空调压缩机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楼主(2005-11-01):
压缩机常见故障及维修方法
压缩机是空调器制冷系统最重要的部件,由于压缩机不同于冷凝器、蒸发器之类的非运动部件,在系统工作中要高速运转,又是一种机电一体化的高精度装置,所以在实际使用中经常会发生故障。
故障现象:

1、绕组短路、断路和绕组碰机壳接地:这类故障都是由压缩机的电机部分引起的,其故障现象断路时为电源正常,压缩机不工作;短路和碰壳时通电后保护器动作,或烧保险丝;要注意的是如果绕组匝间轻微短路时,压缩机还是能够工作的,但工作电流很大,压缩机的温度很高,过不了多久,热保护器就会动作。绕组短路和绕组碰机壳接地一般用万用表即可检查;绕组短路特别是轻微短路,由于绕组的电阻本身就很小,所以不容易判定,应根据测量电流来判定。
2、压缩机抱轴、卡缸:压缩机如果失油或有杂质进入往往会引起抱轴或卡缸,其故障现象为,通电后压缩机不运转,保护器动作。
3、压缩机吸、排气阀关闭不严:如果压缩机的吸、排气阀门损坏,即使制冷剂充足系统也不能建立高低压或难以建立合格的高低压,系统不制冷或制冷效果很差。
4、压缩机的震动和噪音:这类问题在维修工作中经常发生,一般对制冷性能并没有多大影响,但会使用户感觉不正常,引起的原因往往是管道和机壳相碰、压缩机的固定螺栓松动和减震块脱落等。
5、热保护器损坏:热保护器是压缩机的附件,故障一般为断路或动作温度点变小。断路会引起压缩机不工作;动作温度点变小会引起压缩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停机并反复如此,该问题往往容易和绕组匝间轻微短路相混淆,区别是热保护器损坏时工作电流是正常的,绕组短路时电流偏大。

维修方法:

压缩机电机部分出现问题、压缩机吸、排气阀关闭不严和热保护器故障应采取更换的办法。
压缩机抱轴、卡缸故障可以先尝试维修,具体方法为以下几种:
(1)敲击法:
开机后用木锤敲压缩机下半部,使压缩机内部被卡部件受到震动而运转起来。
(2)电容起动法:
可以用一个电容量比原来更大的电容接入电路启动。
(3)高压启动法:
可以用调压器将电源电压调高后启动。
(4)卸压法:

将系统的制冷剂全部放空后启动。
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能奏效,就只有更换了。

压缩机的震动和噪音问题处理时,应检查并分开相互碰击的部件;检查并紧固压缩机地脚螺栓,要注意压缩机的地脚螺栓是不能完全拧到底的,设计要求必须保持1mm左右的间隙,维修过程中就有将压缩机地脚螺栓拧死而引起压缩机剧烈震动的事例;要检查减震块是否脱落、粘帖是否牢*,也可以试着增加减震块,具体位置用尝试法,帖在那里效果好就帖那里。

网友(2005-12-10):
<>可以说是经典嘛,谢谢你的好帖子.

网友(2006-02-04):
<>不错啊
<>很精辟

楼主:
<>欢迎多来制冷版发好帖!!

网友(2006-04-18):
好啊,学习一下!

网友(2008-11-19):
简单实用,经济实惠。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