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老化后如何延长寿命

楼主(2007-04-21):
今天在《电子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与大家共享。说是把老化的手机电池用报纸包起来再装入塑料袋,再把塑料袋口用宽胶带封口后放入冰箱冷冻室冻三天左右。取出后放在室温下凉两天再充足电,你会发现电量会救回80——90%。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试。

网友:
是吗,试试看!

网友(2007-12-19):
试一试,看一下是否有效。

网友:
真有效吗?锂遇水可是会发生剧烈反应的,弄不好会发生安全事故

网友:
我以前试过了,好像没有什么用一样

网友(2009-03-26):
我劝大家不要冒险,因为这个工作太危险了,没有必要。不说不一定管用,就是管用也没必要

网友(2009-05-01):
很早以前就听过这个说法,没有科学道理。
好在是冷冻和室温晾晒,相反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安全问题。

网友(2009-06-10):
我有试过,但没什么用

网友:
持怀疑态度

网友(2009-09-08):
真的吗》》》好像不可行吧~~~???

网友(2009-11-17):
有说好的,有说坏的,真的不知道怎么才好呢?

网友:
不用试了,没有用。

网友:
是有这样的说法,电视台也请手机专家介绍个这种方法。如一次不行就重复两、三次一般都有效。但我没试过。

网友:
没用,肯定没有,不用试了

网友:
以前试过了,好像没有什么用一样

网友:
太有才了。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网友(2010-01-27):
看一下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