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肖特基1N5822二极管,初学者的误区

楼主(2008-06-20):
创维25T83AA电视机枕校电路出现故障,检查发现枕校管Q2004  2SD1499的集电极C脚电压为0V。说明集电极C脚输出端有短路现象,测量阻尼二极管D303  RU4B短路击穿。RU4B是快恢复二极管,于是找来肖特基快速二极管1N5822替换,但检查后发现枕校管C极电压,始终提升不起来,只有3V,距离正常电压值20V太远了。1N5822的反向电压40V,正向电流5A。而枕校电路输出电压才20V,说明它是可以胜任的。于是怀疑其地方的元件有短路存在,但是查来查去仍然找不道毛病。反而烧掉3只1N5822二极管,最后检查RU4B的参数发现他的反向电压是800V,,正向电l流是5A。而1N5822二极管的反向电压40V比起800V来 真的是相差太远了,看来这是由于耐压不够,漏电电流增大,引起管子发烫损坏的根本原因。

网友:
在这里学了,谢谢

网友(2009-02-27):
增长见识

网友(2011-07-30):
IN5882是肖特基二极管,一般用在低压开关电源作整流用,特点是正向压降很小、恢复时间快等优点。不过其耐压一般在十几至几十伏左右,不能用在峰值电压很高的电路上,行校正电路的行脉冲峰值很高,用肖特基二极管肯定不行,必须需要RU4、BY228等型号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