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帮助] 怎样在一个回帖中同时引用两个别人的帖子

楼主(2008-07-25):
在回帖中引用别人的帖子大家都会,可要同时引用两个以上帖子该怎么办呢?我通过摸索,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同时打开两个要回复的主题帖(注意,指的是同一主题帖,开两个),在一个帖里点第一个引用,出现回复对话框,再在另一个帖子里点第二个引用,把回复对话框里的内容复制到第一个帖子里的回复对话框里就完成了两个引用,同理可以完成3个以上引用。

楼主(2012-04-10):
试了几次,原方法随论坛引用功能按钮按钮去掉而失效。现在可以用源码引用内容[/ quote](后一个方括里的空格应去掉,我不加上空格它就显示不出来了,而成引用格式了

网友(2008-07-25):
谢谢!我还真想问呢

网友A(2008-09-12):
引用 楼主:
在回帖中引用别人的帖子大家都会,可要同时引用两个以上帖子该怎么办呢?我通过摸索,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同时打开两个要回复的主题帖(注意,指的是同一主题帖,开两个),在一个帖里点第一个引用,出现回复 ...
就这样

网友B(2008-11-21):
引用 楼主:
在回帖中引用别人的帖子大家都会,可要同时引用两个以上帖子该怎么办呢?我通过摸索,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同时打开两个要回复的主题帖(注意,指的是同一主题帖,开两个),在一个帖里点第一个引用,出现回复 ...

谢谢!我还真想问呢

网友C:
引用:怎样在一个回帖中同时引用两个别人的帖子
在回帖中引用别人的帖子大家都会,可要同时引用两个以上帖子该怎么办呢?我通过摸索,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同时打开两个要回复的主题帖(注意,指的是同一主题帖,开两个),在一个帖里点第一个引用,出现回复对话框,再在另一个帖子里点第二个引用,把回复对话框里的内容复制到第一个帖子里的回复对话框里就完成了两个引用,同理可以完成3个以上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怎样在一个回帖中同时引用两个别人的帖子
在回帖中引用别人的帖子大家都会,可要同时引用两个以上帖子该怎么办呢?我通过摸索,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同时打开两个要回复的主题帖(注意,指的是同一主题帖 ...

是这样.晓得了.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怎样在一个回帖中同时引用两个别人的帖子
在回帖中引用别人的帖子大家都会,可要同时引用两个以上帖子该怎么办呢?我通过摸索,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同时打开两个要回复的主题帖(注意,指的是同一主题帖 ...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还真想问呢

引用 楼主:
在回帖中引用别人的帖子大家都会,可要同时引用两个以上帖子该怎么办呢?我通过摸索,发现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同时打开两个要回复的主题帖(注意,指的是同一主题帖,开两个),在一个帖里点第一个引用,出现回复 ...

这就是引用三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