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遥控惹的祸

楼主(2008-09-11):
一台组装的14寸机,送来时为电源坏了,修好后交给用户,拿回去第二天用户又拿来了,说用遥控关机后两分钟,电视机里面就暴了几声,还帽了一阵烟,打开机盖场输出的电容已经全部暴掉了,查电路无异常,把暴掉的电容换新后开机,工作正常,用遥控关机后量场输出的电压为三十伏,而场部分输出的电容耐压只有25V怎么不暴掉,仔细检查电路也未发现异常,只有叫用户不要用遥控关机,在这想请教各位师傅怎么回事的呢?

网友:
如是A3电源,查:稳压电路,包括光耦等稳压不良,轻载时电压上升。
如不是次级取样而是初级取样的稳压电源,则可能是:遥控关掉了行工作,但未将电源关掉

网友:
我修过也是待机炸场滤波电容,我的是稳压部分上分压电阻R555(47K)变值。A3电源稳压部分没几个件,仔细查下。

楼主:
我那个他是场输出的电压升高,场供电正常。

网友:
有的机型遥控待机时,如果电源电路老化(一般是电源振荡定时电解电容容量减退或稳压调控回路元件不良),待机时输出电压空载时会大幅度升高,启动瞬间电压来不及回落,就会击穿行管或场块。这种故障先要修好电源才行。

楼主:
那它为什么不把场供电电容搞暴或把场块烧毁,而把场输出的电容搞暴了呢???

网友:
A3电源此故障很常见。主要是由于光偶3,4脚连接的三极管V511不良。更换就好。

网友:
没错,换A1015就行了,组装机常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