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东芝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2008-09-28):
 1)东芝F2DP机芯、F3SS机芯:
    适用机型:东芝第二代火箭炮2929、3429、2939、2938、2539、2979、2519KTV, 长虹NC-3机芯(若无遥控器,可用东芝的), 国产的北京8340、黄河HC6418、海信25英寸等用2518电路的。
  进入:电视机开机,同时按遥控器上的“F”和AV键“→”,然后顺序按遥控器上的1、0、4、8,电视机即进入维修状态,电视机右上角显示出“M”。
  退出:按遥控器上的“电源遥控关机”键。

  2)东芝F5SS机芯:
    适用机型:东芝2980、2988 、长虹G2966
  进入:1、电视机开机,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一次,
     2、再按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并持续按住静音键。
     3、在按住遥控器的静音键的同时,按电视机上的MENU键,即可。 屏幕上出现指示维修状态的“S”。
  退出:按“POWER”键关机即可。

  3)东芝单片TB1238(CPU:TM87CK38N-3563,主芯片:TB1238AN)
    有三种维修状态:S模式适于出厂后一般维修,D、M模式适于生产线上调整,要用特殊遥控进入。
  S模式的进入:
    1、电视机开机,将音量调到最小。
    2、按住电视机上的音量减键(V-)不动。
    3、按遥控器上的节目号呼出键则屏幕右上角显示S,表示进入S模式。
按频道向上或向下键可调整项目,按音量向上或向下调整可改变所调整的数据值,数据可调整范围根据调整项目有所不同,但数据值都为16进制。在S模式下,遥控器上下列键有一些特殊功能:
    1、“1”--RCUT:红截止。
    2、“2”--GCUT:蓝截止。
    3、“3”--BCUT:绿截止。
    4、“4”--SCNT:对比度调整。
    5、“5”--COLC:副彩色中心。
    6、“6”--TNTC:副色调中心。
    7、“9”--故障自检。
    8、“-/--”可使场停止出一亮线。
    9、“TV/AV”本机自带测试信号输出可对一些参数检测。

网友:
好东东,我顶了!

网友(2015-05-04):
真是太好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