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 判断!

楼主(2008-09-29):
怎么 从稳压二极管上面的 数字和 字母判断他 的 稳压值昵,请问WO529.18是 多少V啊

网友:
是电磁炉上的吗,如果是应该是18V。

楼主:
是电视上的啊

楼主:
怎么会这么大昵如果是WO5Z9.1B这个又会是 多少V昵/

网友:
是电视上的你可以看看有在什么地方的,根据所在地凭精练来判断是多少伏啊,象这些二极管大多是买不到一样的

网友:
你可根据稳压后的滤波电容来大概判断

楼主:
是长虹长虹25B15

是 长虹25B15里面TB1238AN的18,19,20,脚的 对地稳压管是 多少啊 !

长虹 25b15.pdf

楼主:
是长虹长虹25B15

长虹25B15里面的TB1238AN的18,19,20脚的对地的 那 三个 稳压管是多少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