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词典原理分析与维修(图文 下篇)

楼主(2008-10-26):
3.2 复位电路原理介绍
如图 2.1 中 C10 为复位电容,S35 为手动复位 开关,R14 为上拉电阻,保持 RESET 脚始终为高电 位,朗文 4988、朗文 5988 和朗文 6980 等机器,在 RESET 与地之间接了一个放电二极管,主要作用是 复位后使复位电容正负极电压得到迅速的放电,起 到良好复位的效果。
上电复位,在装上电池时,电池电压 VCC 通过 R14 给 C10 充电,根据电容的特性,电容两端的电 压不能突变,在充电瞬间电容 C10 两端的电压几乎 相等,使 RESET 脚瞬间为低电位,CPU 复位一次。 当电容充电完成后,由于 R14 的作用,RESET 脚又 回到高电位,机器正常工作。
手动复位,当机器程序出现问题时,可通过手 图 2.1 A 系列复位电路

电子词典篇
动的方式来达到 CPU 重新归零的目的,通过按开关 S35 键,此时开关导通,RESET 脚对地短路为低
电平,机器就复位一次,当再次松手时,RESET 脚又回到高电位,机器又正常工作了。
3.3 时钟电路

MS37020 拥有两组时钟电路,一组是由石英晶体 32.768KHZ 构成的时间系统时钟,另一组是 RC 振荡电路和 MS37020 内部锁相环电路所构成的 CPU 的主频时钟。在机器待机时 32.768KHZ 提供时间 的时序时钟信号;在机器工作时,RC 振荡电路和锁相环电路提供时序时钟信号,主频接近 4M。
如图 2.2 所示,在每款电子词典中 32.768KHZ 都运用到。产生 CPU 的计时时钟信号,振荡频率 取决于石英晶体的固有谐振频率,电容为稳频电容。
如图 2.1 所示,为 RC 串联型振荡电路。它与 MS37020 内部的锁相环(简称 PLL)电路组成 CPU 的时钟电路,锁相环是一种反馈控制系统,也是闭环跟踪系统,其输出信号的频率跟踪输入信号的 频率。当输出信号频率与输入信号频率相等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保持固定的相位差值,故称为 锁相环路,简称锁相环。它由鉴幅器(简称 PD)、环路滤波器(简称 LF)和压控振荡器三部分组成。

3.4 电源电路 电子词典的供电方式各有不同,电池的种类且多,用户对电源的要求也有所不同。电池的大小
及电压各有千秋,通常有 4.2V、3.6V、3V、1.5V、1.2V 的电池。各款机型的 MCU 对电源的要求也 不同,MCU 工作电压分别有 3V 和 3.3V。升压、稳压、电池保护电路也就在电子词典电路中广为运 用了。
3.4.1 升压电路

在电子词典电源电路中,除了以锂电池为电源外,还有两节和一节“AAA”电池及 3V 钮扣电池 为电源,而电子词典 CPU 的电源供电要求为 3V 或 3.3V,一节“AAA”电池就不能满足 CPU 供电要求, 随着电池对机器的供电,电量逐渐消耗和波动,两节“AAA”电池及 3V 钮扣电池也将不能满足 CPU 的供电要求。于是在部分电子词典电源电路中,加设了一个升压电路,以满足各单元电路供电稳定
在 3V 或 3.3V。
以下我们以朗文 4988 的升压电路为例,讲解升压电路升压原理。
如图 3.4.1 4988 升压电路,这是一个 3.3V 的 DC/DC 电路,将低于 3.3V 的电池电压升压成 3.3V, 电路中电源为一节“AAA”电池,即 1.5V 电池,而本机供电要求为 3.3V,在有些机型为两节“AAA” 电池,随着电池电量的消耗,电池电压的下降,必将造成电压达不到电路的供电要求,DC/DC 电路 主要提供后级供电需求,使机器的供电电压不受电池电量消耗的影响,始终保持本机电源供电为
3.3V。电路中 L1 为储能电感,Q1 为开关管,C34、R39 组成加速电路,U8 检测到电压再进行比较, 产生一个脉冲信号从 EXT 输出,D1 为整流二极管。C30、C32、C31、C33 为滤波电容,滤除电源纹 波干扰。
如图 3.4.2 是升压 IC 内部图。首先是取样电压,由于电池电量的消耗和负载的波动,使得 Uo 电压产生变化,U8 通过电压取样,在内部进行误差放大,比较后产生一个脉冲振荡,控制开关管的 导通和截止的频率。U8 第一脚 ON-OFF 为开关脚,高电位时 U8 打开,处于工作状态,由于第一脚现 接在电源脚上,机器处于一直工作在升压状态。U8 第二脚 VOUT 为取样脚,再经过 U8 内部的误差放 大和比较,产生一个脉冲信号从 U8 第五脚 EXT 输出,经过 C34 和 R39 组成的加速电路,使得 Q1 导 通和截止。当 EXT 输出为 1 时:Q1 导通,此时电池电压经过 L1、Q1 到地,电感 L1 充电;当 EXT 输出为 0 时:Q1 截止,此时 L1 上储存的电荷释放,电感 L1 放电;从而使得 L1 上得到两个电压的 叠加,达到使电压升高的目的,由于电感的特性,升高的是从电感上产生的交流电动势,所以通过 加一个二极管 D1 进行整流,将交流电动势转换成直流电压,使 VCC 得到的是经过升压后的 3.3V 电 压。

3.5 低电压检测电路
机器在工作时,随着电池电压的逐渐消耗,当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无法提供给 CPU 正常工作电压,机器就会自动关机。这期间就需要一个电路能够告 诉用户电池电量情况,同时提醒用户需要充电了。常见的电路有集
成的低压检测 IC、电阻分压式检测电路,以朗文 6980 为例讲解。 朗文 6980 高伏电压是 4.2V,低伏电压为 3.45V,报警电压为
3.2V。
图 3.5 中 POWER+为电池的正端,VIN 接入到 CPU,电池电压经 过两个电阻 R13 和 R16 分压后,由 VIN 输入到 CPU,CPU 检测到这个 电压后,控制显示屏显示电池的电量。电池电压过低时显示出电量 低等字样。
在外语通 9288 电路中 CPU 内部具备 A/D 转换器件,外部我们只 需通过电阻 R74 连接至电池正极即可。CPU 可以在软件的控制下定

时对电池电压进行取样并转换为实际电压,适时的判断以指导系统 进行各种安全操作。本机的低电报警共分三级:2.35V 为发音报警 点;2.2V 为低电报警点;2.0V 为强制关机点。
3.6 (DAC、ADC)转换电路

图 3.5 低压检测电路

随着电子词典发展,根据顾客的需求在词典的基础上增加了发音功能,在增加发音的同时也增 加了存储语音电路,同样的也少不了 D/A 转换电路。D/A 转换电路在词典中主要起到词典发音、听 力训练和 MP3 功能。到目前为止增加的不只是 D/A 转换也增加了 A/D,在电路中 A/D 转换主要起到 口语、录音,更全面的增加了学习的实用性。
语音信息存储在存储器中,存储的是数字语音,CPU 处理后不能直接还原成声音,在电路上首 先要做的是将数字语音转换成模拟语音,再用功率放大器将信号放大,推动扬声器还原成声音。我 们把实现 D/A 转换的电路称为 D/A 转换器,简写为 DAC(系 Digital-Analog Converter 的缩写)。 目前常见的 D/A 转换器中,有权电阻网络 D/A 转换器,倒梯形电阻网络 D/A 转换器、权电流型
D/A 转换器、权电容网络 D/A 转换器以及开关树型 D/A 转换器几种类型。
此外,在 D/A 转换器数字时的输入方式上,又有并行输入和串行输入两种类型。 以下主要讲解电子词典电路中所采用的集成 DAC。
3.6.1 SC-691 电路

数模转换 IC SPDS102A 由于前期使用时发音的清晰度和还原真实存在不足,采用 SC-691 后发 音清晰流畅,所以在朗文 4980、朗文 5980、朗文 6980、朗文 4988、朗文 5988、朗文 3980、现汉 双解 3288、现汉双解 3289、朗文 7980 使用,取得了很好效果,SC-691 采用并行式的数据传输方式, 如图 3.6.1 所示。
1、SC-691 的主要供电脚经稳压 ICU13 输出后,加到 SC-691 的第 1、2、17、30、32 脚,在每 个脚供电都有一个高频滤波电容,防止其他干扰电源,以免影响 D/A 转换的效果;
2、SC-691 的 3、4、5、6 脚是 MCU 控制 D/A 转换器各种功能(时钟、读写、应答)等等,12 脚是 SC-691 的复位脚。21~25 脚是 MCU 输出到 SC-691 的发音数据。第 31、33 脚是音频信号输出 端,输出后加到功放进行放大输出;
3、SC-691 与 MCU 进行数据交换上电后操作按键,找到单词并操作输入键,此时相对应的单词 录音已找到,当操作发音键时,由 SC-691 的 21~25 脚输入数据,同时 SC-691 的 3、4、5、6 脚实 现各种数据的控制,当传送数据符合条件时,由 D/A 转换器进行数据转换,转换后经 31、33 脚输 出音频信号,经积分电路后在进入功放进行放大,由扬声器和耳机发出声音。图 3.6.1 中 STROBE 为闸门信号,控制 SC-691 的启动和关闭,SP-691 的时钟有 13、14、15 脚组成,14、15 脚现接一个 R22,形成阻容振荡再与内部锁相环组成时钟电路,13 脚为锁相环的滤波电容。

楼主:
3.6.2 LM4819 电路
在电子词典功放中,功放 IC 常用 LM4819 来实现功率放大作用。LM4819 为双声道立体声功率 放大电路,外围电路结构简单,运用广泛。以下我们主要介绍 LM4819 功放电路。图 3.6.2 为朗文
6980 的功放电路,电路中 DACM 和 DACP 分别为左、右声道输入;U9 为功率放大 IC;J3 为耳机插座, 插入耳机时扬声器 LS1 无声;PA5 为 MCU 开关控制端,低电平时 LM4819 工作。LM4819 工作电压为
3.3V 供电。
信号流程是:经过 SC-691 转换成的模拟信号 DACM 和 DACP,分别经过 R30、C31、R32、C33、 R34、C35、C22、R20 和 R31、C32、R33、C34、R35、C36、C24、R21 两路带通滤波器,分别送入到 LM4819 的第 3 脚和第 4 脚,经 LM4819 放大后由第 5 脚和第 8 脚输出,到扬声器还原成声音。电路
中 R24 为反馈电阻,C21 为旁路电容。反馈电阻 R24 可改变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影响声音的大小。

图 3.6.2 功率放大电路

图 3.6.3 带通滤波器电路

图 3.6.3 为带通滤波器电路。滤波电路通常按照其工作频带命名,分为低通滤波器(LPF-Low Pass Filter)、高通滤波器(HPF-High Pass Filter)、带通滤波器(BPF-Band Pass Filter)、带 阻滤波器(BEF-Band Elimination Filter)和全通滤波器(APF-All Pass Filter)。
设截止频率为 ƒp,频率低于 ƒp 的信号可以通过,高于 ƒp 的信号被衰减的滤波电路称为低通滤 波器;反之,频率高于 ƒp 的信号可以通过,而频率低于 ƒp 的信号被衰减的滤波电路称为高通滤波 器。
设低频段的截止频率为 ƒp1,高频段的截止频率为 ƒp2,频率为 ƒp1 到 ƒp2 之间的信号可以通 过,低于 ƒp1 或高于 ƒp2 的信号被衰减的滤波电路称为带通滤波器;反之,频率低于 ƒp1 和高于 ƒp2 的信号可以通过,而频率是 ƒp1 到 ƒp2 之间的信号被衰减的滤波电路称为带阻滤波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图 3.6.3 为带通滤波器,它首先经过多阶低通滤波器后,再经过高通滤波器, 取得是低频段截止频率到高频段截止频率之间的信号,所以它是带通滤波器。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由三级 RC 低通滤波电路、一阶高通滤波电路串联组成多阶带通滤波器。根 据频率特性的基本知识可知,电路中 RC 环节愈多,阶数愈高,过渡带将愈窄。
3.7 电子词典显示方案介绍
本公司电子词典的显示方案按上面介绍的工艺分,主要有 COB 和 COG 两种;根据这两种工艺中 采用的驱动芯片的型号不同可以分以下几种:
COG 采用的驱动芯片:
三星的 0713,128*64 点阵;三星的 S6B0719,160*96 点阵;ST 的 ST7565P,160*96 点阵。如:朗 文 6980、BA777、BA767 等。
COB 采用的驱动芯片:
EPSON 的 S1D17402(列驱动)+ S1D17E01(行驱动),160*96 点阵;ST 的 ST2101(行、列驱

楼主:
动),128*64 点阵;ST 的 ST8008(列驱动)+ ST8009(行驱动),160*96 点阵。如:外语通 9288、
朗文 4988、 朗文 4980、BA727 等。
目前主流的显示方案作介绍
1、三星的 S6B0719,160*96 点阵(朗文 6980) 驱动芯片 S6B0719 功能介绍
S6B0719 是韩国三星公司生产的 160 列/105 行的液晶控制驱动器。之所以叫它控制驱动器,是 因为它与前面介绍的几种 COB 方案的芯片有所不同。前面的芯片都称之为驱动器,它们不包含显示 控制器,LCD 的控制器由主控 CPU 完成,显示内存在 CPU 内部,CPU 对显示内存进行控制和管理, 并将显示内存中的数据按照一定的时序发送给驱动 IC,驱动 IC 只是接收数据并输出对应的驱动电 压,从而在屏幕上显示内容。当屏幕上的内容不更新时,CPU 仍然要向驱动 IC 发送数据以维持显示 过程。而 S6B0719 具有 LCD 显示的控制和驱动功能,显示内存在它自身当中。它作为 CPU 的一个外 部设备,接受 CPU 控制。CPU 对它的管理就是发送显示相关的控制命令和显示数据,控制驱动器接 收到命令和数据后自身就能独立完成显示的任务。当屏幕上的内容不更新时,CPU 不用对驱动 IC 发送数据或命令,由驱动 IC 自己完成扫描显示。
S6B0719 功能特点如下:
最大 160 列/105 行输出,6980 上使用的是 160 列/96 行;8 位并行双向总线,与 CPU 的连接兼
容 6800 和 8080 两种时序,6980 采用的是 8080 时序;自带时钟振荡器,产生控制所需的各种时序; 自带 DC-DC 升压电路,可产生 3,4,5,6 倍压,自带电压稳压、调节、跟随器。
S6B0719 其引脚功能表
引脚名
功能描述
INTRS
参考电阻选择脚
VDD VSS
电源
HPMB
高功率驱动模式选择端
V0-V4
LCD驱动电压
TEST1-TEST3
测试脚
C+ C-
升压电路外接电容端
PS
并行\串行模式选择
VOUT
升压电压输出端
C68
6800/8080时序选择
VCI
电压转换器电压输入
CS1B CS2
片选信号
VR
参考电压调整
RS
命令/数据输入选择
REF
参考电压内部\外部选择
RW_WR
读 写信号控制
VEXT
外部参考电压调整
E_RD
使能信号控制
MS
主\从模式选择
DB0-DB7
数据/命令输入口
CL
显示数据输入输出脚
SEG0-SEG159
列驱动输出
SYNC
显示同步输入输出脚
COM0-COM103 COMS
行驱动输出
M
交流转换信号端
INTRS
参考电阻选择脚

2、EPSON 的 S1D17402(列驱动)+ S1D17E01(行驱动),160*96 点阵。采用这种方案的典型机型有
朗文 4980(V2.0 之前版本);朗文 5980(V1.0 版本);下载王 A100。这种方案是目前显示效果和可 靠性较高的一种方案。
S1D17E01 芯片功能简介:最多 160 线输出的行驱动器(我们只使用 96 线),可选择扫描输出方 向,内建低功耗的驱动电压发生器,支持 3,4,5,6,8,10,12 倍压升压,带驱动电压稳压、调节和跟 随电路。
S1D17402 芯片功能简介:它是一个 160 线输出的列驱动器,采用 4 位数据总线传输显示数据,

楼主:
可选择扫描输出方向。
说明:整个显示部分采用低压差稳压 IC U3(S-812C27)输出的 2.7V 电压供电,避免主电源波动 时对显示部分的干扰。U1(S1D17E01)完成行扫描输出,同时通过 C2-C6 组成 6 倍压升压电路,升压 后电压由 VOUT 输出,接 C1 作为滤波电容。此电压经内部稳压并分压输出 V0-V4 五个不同的电压供 驱动使用,C8-C12 分别是滤波电容。R1-R2 组成 VR 的调节分压器以调整外部参考电压,从而可以 从硬件方面调整显示效果。U2(S1D17402)完成列扫描输出。(如图 3.7.1)

图 3.7.1 倍压滤波电路
S1D17402 引脚功能表
引脚号
引脚名
功能描述
1-15,39-183
O0-O159
列驱动输出
16,17
EIO0,EIO1
输入输出使能
18
GND
19-22
D0-D3
显示数据输入
23-26
NC
空脚,无功能
27
SHL
显示数据传输方向选择
28
XSCL
数据移位时钟信号输入,下降触发
29
TEST
测试脚。正常使用时需接地
30
INH
显示控制
31
LP
显示数据锁存信号, 下降触发
32
Vcc
电源端
33
FR
列驱动电压极性转换信号
34-38
V5,V3,V2,V0,VDDH
列驱动电压输入

与主控 CPU MS37020 的接口部分(如图 3.7.2):

LCD D0-LCD D4:显示数据输入;LCD C0:显示时钟输入;LCD C1:LCD 开关显示控制;LCD C2: 显示数据锁存信号;LCD C3:驱动电压极性转换信号;PA0-PA5:亮度调节控制信号输入;PA6:读 写控制信号;PA7:上电复位及放电控制;VCC/GND:显示电源和地输入。
图 3.7.2 驱动板与主控 CPU MS37020 的接口电路
3、ST 的 ST8008(列驱动)+ ST8009(行驱动),160*96 点阵。采用这种方案的典型机型有现汉双
解 3288、朗文 4980(V3.0 及以后版本)、朗文 5980(V2.0 及以后版本)、现汉双解 3289、朗文 4988、 朗文 5988 等。这种方案是目前应用最多的一种方案。
ST8008 芯片功能简介
它是一个 80 线输出的列驱动器,采用 4 位数据总线传输显示数据,实际使用时用两片组成 160 线的列驱动器。
ST8008 引脚功能
引脚名
功能描述
SEG0-SEG79
列驱动输出
V0,V2,V3
列驱动电压输入
XDISPOFF
显示控制
VDD
电源端
EIO2,EIO1
输入输出使能
DI0-DI3
显示数据输入
XCK
数据移位时钟信号输入
L/R
显示数据传输方向选择
LP
显示数据锁存信号
FR
列驱动电压极性转换信号
P/S
数据输入串行/并行输入选择,H:并行输入L:串行输入
ST8009 芯片功能简介
具备 96 线驱动输出,可作为行驱动器或列驱动器,通过三个内部寄存器可选择 8 种工作模式, 内建 DC-DC 升压电路,可组成 2/3/4/5/6 倍压电路,自带驱动电压稳压、调节和跟随电路。其引脚 功能如下表所示
ST8009 引脚功能

引脚名
功能描述
引脚名
功能描述
COMSEG0-COMSEG95
行/列驱动输出端
LP1 LP2
数据锁存信号
V0-V4
LCD驱动电压端
FR
列驱动电压极性转换信号
VDD VSS
电源 地
CAP+ CAP-
DCDC升压电路外接电容

EIO2 EIO1
帧信号输入输出端
VOUT
升压电路输出端
DI0-DI3
显示数据输入
SID
控制命令串行输入
XCK
时钟信号输入
SCLK
控制命令串行输入时钟
XDISOFF
关闭显示信号控制

应用电路图及方案介绍
图 3.7.3为3288显示部分与主控CPU MS37021的接口部分:

LCD D0-LCD D4:显示数据输入;LCD CK:显示时钟输入;LCD ON:LCD 开关显示控制;LCD LD: 显示数据锁存信号;LCD POL:驱动电压极性转换信号;PA6:控制命令串行输入时钟信号;PA7: 控制命令串行输入数据信号;VCC/GND:显示电源和地输入。
说明:显示部分直接从主电源 3V 供电。U1、U2(ST8008)完成 160 列扫描输出。U3(ST8009) 完
成 96 行扫描输出,同时通过 C7-C11 组成 6 倍压升压电路,升压后电压由 VOUT 输出,C6 作为滤波 电容。此电压经内部稳压和分压输出 V0-V4 五个不同的电压供驱动使用,C1-C5 分别是它们的滤波 电容。R5-R6 是为了平衡 V0-V4 电压而加的,可以改善上电时蓝屏显示的问题。该方案没有外接的 参考电压调节,所以不能从硬件上调整显示效果。
3.8 键盘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图3.8.1 键盘扫描电路
电子词典键盘电路是采用矩阵扫描。图 3.8.1 中,PO(0-7)为矩阵扫描输出端,PI(0-7)
电子词典篇
为高电平,键盘控制信号输入端。当开关末接通时,PO(0-7)不停的扫描 110 101 011…在 PO
(0-7)中始终有一个低电平。当输出 PO 与 PI 接通时,为高电平时无法接通,当扫描电压为低电 平时,此时有 PO 流入 PI,由软件进行编程,在进行功能显示,当功能键一起完作用,此时 PO 从 低电平马上升至高电平,完成功能操作。
3.9 存储器电路
在电子词典里常见的存储芯片有三种:MASKROM(Masked Read-Only Memory)掩膜只读存储器, FLASH 闪存和 SRAM(Static Random-Access Memory)静态随机存取器。它们是通过不同的工艺制 造出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SRAM 这种芯片也可以任意修改里面的内容,但是在掉电的情况下,它 里面的内容会全部丢失。
通常我们的电子词典里有很多内容,如词典,游戏,电话本等很多资料,通常我们把不需要更 改的资料放在 MASKROM 里,如朗文词典,需要更改的资料放在 FLASH 里面,如名片,记事本等。SRAM 里存放的不是我们通常可以看到的资料、文件,它存放的东西是我们的程序运行时建立的一些临时 的标志,中间数据等。有时候 MCU 里的东西放不了啦,暂时寄存在它这里一下,也可以说是一个中 转站。这个中转站主要是给我们的程序用。如果拿电脑来打比方的话,SRAM 相当于电脑的内存, MASKROM 相当于光碟,只读不写,FLASH 相当于硬盘,可读可写。
这三种芯片各有不同的用处,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容量大小也不一样。如 SRAM,我们主要看所写 软件的复杂程度来确定所需容量的大小,软件越复杂,功能越多,所需 SRAM 越大。目前我们的大 部分词典的 SRAM 都是 MCU 自带的,也就是集成在 MCU 芯片内部,也有些机器用了外部扩展的 SRAM。
与 SRAM 很类似的还有 SDRAM,SDRAM 和 SRAM 的不同之处在于:SRAM、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缩 写(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通常用作系统的高速缓冲存储器。它的速度很快,但是价钱昂贵; SDRAM、是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器,速度慢一些,但价格便宜,容量一般做的比较大,计算机系统如
家用 PC 常用到它,如果某些系统所需 RAM 容量比较大,要求的速度不是那么快,就可以用到它。 FLASH、通常用来存储下载资料,名片、记事本等。我们使用的有 1MB、2MB、4MB、8MB、128MB
字节等.这里有几个换算公式,1 兆(MB)=1k*1k=1024*1024,1 字节= 8 位。 FLASH、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 NOR FLASH,一种是 NAND FLASH。NOR FLASH 就是我们现有
的字典的所用的 FLASH,如果我们打开机器,我们能看到有印着 SST39VFxx 的就是,其中 SST39VF080
是 8 兆位的,也就是 1 兆字节。SST39VF016 是 16 兆位的,也就是 2 兆字节。
NAND FLASH、一般用做大容量存储,如 MP3,U 盘等, NAND FLASH 同 NOR FLASH 相比,NAND FLASH 出错的几率要高一些,但 NAND FLASH 可以做到很大容量,现在我们一般用的有 128 兆和 256 兆的。 对于同样容量的 FLASH 来说,NAND FLASH 要便宜很多。
MASKROM、通常用做大容量资料存储,相对于同容量的 SRAM 或 FLASH, MASKROM 的价格是最便 宜的。MASKROM 里的 MASK 是指的一种工艺方法,叫做掩膜。通过这种方法把要存储的内容在 ROM 的生产厂家一次性的写入到所有的 ROM 中。这种生产出来的 ROM 就叫做掩膜只读存储器。
ROM、生产厂家还提供另外一种叫做 OTP(ONE TIME PROGRAMMABLE)的 ROM,这种 ROM 不需要掩 膜,可以一次性烧录,生产的数量可以是几个,生产周期也快很多。降低了风险。但在价格上比 MASKROM 要稍贵一些。
EPROM、(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是指可用紫外光擦除的可编程的只读存 储器,它里面的内容可用紫外光照射的方法来擦除,擦除内容后可以编程。容量不大,封装比较麻 烦,要保证芯片的表面可以让紫外光照到,封装出来后体积比较大,一般用来进行工程开发或使用 在对体积要求不高的场合,在成型产品上基本没有使用。
3.9.1、37020 方案的存储器(朗文 4980)

本机采用 4 个外部存储器,U5 是一个 16MB 的 MASKROM 内部存放的是程序与字库;U6、U7 是 一个 8MB 的 ROM 存放的内容与 U5 相同;U8 是一个 1MB 用户存储器,存放用户资料(网络下载的资 料与用户写入的数据资料)。注:MASKROM 是只读存储器,由公司一次性驻入资枓不能更改,主要 存放程序与字库;FLASH 是随机存储器断电后资枓不会丢失,而且可以更换;这四个存储器有两种 不同组合使用方法如图 3.9.1 所示。
使用 U5、16MB MAKROM 与 U8、1MB FLASH 时电路需增加 Q1 与 U9 进行配套使用(Q1 是一个开关 电路,U9 是一个或非门电路);使用 U6、U7、8MB FLASH 与 U8、1MB FLASH 这种组合方式,电路不 需做任何改动。
3.9.10 串口电路
RS-232、RS-422 与 RS-485 都是串行数据接口标准,最初都是由电子工业协会(EIA)制订并发 布的。RS-232、RS-422 与 RS-485 标准只对接口的电气特性做出规定,而不涉及接插件、电缆或协 议,在此基础上用户可以建立自己的高层通信协议。
RS-232 串行接口标准
目前 RS-232 是 PC 机与通信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串行接口,在歩步高现行电子词典中均采 用这种标准。RS-232 被定义为一种在低速率串行通讯中增加通讯距离的单端标准。RS-232 采取不 平衡传输方式,即所谓单端通讯。
收、发端的数据信号是相对于信号地.典型的 RS-232 信号在正负电平之间摆动,在发送数据时, 发送端驱动器输出正电平在+5~+15V,负电平在-5~-15V 电平。当无数据传输时,线上为 TTL,从 开始传送数据到结束,线上电平从 TTL 电平到 RS-232 电平再返回 TTL 电平。接收器典型的工作电 平在+3~+12V 与-3~-12V。由于发送电平与接收电平的差仅为 2V 至 3V 左右,所以其共模抑制能力 差,再加上双绞线上的分布电容,其传送距离最大为约 15 米,最高速率为 20kb/s。RS-232 是为点 对点(即只用一对收、发设备)通讯而设计的,其驱动器负载为 3~7kΩ。所以 RS-232 适合本地设 备之间的通信。
RS-422 与 RS-485 串行接口标准
1.平衡传输
RS-422、RS-485 与 RS-232 不一样,数据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也称作平衡传输,它使用一 对双绞线,将其中一线定义为 A,另一线定义为 B 。
通常情况下,发送驱动器 A、B 之间的正电平在+2~+6V,是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6V,是另 一个逻辑状态。另有一个信号地 C,在 RS-485 中还有一“使能”端,而在 RS-422 中这是可用可不 用的。“使能”端是用于控制发送驱动器与传输线的切断与连接。当“使能”端起作用时,发送驱

楼主:
动器处于高阻状态,称作“第三态”,即它是有别于逻辑“1”与“0”的第三态。
2.RS-422 电气规定
由于接收器采用高输入阻抗和发送驱动器比 RS232 更强的驱动能力,故允许在相同传输线上连 接多个接收节点,最多可接 10 个节点。即一个主设备(Master),其余为从设备(Salve),从设 备之间不能通信,所以 RS-422 支持点对多的双向通信。RS-422 四线接口由于采用单独的发送和接 收通道,因此不必控制数据方向,各装置之间任何必须的信号交换均可以按软件方式(XON/XOFF 握手)或硬件方式(一对单独的双绞线)实现。RS-422 的最大传输距离为 4000 英尺(约 1219 米), 最大传输速率为 10Mb/s。其平衡双绞线的长度与传输速率成反比,在 100kb/s 速率以下,才可能达 到最大传输距离。只有在很短的距离下才能获得最高速率传输。一般 100 米长的双绞线上所能获得 的最大传输速率仅为 1Mb/s。RS-422 需要一终接电阻,要求其阻值约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终 接电阻接在传输电缆的最远端。在矩距离传输时可不需终接电阻,即一般在 300 米以下不需终接电
阻。
3.RS-485 电气规定
由于 RS-485 是从 RS-422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 RS-485 许多电气规定与 RS-422 相仿。如都 采用平衡传输方式、都需要在传输线上接终接电阻等。RS-485 可以采用二线与四线方式,二线制可 实现真正的多点双向通信。
在电子词典电路中,串口主要起到与 PC 进行数据交换,也可将数据上传到电脑上或备份到外 部存储器内,也可从 PC 下载到词典里,在交换数据时,由机器内部的电源给通讯包内的电路供电, 满足交换数据的条件,同时在接收资料的同时,PC 机发出指令传送资料开始,在词典里 MCU 输出一 个应答信号,告诉 PC 机可以传送资料,只要条件具备,通讯方可成功。通讯串口各脚功能,1 脚接 地, 2、3 脚为数据信号输出脚,直接与 MCU 的 I/O 口相连,4 脚空脚,5 脚为 3V 电源供电端,如
图 2.9.0 所示;备注:BA727、BA737、BA759、BA757 不能实现下载功能,BA759、BA757 只能实现 备份功能。其它机型串口电路都一样再这里就不在介绍。

网友(2011-08-18):
学习了!好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