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E1W机芯背投彩电进入总线方法

楼主(2009-02-20):
松下E1W机芯背投彩电代表机型为TC-47WG25G。CPU型号MN1876476T4N,存储器24LC16BIPA24,小信号处理TA1215AN。
进入方法:在电视机正常收视状态下,首先按“音量-”键将屏幕上显示的音量字符等级调至最小,然后按遥控器上的“关机”键,屏幕右下角显示“30(或60或90)",最后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状态呼叫+”键和电视机面板控制盒内“音量-”键后约4-5秒钟,即进入维修调整状态,屏幕上显示IIC总线调整菜单CHK1。
调整完毕关掉电视机电源,然后开机即退出维修调整状态。

网友(2016-01-11):
背投虽然没有多大修理价值
可是近来手边有了多台背投
进入总线的方法还很有用的

网友(2017-06-02):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