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镙丝锈死啦简单搞定

楼主(2009-03-28):
洗衣机经常有水和洗衣粉容易腐蚀外壳镙丝.在维修时的确是好难拆除,因洗衣机多是塑料外壳,维修时镙丝锈死啦没有帽子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把电烙铁加上焊锡给镙丝加热,镙丝受热锈斑和外壳都膨胀,这样好轻易的就可以用尖嘴钳拔出来.就是是铁的外壳或者铝的外壳也有效

网友:
用热风枪对生锈螺丝处加热比电烙铁加热更为方便,铁壳铝壳同样适用。

网友:
我也有一招又快又灵,不管是铁壳换是塑料的都灵,拿个手电钻对着螺丝钻,螺丝很快发热松动,再拿钳子把他夹出来,要是铁壳你可以把帽钻下来,你试一试。

网友:
虽然方法简单,但很实用

网友:
比较实用

网友:
都是好办法!希望以后朋友们把各自高招无私奉献。

网友:
洗衣机锈死的螺丝,我常用电烙铁。在修煤气灶和加湿器处理锈死螺丝时用电手钻。

网友:
都是好方法,谢谢好经验

网友(2009-11-11):
我是用氧焊烧,然后再用水淋。

网友(2010-03-23):
这回没有拆不了的螺丝了!

网友(2010-09-25):
我遇到一个,波轮盘,中间那个螺丝拧不动的,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这个办法对于塑料的结构是比较好,但对于金属类可能不太管用,还是用手电钻比较可靠点。

网友(2010-11-01):
都是好方法,洗衣机里面螺丝锈死常有的事。我都是用烙铁加热后,再用剪钳拿掉的。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方法都不错。谢谢你们的无私奉献

网友:
是好方法,谢谢好经验

网友:
多谢各位前辈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冲击螺丝刀。如果不好下锤的话,就用八个的套桶扳手加八个毫米的螺丝刀头!

网友:
这个是当然了,想办法嘛

网友:
用电钻打好,,再买一个反转钻头最好了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要是生产厂家用不锈钢螺丝钉,那才叫绝!

网友:
一直都是这样拆的。

网友(2010-12-06):
回复 网友A:

我上门维修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的是中间的螺丝卸不下,有的是螺丝虽然卸下来了,但是波轮盘却拿不下来,特别是花键的,时间太长锈死了。最后征得用户同意,用户自己找来了切割机,把波轮盘切割后才搞定。

网友:
都是好发啊!

网友:
诸位介绍的都是好方法。

网友:
WD40松锈剂效果不错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都是好方法,多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外壳丝我也用烙铁加热的方法但是波轮丝锈死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