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幕彩电开关电源常用元器件检测与代换

楼主(2009-04-10):
元件检测是维修大屏幕彩电开关电源极为重要的。由于数字万用表应用极为广泛,所以介绍采用数字万用表的测试方法。
       一、二极管
       电源电路应用的二极管主要有工频整流管、高频整流管和稳压管3种。
       1.工频整流管
         工频整流管主要用在市电整流300V电压形成电路,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向导通阻值时屏幕显示的数据在580欧姆左右,反向阻值为无穷大。无论原机300V电源采用何种型号的整流管,维修时均可用1N5404或1N5408更换。许多大屏幕彩电采用4只二极管构成的整流堆,整流堆损坏时通常是其内部的一只或两只整流管击穿。若没有同型号整流堆更换,可剪断损坏整流管的引脚,采用外接整流管进行应急修理。
      2.高频整流管
       高频整流管主要应用在开关电源变换电路,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正向导通阻值时屏幕显示的数据多在300-500欧姆之间,测量反向阻值是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是1,说明阻值为无穷大。
      强调一下:由于高频管的反向恢复时间极短,比如RG2、RU3都小于0.5微秒,所以绝对不能用1N5408等等工频整流管代换。
      3。稳压管
      稳压管必须用原型号的管子更换。
     二、三极管
     三极管有PNP型和NPN型两种
     1.类型的判别
     根据三极管所标的符号可判别管子的类型,比如,2SAXXX、2SBXXX属于PNP型三极管,2SCXXX、2SDXXX属于NPN型三极管。而此类三极管中间的引脚均为集电极(C),所以判断出基极(B)后,自然就知道发射极(E)了。将数字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档,黑表笔接其中一个未知引脚,而红表笔接C极和另外一个引脚时,万用表屏幕上显示的数字均为700欧左右,则说明被测三极管是PNP型,并且黑表笔接的引脚是B极。反之,若红表笔接其中一个未知引脚,而黑表笔接C极和另外一个时,屏幕上显示的数字均为700欧左右,则说明被测三极管是NPN型,并且红表笔接的引脚是b极。
     由于许多行输出管(如2SD1556)的基极、发射极之间有一只几十欧姆的分流电阻,所以在测量它的B极、E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时,所测结果应等于该电阻的阻值;而此类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接有阻尼二极管,该二极管正极接发射极,所以测量它的C极、E极间电阻时,所测结果等于该二极管的正、反向阻值。
     2.放大倍数的检测
     确认被测三极管的引脚后,将引脚对应插入放大倍数测试插孔(标有B、C、E)内,屏幕上便显示出被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若放大倍数异常,说明该管不能使用。采用测量放大倍数的方法,也可判别不易判别引脚的三极管。比如,确认被测三极管的B极后,而较难判别C极、E极时,将B极和假设的C极、E极插入检测插孔内,记好显示的数字,再将假设的C极、E极换位插入,此时显示的数字若大于先测的数据,说明此次插入插孔的引脚的排列顺序就是三极管的引脚顺序;若小于先测的数据,说明先测数据时插入插孔的引脚的排列顺序是三极管的引脚顺序。
     3.代换
      由于电源电路采用的三极管较常见,所以维修时尽量采用原型号的三极管代换。若手头没有该型号的管子,也可采用参数相近的三极管代换。比如,开关管通常可采用2SD1887代换,脉宽控制管(NPN)可采用2SC2060、2SC3807等正品管子代换,PNP型可采用2SA1300代换。
      三、场效应管
       目前,部分大屏幕彩电开关电源的开关管采用大功率型场效应管。
       1.引脚的判别
       目前,开关管全部采用N沟道大功率场效应管。由于此类场效应管不但中间的引脚均为漏极(D),而且在D极与源极(S)之间接有一个用做保护的二极管 ,所以判断出S极后,自然就知道控制极(G)了。将数字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其中一个未知引脚,而黑表笔接D极时,屏幕上显示500欧左右的数字,说明红表笔接的引脚是S极。而G极与D极、S极无论正、反向测试时阻值均为无穷大。
      2.好坏的判断
       将数字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档,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时,将红表笔将D极、G极短接一下,屏幕显示的数值为150欧左右,将表笔互换后,屏幕显示的数值为40欧左右,说明该管能够触发导通。用表笔将3个极同时短接,再测d极、S极间的阻值一向为无穷大,说明该管能够关断。
      3.代换
       开关电源的原大功率场效应管损坏后,可用2SK965、2SK2847、2SK796代换。
      四、晶闸管
       目前,开关电源采用的晶闸管多为单向晶闸管。
       晶闸管与场效应相同,测量其各个极间阻值时仅有一次屏幕上显示的数值为700欧左右,此时黑表笔接的引脚是阴极(K),红表笔接的是控制极(G),剩下的引脚是阳极(A)。单向晶闸管也有被外信号触发后导通的性能,触发方法与场效应管相同。
      五、光电耦合器
       通常开关电源采用的光电耦合器有4引脚和6引脚两种。
       无论原机采用何种型号4引脚光电耦合器,均可用PC817.TLP621代换。
       无论原机采用何种型号6引脚光电耦合器,均可用4N35.TLP631代换。
       六、热敏元件
       彩电的消磁电阻采用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该电阻在用电烙铁加热后,阻值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大。消磁电阻有三端和两端两种。无论三端还是两端的消磁电阻损坏后,应急修理时均可用两端的18欧或27欧消磁电阻更换。
       目前,部分彩电的市电电压整流、滤波回路中的限流电阻采用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该电阻在用电烙铁加热后,阻值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减小。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损坏后,若手头没有此类元件,应急修理时可用4.7欧10瓦至6.8欧10瓦的电阻代换。

网友:
谢tanchanglin 师傅的热情发帖

楼主:
刚才修改了一下帖子。

网友(2011-10-31):
值得我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3-12-05):
新手 学习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