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家电维修电阻阻值

楼主(2009-04-20):
小弟入行时间不长,请各位行家不吝赐教各种家电维修中电源线能测量的常用的电阻阻值……
我知道电饭堡的阻值大概是灰绿左右,电热水壶大概是橙绿左右,谢谢!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经验,不拆机直接测电源插头电阻,也可以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
楼主的方法我一般不使用,我是先看故障现象然后拆机检查

网友:
小家电用这方法还可以,其他的不太实用

网友:
不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那一般只能检测到电源的故障!

网友:
测插头阻值没什么必要;坏了就修呗

网友:
你这种方法太教条了,修电器重要熟悉工作及结构原理再针对故障进行修理,各种阻值熟能生巧,不能照搬。

网友:
能说明那些色吗?我是新手

网友:
这个  说不准确的,哪个一天去记那些。上面都有色环,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说的什么

网友:
只能大概判断基本是好的

网友:
说的条理不清晰,所以真正的意思可能大家看不懂.以后说话要把意思说明白.呵呵.

网友:
光靠测插头电阻阻值可以参考,不能真正用运到修理当中

网友:
好经验,收了。多谢。

网友:
多谢,多谢,学习一下。

网友:
俺也不明白

网友:
没什么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