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彩电维修长虹通病故障汇总

楼主(2009-04-20):
1、 长虹系列对于LA7688N解码块关机亮点改进:去掉Y板(视放板)VD611、VD612背焊一只4148二极管,正接VD613正负接VD617-B极即可。
2、长虹29A18行场幅均不满,主电源只有75---85V,经查电源部分VD520性能不良,更换RU2即可。
3、长虹CK56B2----22”,行场振TA7698集成块33脚VCC+8.6V,如果只有4V左右时,为行推动开路[包括推动管、变压器等]。
4、长虹2939FD,上部回扫线[有部分台有],进入“S”总线,调回ABK--ENABLE[正常]即可。[故障时亮度变亮]
5、长虹N2918机只有兰背景无图声AV入,AV输出有图无伴音,调整微调候AV可有伴音,电视机有时有伴音,图差,且Y信号好象丢失。经反复查为梳状有故障,把内部重焊一遍,一切正常[估计电容有 漏电]。 注:如把本机按键插座取下,频道自动翻转。
6、长虹C2589工作一会场上部有黑条线无数,线性不良,经反复加热查为C329--471K涤电容不良,更换后正常。
7、长虹C2191出现“吱”声行不工作,拔掉偏转线圈,行管C极电压就正常,经查:C428--1UF/250V电容短路,更换正常。
8、长虹C2992出现上半部图象有锯齿状,经查C825[场供电电容]35V/1000UF后正常。
9、长虹G2125机,上半部拉长经查R402[120K]电阻开路,换后正常。
10、长虹2118FA(A6机芯),VD514(4148)开路时,代假负载时主电源完全正常。 代负载时2秒钟烧行管。
11、长虹C2919PK彩电,有电源指示,待机50V正常,但二次开机,立即保护,则是行输出负载(7)脚上VD408(RU4Z)短路,更换后一切正常。
12、长虹G2132(K)开机有电源指示,但不二次开机:行管二次不开机都严重发热,带假负载时主电源130V又正常,经反复查为行偏转线圈短路。(此机易出此故障)
13、长虹R2916N(R2518N相同)行中心右移3公分,无字符,AV也无图:行脉冲高压包(9)脚D403、D404短路,更换D404(5.1V)正常。D403负端正常为0.7V。
14、长虹25K18(用LA7841场块),工作一会出现上部压缩,下边拉稀:查为C301(1000P)电容不良,更换正常。
15、长虹G29K36机水平一亮线:查为N30(LA7841)坏。同时必须查VD302(1Z75)稳压管,如短路才烧LA7841。
16、长虹25N16图压缩10公分,并向上翻滚,C302,10N电容不良。
17、长虹C2919PK(1)上部回扫线(暗时无),换C318--35V/220UF。(2)上部回扫线,场幅下无,换C305---50V/1UF即好。
18、长虹C2919PS机,出现条纹(似行不同步),同时出现“乌”声(兰背景关时),为梳状电路坏。
19、长虹C2588A机,出现上稀下压缩故障,更换C317--2.2UF电容。 20、长虹C2169出现“M”红字符故障处理:出现此故障表示进入调试模式,若遥控不能关机,按K1L遥控下边“SYS1/SRC”与“AN-SEL”间一未使用的键,使其字符红变绿 ,在遥控关机故障即可排除。若不能排除故 障,须另换遥控器,再遥控关机应好。
21、长虹C2169等型号开机出“AV”状态:此故障表明工作程序发生变化,通常是存储器及外电路发生故障,更换正常。
22、长虹R2518AE(D)机有指示,但不能二次开机(有“支”...声),已烧行管:经查行频15625已去行管,有时能开机但光栅左边有行压缩,伴有拉丝现象,反复查为行推动部分VD431(1N4148)二极管不良。
23、长虹C2588PS机,出现上部有少量回扫线:反复查不是C320,属场消隐不良(去视放),将电阻R321--2.2K并上一个相同电阻故障排除。 星期日 2002年12月22
24、长虹C3419PS上部5厘米处有回扫线(场幅正常):查为C318电容不良,更换正常。
25、长虹R2518AE老是烧行管:查C436、C435RO容量,如果是蓝色CBB81型,必换无疑。换电容、行管后一切正常。
26、长虹2938FD无伴音:无16V,查872(0.27/0.5W)电阻开路,用1W/0.33代换后正常。
27、长虹R2519N无规律自动关机,有时不开机:R820(0.15欧)变质为0.5欧以上,更换正常。
28、长虹2518FN系列机心:上部拉长、下边压缩,底边有3---4公分无光,均系C306(4700/25V)造成。
29、长虹R2519N(用TDA6103Q作视放)亮度大一些即成一亮线,原因是ABL电路R421(100K)变大;若开机亮一下即成一亮线,为RX19(220K)开路。 30、长虹D2962A三无,行管已穿,电容C461(7200P/1500V)变质(包括5100P)。更换正常。
31、长虹G2536搜索不存台,关闭兰背景,微调可存,且AV图翻动:经查为CPU---36脚上C022--(101N)。正常时36脚为3.5---4.5V。
32、长虹T2981,T2982机图差:查为天线输入放大盒有问题,可跨线高频头与天线输入盒即可。
33、长虹SF2915有电源指示,但不能开机:查CPU(N100)3.3V电压只有2V,更换电源部分V871(C2688L)后一切正常。星期四 2003 01 23
34、长虹2588K机烧行管,换行管开机行场均收小(高压很高),查为枕校板上C472--7200P/1600V电容不良,更换后正常。星期四 2003年1月23日记。 35、长虹C2919PK放几分钟后,有些频道跑台,自动搜索可能搜不完台:查为主中放盒内中周1160不良。
36、长虹C2919PS无规律跑台(画中画正常):为主高频头内引脚处有裂焊。
37、长虹2118FA烧行管V432(D1651),查电源、电容均正常,后查为偏转回路上VD441(RM11C二极管)短路。2003年2月10日。
38、长虹G2125有指示,不开机:查为18V供电有短路,因V832(D400-E)坏,烧D834、D835、R824。换后正常。
39、长虹SF2551三无:换N801(STR-F6454)、VD830、VD808、V801(C2655)后正常。
40、长虹C3419PD缺Y信号:查为清晰度增强盒不良,短接1--3脚可应急排除故障。
41、长虹H29D80伴音不良,只有”乌”声:Z608{L6.5C}不良. 更换正常.
42、长虹G2985(B),行幅失真,左右差1CM:R931(0.5W 15欧).增大至150欧, 更换正常..
43、长虹C2152(KV):小信号用LA7680,有指示,几分钟后自动开机:换C563(35V/330UF)电容后正常。如木纹干扰换C562。
44、长虹T2982有电源指示,但不开机:二极管VD408(RU4Z)不良,更换正常。
45、长虹C3419PD待机正常,开机烧C4706调整管:400V/560UF电容不良。(开机伴有“吱”声。)
46、长虹C3419PK:主电源115V只有100V,且随伴音大小而变是R868 270K/1W开路。
47、长虹HP系列背投电源改进:R888/270K/1W改为470K/1W;在VC801 (2)(3)脚间并0.22UF/250V电容(电源“吱”声,且干扰(1)频道)。

其它资料: 长虹1
1、 在检修A6机芯生产的21\"彩电故障时,或检修因TDA7496损坏无伴音故障时,将CRT、主声道左右喇叭网和主板地用屏敝线相连。
2、 针对个别型号的彩电在信号较差的地区接收信号出现雪花点较多,且出现有噪音出现的问题,可采取在前置中频放大电路V101\"E\"极电阻R115两端并接一只电容解决,参考值为0.01UF。
3、 A6机芯生产的各型彩电当出现黑白图象显示正常,色饱和度开大后,满屏绿色画面的故障,主要检查LA7688(1)脚外电路上的元件和基带延迟处理块LC89950。判定方法是:测量LA7688(1)脚电压,当电视机接收TV-PAL/NTSC制时,该脚工作电压应设置在1.7-2.6V间。当电视机工作AV-PAL/NTSC制时,此脚应为2.9-3.8V。当(1)脚电压正常,则故障在LC89950及周围电路上。
4、 A6机芯生产的21〃彩电出现节目号\"1\"下的节目关机后频率漂移现象,而在其它节目号下无此现象,解决方法是将原装CPU换成CHT0408-5L21。CHT0408-5L21可代替CHT0405-5J77、CH0403-5H61。
5、 LA7688A可用LA7688B代替。为避免多次损坏LA7688A,可在印制板号为JU7.820.1534/1360的Y板上在R362左端与VD622正端之间背焊一只电容。在板号为:JU7.820.1535/1462的Y板上在V617\"C\"极与显象管座接地脚间背焊一只电容。该电容大小为:CT-500V-100P。

长虹2
6、CN-5机芯出现开机有图,随后出现水平亮线故障,请检查AN5095(20)脚外接自动亮度控制电路上的元件,该脚电压低于0.7V时,(20)脚内接维修开关电路启动引起。
7、CN-5开关电源所用元件必须用本机规定的型号,如开关管必须用THD215。
8、CN-5机芯进入维修方法是将CPU(36)脚瞬间对地短路或CPU(9)脚对地短路。进入维修状态后,按遥控器上的背景键即可进行整机功能状态设置。按背景键后,屏幕上将显示FF- FF,反复按压此键,可选择两项参数,按音量键改变参数大小。下表列出部分机型两项参数值:
项 目 N2918 2916FN 2518FN 25N1、29N16、25N18、29N18、25N19 21〃 R2518N 2919FN 模式1 27 07 07 04 C1 07 24 模式2 47 47 03 03 04 03 47

长虹3
1、NC-5机芯电源集成块TEA2261用BL8701代替时,将电路中: R810由原来的1.5K改为6.8K;R818由原来的680欧改为1.5k。
2、针对CN-5机芯后期生产的产品,电源部分元件作了如下变动:C821由原来的 0.68U改为CD11-50V-1UF;C825由原来的50V/1UF改为50V/2.2UF。
3、CN-5机芯电源电感线圈L801若无1uH的电感,可用2.2uH的替换。
4、CN-5机芯生产的个别彩电出现重低音筒发出\"嗡嗡\"场:将C675由CD11-16V-470uf改为CD288H-16V-2200uF即可。
5、为了提高CN-5机芯稳定性和地域的适应性,现提出如下改进方法: R819改为RT13-0.166W-330欧; R822改为:RT13-0.166W-1.3K; C821改为:CD11-50V-1UF; C825改为:CD11-50V-2.2UF; C824改为:CL21X-50V-1000PF。
1、 CPU:CHT0807用CHT0819替换时,请将D301断开即可。
2、 为改善G2510B、G2529、G2532、G2536、G2538、G2539等彩电出现接收TV、AV信号时伴音不正常需对如下电路进行处理即可解决。(1)将飞线(AWM1007-11/0.16 黑色120MM,背焊于W028一孔与W410之间)改为AWM1007-11/0.16黑色70MM。背焊于原孔与W412和R048之间的地焊点上。(2)增加跨接线W412 10mm。注:请将短接线远离高频调谐器,并用胶布固定。

长虹4
1、 CH-10机芯电源部分C-MOS管V840可用STW10NB60、BUZZ334、IRFIB5N65A代替。安装位置只需将VD840、R821移位即可。
2、 CH-10机芯所用CPU目前有四种,它们是CHT0808、CHT0818、CHT1201、CHT1202。CH0808和CH0818,这两种CPU只能使用8MHZ的晶体;后两种采用6MHZ晶体。两晶体绝不能混用,否则出现\"遥控不接收,本机按键及其它功能正常\"现象。
3、 CH-10机芯个别故障的检修方法:(1) 开机一段时间,屏幕上出现间隙性黑屏(闪动),同时伴有噪声;有时在闪动多次后,自动关机(不会出现B/B背景),再次开机重复上述故障。(2) 解决方法:将R061由原来的470欧改为100欧;W076由2CK75D改为挂针。(3) 针对有些个别彩电出现多次损坏TDA6108,出现满屏回线时: A. 增加电阻RY04A(0.5W/470欧),断开CY01与CY02之间的印制线,RY04A装于CY01正端和CY02正端之间。 B. 剪断XPY03第(1)脚的带线插头。 C. VDY01A、VDY02A、VDY03A装配方法:三只二极管正端不变,三只二极管负端取下后和CY01正端接在一起。 D. 增加挂线于CY88处。
4、 有些彩电出现字符抖动,开机一段时间字符上下抖动时,(1)将V438A的BE极改为5MM挂针;(2)R120改为CL21X-50V-6800PF。
5、 针对个别地区出现的接收地方台节目时,出现瞬间黑屏,有时出现蓝背景,可采用下面的两种方法试试。方法是将CHT0808换成CHT0818或协调当地电视台调整信号,使信号调制度达到国家标准87.5%,并使视频信号同步头幅度达到信号幅度的30%。若以上方法不行还可将R206阻值减小试试。
6、 G2985所用行变BSC68H2与BSC70E2可互换。
7、 个别信号彩电出现损坏V840(W10NB60)、VD840(WOSZ15B)、VD873(RG2)、F801(4A/250v)时,将VD873(RG2)更换为BYM26D即可消除此现象。

长虹5
1、 CN-12机芯生产的各型彩电中部分25K18、29K19、G2911出现播放卡拉OK信号时,伴音异常时,可采用在C523A\"+\"端与R501所接地端,并接两组二极管。每组二极管用三只2CK75D的二极管串联而成,其中一组二极管正端,接在C523A正端,负端接在R501接地处,另一组二极管负端接C523A正端,负端接R501接地处。见图(2)。
2、 CN-12机芯生产的G2502、G2911B彩电出现卡拉OK音异时,按图(3)方法处理。

长虹6
1、 NC-6机芯个别频道出现图扭时,将中主放组件内R123改为1K,C125改为0.1UF。
2、 G2966B彩电数据调乱,VGA功能消失时,此时将OPT0调到81,OPT1调到87即可设置在此状态下。
3、 在维修NC-6机芯电源时,必须用10K电阻将C810上存贮的电荷放掉再进行维修。当判定STR-S6709损坏后,请将D809、D815更换(注:即使测得是正常的也更换)。
4、 G2967A因伴音功放块损坏出现三无故障时,除更换伴音功放块和Z889外,还须检查功放块输出脚的箝位二极管和声筒内扬声器焊接线是否靠得太近。
5、 NC-6机芯屏幕下部出现锯齿干扰:原因是由于L442性能不良引起,请更换L442(TLN3063)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2015-07-21):
长虹比创维好修点,一般主要是行变烧的多,场频无极电容,其他很少出现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5-11-17):
感谢楼主的经验总结,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6-09-13):
谢谢你的资料,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