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冰柜毛细管长度计算方法

楼主(2009-04-21):
冰箱冷柜毛细管长度计算(摘要)
冰箱, 摘要, 冷柜, 毛细管, 长度
1 . 毛细管长度的试验方法
将工艺管打开,高压管连接压力表,毛细管的一端连接干燥过滤器,另一端暂不焊接,启动压缩机,如果压力表的压力稳定在0.98-----1.177Mpa左右,可以认为合适,压力过高就要割断一小段,压力过小时就加一小段,反复试验直到合适为止,然后将毛细管和蒸发器连接好。再抽真空、充注制冷剂。
2.
工厂大部分采用测试的方法来判定毛细管的长短,需要的设备有:高压瓶、流量计、液压测量和气压测量等条件,而在维修当中由于条件的制约,就有些困难; 下面介绍一种方便的测量方法:
在需要更换毛细管的冰箱的冷凝器输出端换一个双尾干燥过滤器,焊接好冷凝器的接头和工艺管(工艺管选择直径5毫米的铜管和三通压力表架,在选择一条基本上与原毛细管差不多直径的毛细管,长度在可根据压缩机的功率估计,一般在2.0米-2.8米之间,一端焊接到干燥过滤器的输出端,插入深度一般在0.5~1厘米左右不能太深,过深会触到干燥过滤器的过滤网上造成堵塞,也不能过短,太短会使赃物堵住毛细管的口径,焊接无误后,切开压缩机的工艺口,开启压缩机观查接在干燥过滤器上的压力表的压力,根据所用的制冷剂的不同选择压力的大小,如压力过高可截短一些毛细管,反之要加长,当基本上符合下面提供的压力范围内即可。下面提供不同的制冷剂的压力范围:
R12 11.5~12.5KG/CM2
R134 10.5~11.5KG/CM2
R22 15.5~18KG/CM2
R600 9.6~10.5KG.CM2
在实际维修当中不断的测试及可得出标准的长度可供以后无需测试及可知道长度,但是必须和测试的毛细管的直径一致
3 . 自制冰箱、冰柜蒸发器和毛细管的速算方法!!!
在维修制冷设备时,如遇到冰箱、冰柜的蒸发器出现内漏时,一般可以不用拆动原蒸发器的盘管,在内包装皮的基础上可认重新盘管。然而计算所用铜管的长度,会使许多维修员感到头痛。下面介绍一种速算方法给大家,供参考。
一、 速算方法
1.电冰箱蒸发器新管长度计算公式
管子总长度=冷冻室长度+冷藏室长度
冷冻室长度=1/3总容积(升)×0.148米/升
冷藏室长度=2/3总容积(升)×0.03米/升
2.电冰柜蒸发器新管长度计算公式
铜管总长度=1/3总容积×0.148米/升+2/3总容积×0.03米/升
注意:公式中介绍的铜管长度的计算方法,适合于直径为∮6mm和∮8mm的紫铜管
4.
电冰箱要求压缩比达到1:10,才能使制冷系统达到设计规范。
电冰箱的压缩机是高压压缩机,本身的压缩比远远满足要求,所以1:10的压缩比就要有节流毛细管来控制了,毛细管加长可以增加压缩比,毛细管减短可以降低压缩比。
以制冷系统的低压压力0.06MPa为基准,则其绝对压力为0.16MPa,由于压缩比为1:10,所以高压压力是低压压力的10倍,则高压压力为1.6MPa,用压力表读数为1.5MPa。
实际调试毛细管的时候,是将压缩机的低压端开口放置在大气中,大气压力在表上的读数为0,实际的压力为0.1MPa。
在压缩机高压端接压力表和毛细管,由于毛细管的阻流产生了高压压力读数,高压压力也应该是低压压力的10倍,所以高压压力的只是1MPa,读数为0.9MPa。
其实一台好的电冰箱其压缩比可以达到1:12的,因此调试毛细管的长度高压读数为1.1MPa也是可以的。因此毛细管的长度可以有一定的伸缩性的,不一定就是标准要多少的。
一般用电冰箱专用毛细管3m进行调试,观察压力表适当剪短毛细管即可。使用年限长的冷柜制冷效果差
维修时排放制冷剂,感觉制冷剂量并未减少,经打压检漏并未发现系统泄漏。怀疑压缩机排气效率降低,但更换压缩机无效。产生此故障的原因是压机使用年限时间长,压机线圈绝缘漆与压机油和制冷剂发生共溶,在毛细管内壁“结蜡”,减小毛细管内径,造成制冷剂流量减弱,机器出现制冷差。经冲洗无效后,可剪短毛细管0.4M左右,故障即可排除筑龙网拉来的:毛细管
毛细管节流的特点
毛细管是一根有规定长度的小孔径管子,它没有运动部件,在制冷系统中可产生预定的压力降,一般用作电冰箱、空调机和小型冷库的节流元件。
毛细管依*其流动阻力沿长度方向产生压力降,来控制制冷剂的流量和维持冷凝器和蒸发器的压差。当有一定过冷度的制冷剂进入毛细管后,会沿着流动方向产生压力和状态变化,先是过冷液体随压力的逐步降低,先变为相应压力下的饱和液体,这一段称液相段,其压力降不大,且呈线性变化;从出现第一个气泡开始至毛细管末端,均为气液共存段,也称两相流动段,该段内饱和蒸汽含量沿流动方向逐渐增加,因此压力降呈非线性变化,愈到毛细管的末端,其单位长度上的压力降愈大。当压力降低至相应温度下的饱和压力时,就要产生闪发现象,使液体自身蒸发降温,也就是随着压力的降低,制冷剂的温度也相应降低,既降低至相应压力下的饱和温度。
毛细管作节流装置的特点
毛细管由紫铜管拉制而成,结构简单,造成方便,价格低廉。
没有运动部件,本身不易产生故障和泄漏。
具有自动补偿的特点,既制冷剂在一定压差(△P=PK-PO)下,流经毛细管时的流量稳定的,当制冷负荷变化,冷凝压力PK增大或蒸发压力PO降低时,△P值增大,制冷剂在毛细管内流量也相应增大,以适应制冷负荷变化对流量的要求,但这种补偿的能力较小。
制冷压缩机停止运转后,制冷系统内的高压侧压力和低压侧压力可迅速得到平衡,再次起动运转时,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起动负荷较小,故不必使用起动转矩大的电动机,这一点对半封闭和全封闭式制冷压缩机尤其重要。
毛细管的选择方法
毛细管的内径和长度必须经选择,但毛细管的理论计算比较复杂,计算结构误差也很大,所以一般均在选定内径之后,再来决定长度,在规定的条件下根据试验结果来决定毛细管尺寸。
氮气测定法和液体测量法:测量方法是在毛细管连接在入口压力为表压980KPa的容器上,环境温度保持不变,测量毛细管每分钟的液体流量值。
在制冷系统上直接测定毛细管流量:在制冷系统排气管上连接一个压力计。吸气口与表压力为零的干燥空气或氮气源相接。开启压缩机后,制冷系统压力(电冰箱)最好达到1200--1300KPa(蒸发温度为-15℃至-18℃),如果希望改变蒸发器压力,只需要加长或减短毛细管的长度就可以实现了。这种方法操作简单,精度不高,可在维修时使用。
空调机和冷饮机一类的制冷系统一般使用“空调工况”,毛细管较粗,阻力小,用此方法测定毛细管的空气流量值,表压力可达到540--590KPa。
最基本的方法是按原毛细管的长度和内径尺寸更换新的就OK了。
毛细管流量液体测定法 毛细管流量气体测定法

网友:
解决了我的想知道的问题,谢谢,一定收藏。

网友(2011-08-08):
多谢分享,论坛真好,这么多好资料!

网友:
看完你的帖子我毛细管都下好料焊好了,系统都差不多在试机了。
越弄越复杂,累不累哦?这压力那压力,都说自己的“正确”,听谁的?没有必要搞得太复杂麻烦了,拉倒吧!!!别折腾自己了!
修台冰箱冷柜那么多名堂,还没等琢磨完,试验出结果,冰箱早就修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