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求助:康佳P25SE282开机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9-04-26):
接修一台 康佳P25SE282型机,开机不到一分钟就自动关机[为待机状态]。再开机又这样自动关机。查电源电压为135V正常[此机断开L950测不行,我用短路行管B-E极测得]。刚看到图像,听到声音就保护关机。是哪里的毛病,请教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SE机型图纸请参考

P29SE072/P29SE073/P29SE077/P29SEl51/P29SE281/P29SE282/P34SEl38等.pdf

网友:
有场失落保护,行高压保护,和暗电流保护,一个一个断开查。

网友:
我很赞同版主的说法,试试看吧

网友:
输出电源电压是否过高!我曾经遇到一台长虹,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
更换三极管V472试试

网友:
把那个调阻,换掉。

楼主:
先谢谢朋友们的回帖。以上见意我都检查过了,没毛病呀。看到图像时很正常的,但很快就保护关机了。    还望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检查一下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2009-11-11):
三极管V472受潮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