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C2163自动收台不存台的检修

楼主(2009-04-28):
接修一台长虹C2163型彩电,故障为自动收台不存台,(转修机),因该机没有微调和半自动收索,但在自动收台时屏幕显示字符正常,,能够出现图像。但节目号不变,常规分析应该是中周,,或是中周内的电容变质,,引起中放AFT电压输出不正常,于是更换同型号的中周,后故障依旧,,再次检测电台识别电路,也未见异常,于是维修陷于僵局。考虑到是转修机,问题应该不是很常见,于是再次收索发现图像质量还不错,但收台速度比正常要快得多,这就说明CPU没有接收到电台识别信号,用示波器测试TMP47C433AN的36脚又有信号,会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存台呢?根据CPU存台的原理分析,识别信号有了,而CPU未接到,和CPU接到了然而信号异常,或者,CPU的脉冲计数是否准确等,都会造成不存台,综上所述,本着先简,后复的原则,更换CPU 的晶振后,果然故障消失,这例故障有点特殊,很少见,望能引起同行们注意,避免走弯路

网友:
从哪里抄的啊?

网友:
值得注意的问题,晶振引起不存台还没有遇见过,下次注意了,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好经验

网友(2015-01-19):
晶振,又是晶振!!!

网友(2015-11-25):
谢谢带来好的技术经验。

网友:
老电视,难查的故障,不好修。

网友(2016-03-28):
老故障,新的维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