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两只灯泡法维修长虹C2592开机即保护

楼主(2009-05-31):
一台长虹C2592开机即保护。
      检修时:先测量主电源各负载,没发现短路处。遂断开行负载,在+B处接入60W灯泡,试机,灯泡一亮即灭。于是合上47型表的电压记忆开关,将表笔贴紧+B滤波电容的正负极,再试机,灯泡一闪。表针读数为155V。从而断定是稳压环节有故障。
       先代换C814无效。于是又在3.15A保险处串入60W灯泡,开机,灯泡亮。测量取样环节的V810整流输出仅0.8V(正常应在20V左右)。分别检查与该绕组(取样)相连的元件。未找到故障所在。只是R811微黑,但测电阻正常(22欧)。为保险,同时根换V810和R811。将其它元件复原。试机灯泡亮度正常,测+B为130V。恢复电路,试机,声图俱佳。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 辛苦你了

网友:
学习你的好经验

网友:
老手,佩服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在3.15保险处串装60W灯泡太小,我常用200W,大屏再并100W的灯泡查机,并且拆除消磁电阻,因60W功率太小不能胜任整机所需正常工作电流.正常电源输出端接60W负载,保险处接60W灯泡时,灯泡有电流会很亮,这时充当一只过流电阻,由于灯泡串接于电源电路,会引起很大的压降,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会下降很多(约100-200V之间),时间过长会烧电源管,所以用200W以上的灯泡当保险,不烧电源管,不影响电源检修过程.

网友:
你们太有才了,学习了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拿掉保险丝.应用150W-200W左右灯泡.这样电源如有短路.灯泡不会烧开关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