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CH10机芯总线故障

楼主(2009-06-22):
长虹CH10机芯,CPU CHT0818  0808   小信号IC TDA8839/8843
进入总线方法:用K11B遥控器将音量关到最小,再按住遥控器的静音键不放,同时按电视机上的AN/TV键,屏幕上出现红色字符“S”,表示已进入维修调试状态。按遥控器上的粉红色键进行翻页,按频道+/-键对每一页参数翻项,按音量+/-键调整参数大小。遥控关机或按总电源开关退出。
      总线故障1,故障现象:部分台节目上部出现回扫线,检测场输出电路未见异常。
      检修总线故障:进入维修状态,选择白平衡调整(WHITE POINT ADJUST)菜单中的ABK消隐开关设置项目,将其设置数据改为正确的ENABLE即可。
      总线故障2,故障现象:图像正常,接收AV/TV信号均无声。
      检修总线故障:进入维修状态,将伴音电路选择项目SOUND IC的数据改为TDA9860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来自实践的经验.

网友:
多谢分享你的维修成果。

网友:
实践出真知!谢谢你!

网友:
实践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继续加油,为论坛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