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电子制作后用什么做外壳?

楼主(2009-07-18):
大家做完东西后用什么做外壳?简单、实用、便宜、易做的。

网友:
根据东西的大小选择生活中的其他废旧电器外壳。比如小收音机外壳,磁带盒等。

网友:
版主的意见好,废物利用,节约能源,省事省料,利国利民又利己,是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特别是从事维修时间较长的同志,手头一定有不少过期的小仪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如果你向他们求助,他们一定会热情地帮助你的.
    如果单纯考虑美观,可以用彩塑板粘接.顺便练练手艺.当然,你如果不吝啬手中的银子,也可以到电子市场去转转,电子市场有各种规格的机壳、机合供你选择;
    如果你制作的是大功率设备,如整流源、ups等设备,一定要用比较坚固的金属板做外壳,这牵扯到用电安全问题,千万注意.

网友:
什么东西的外壳?怎么不说清楚?

楼主:
彩塑板在哪能买到?多少钱?用什么粘呀

网友:
过去只有在有机玻璃商店才有,现在比较大的建材市场都有卖的。不同材料使用不同的粘接材料,比如有机玻璃可使用香蕉水粘接。现在有一种A、B胶可以适用普通的木材\金属\塑料,10分钟定型,数小时就可达到使用强度.

网友:
坏室外天线电源盒;手机充电器壳;铝合金方管边角料......

网友(2010-02-23):
磁带盒 天线电源盒 手机充电器壳 废旧电器外壳

网友(2010-04-12):
做外壳?材料很多.什么都可以,木板,塑料板,铁板,有机玻璃, 都可以的, 真的是简单、实用、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