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2901A,继电器开关跳打不开

楼主(2009-07-29):
TCL2901A,继电器开关跳打不开我把行去掉能打开,不一会也跳,请师傅们帮忙看看

楼主:
有师傅在吗帮帮我呀,行是起振的偏转去掉它就不跳了,不过声音没有,遥控也没用请那位师傅指点

网友:
可能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重点查看高压包!

网友:
行偏转去掉试机时间长会坏的,要确定+B正常

楼主:
谢谢师傅们,修好了是行偏转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