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空调控制压缩机的继电器

楼主(2009-08-18):
一台柜式空调,外机电解电容和继电器之间的红线氧化烧断,继电器的接线端口也被烧焦,受条件所限,将继电器抛开,电容直接接在电源棕线上。这样接通电源的同时压缩机就开始工作了。请问这样做有什么弊病和不妥之处。谢谢

网友:
这样就不受内机控制了。失去了空调的一些功能,试机可以,不要长期工作。

网友:
这样空调内机一打开  空调就一直工作   就是室温达到了设定的温度  压缩机还是不停机的   对压缩机没有保护功能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就碰到这样的故障,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
会不停机,重新接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