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一招巧解任何电脑的开机密码

楼主(2009-09-01):
无需任何工具,无需放电

任何电脑当开机需要密码时,只需将机箱打开,把里面的声卡或其它任何一

个零件拔下来,然后通电启动,主板自检后再强行关机,把拔下的零件再插

上去,开机,密码自动清除,百试百灵。

网友:
真的吗?马上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没试过,有空试一下

网友:
没试过。谢谢分亨。。可以吗????那如果都是集成的呢????

网友:
我也要试一下。经验很好。

网友:
有时间我遇上时我会试试。

网友:
如果都是集成的呢

网友:
没试过,有时间也试试看,谢谢分享

网友:
哈哈,很多主板现在都是全集成的!!不过也是个好方法,我一般用dospass,

网友:
没试过,有机会试一下,不会丢失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