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维修焊接应注意几个方面?

楼主(2009-09-07):
最近刚开始学焊接冰箱老是弄不好请大家帮下

网友:
看来你确实是新手.1、先将要焊接的部分一个口进行扩管,让另一个关口能套进去为宜.2、将要焊接的部分用砂纸打磨,以去掉氧化层。3、插入。对接。4、将氧焊枪的火焰调到中性火焰,将焊接口加热,直至焊条能自动熔化到焊缝里。OK

网友:
说不清的,最好找个朋友实即动手抄作一下,挺简单的,5分钟保正能会,安全要注意呀!!!

网友:
自己找感觉才行,多多练习就可以了!!掌握好火焰!

网友:
铜管比较好焊,冷凝器的铁管焊接时要注意,要掌握硼砂的用量,不要有砂眼和虚焊。毛细管与过滤器的焊接处要掌握好焊枪的温度,防止焊堵。

网友:
焊铜管时把接口烤微红在放焊条

网友:
建议按车伟的理论自己动手先学习焊铜管,再焊铜对铁,在焊铝管

网友:
我也学习了,谢谢各位讲解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