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与VCD机激光头组件常见故障

楼主(2009-09-14):
DVDVCD机激光头组件常见故障与维修

激光头故障是CD/VCD/DVD机常见的故障之一,但大多数激光头故障只是局部的,通过修复还可继续使用,不需要换整个激光头组件。
一、激光头脏污
激光头物镜及激光头内部光学腔体被灰尘污染,影响激光头对光盘信号的读取,是激光头组件最常见的故障。
故障原因是机器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使空气流动加剧,容易吸收灰尘。因此、在机内经常放一张光盘,对遮盖灰尘有较好的作用。
故障现是有时能读盘,有时不能读盘。当不能读盘时,光盘进出正常,激光头物镜也有聚焦动作,并有红色激光射出,但几秒钟后,激光头停止运动,屏幕显示“NODISC”。检修方法如下。
1.
用一块软布盖住激光头组件,彻底清洁机内其他部分,以免激光头物镜再次被污染。

2.
用干净丝绸蘸无水酒精擦洗物镜。擦洗动作要轻,以免造成物镜移位。严禁使用毛笔、棉花等物,避免物镜表面粘上纤维丝或损坏蒸镀膜。

3.
内部光学系统有较多灰尘时,可小心拆开物镜,用丝绸蘸酒精轻轻清洗腔体内的镜片,再用修钟表用的橡皮球对准光学腔体和物镜机构吹气清洗,装回即可。

二、激光头机械故障
1、
物镜位置失常

故障原因是清洁激光头时用力过重,机器受到震动。这时激光头有激光射出,也有循迹和聚焦动作,但屏显为“NODISC”。清洁激光头调整激光头功率电位器也不能使机器正常工作。
检修时将物镜轻轻地提高少许,然后用胶布从两侧固定,再用电烙铁重新焊一遍,固定物镜的四根悬置引线(四线型结构),再轻轻撕去胶布。
轴向滑动型和铰链型的物镜机构均有较好的抗震性,物镜机构位置失常的故障较为少见,若产生此故障,则主要是塑料支架变形引起。
2、
激光头打盘

装入光盘,按“PLAY”键后不能重放,且机内有“哒哒”的打盘声,打开机壳检查,可见物镜被光盘碰歪,光盘上有划痕。VCD/DVD机产生该故障的原因主要是激光头支架变形或聚焦增益过大。
三、激光管老化
机器使用日久激光管或光电二极管老化,判断方法有以下三种。
1.
肉眼观察激光二极管的发光强度,可作粗略判断。

2.
万用表检测激光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但须与正常值作比较后才能判断。

3.
用示波器观察RF信号波形(眼图)的幅度。若眼图峰一峰值大于11V为正常;若小于1V,则表明激光二极管或光电二极管老化。在清洁物镜和内部光学系统后,眼图峰一峰值仍小于1V,需调整光功率电位器;若电位器调到最大,峰一峰值还小于1V,则激光二极管或光电二极管严重老化,需要换激光头组件。

四、激光二极管击穿
这一般是维修者在操作过程中产生的静电造成的。拆机时,注意触摸机器外壳或接地的金属,放掉人体静电。最好戴上防静电手套,使用接地良好的电烙铁或防静电的低压电烙铁。
激光管击穿后,很容易用万用表测出。可更换同型号的激光管或更换整个激光头组件。
五、光电二极管击穿
           激光头组件中有ABCDEF六只光电二极管,其中ABCD四只光电二极管用于接收光盘反射的光信号,形成RF信号。EF两只光电二极管分别在ABCD四只光电二极管的左右两侧,用于产生循迹误差信号,使激光束焦点准确跟踪光盘上的信息轨迹。六只光电二极管的负极连在一起,正极分别引出,故光电二极管的击穿很容易用万用表测出。光电二极管的调整比较复杂,击穿后须更换整个激光头组件。
六、激光头排线断裂
激光头组件有两条排线。在视盘机的使用过程中,激光头组件不断有径向循迹动作和上下聚焦动作,常发生激光头排线因疲劳而断裂的故障。故障现象是:有时能选曲,有时不能选曲,有时读不出总目录;故障出现有较大的随机性;起初故障较轻,后来越来越重;打开机壳检查,发现有时有激光射出,有时又没有,有时有上下聚焦动作,有时又没有;用手轻轻拨动扁平排线,机器时好时坏。换上新的扁平排线,故障即可排除。

网友(2022-01-06):
非常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
非常专业的技术,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