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组装机LC863528C数据

楼主(2009-10-22):
一台25的组装机三无雷击,就是处于待机状态,换CPU    LC863528C可以开机,但一开机灯丝一亮,就待机,不知是哪的毛病,想要一份数据LC863528C+LA76810A+24C08A,先谢谢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因数据引起的机会不大,找到待机控制脚和各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