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彩电ABL电路工作原理求教

楼主(2009-10-23):
彩电ABL电路工作原理求教同题,求教ABL电路原理

网友:
ABL电路是自动亮度限制电路,当图象信号亮度突然增大时,不仅使显象管亮度大增有损显象管寿命,同时也使显象管第二阳极高压大增,于显象管、电视机乃至主人的健康都有危害,而ABL电路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设计的,它可以自动检测并限制导致显象管亮度不合理增大的电流,保证显象管和整机的安全。由于各机型的行输出变压器脚位也不同,不能简单地说在行输出变压器的哪个脚,建议参阅有关电视机电路原理的书籍

网友: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很少有明确的回复和解答,下面这个较好,供楼主参考
什么是ABL电路
  为了减少电路和荧光粉的损耗,保证显示器的寿命,显示器均具有自动亮度限制电路(ABL)。ABL会控制显示器的最高平均亮度在允许的范围内,这个范围由显示器厂商自行设定。体现ABL电路效果的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全屏的白色和黑底一个白方块的亮度是明显不一样的;全屏幕的白色看起来就要灰暗一些,而方块就看着白的比较纯。在测试中,全屏幕白底的亮度大约是3英寸白色方块亮度的60~90%,这是包含了屏幕极高亮度和极低亮度的情况。在正常亮度下,这个范围通常在70~80%。如果没有ABL电路,如果让CRT显示器显示全屏幕白色的亮度和显示小方块的一样,那么总亮度将非常惊人,高压枪的功率压力将大的可怕。
  如果将ABL亮度调高,如在正常亮度下,让全屏幕白底的亮度达到3英寸白块亮度的80%以上,将可以得到更为艳丽的显示效果,但这是以显示器的寿命为代价的。如果将ABL亮度调低,那么显示器的功率压力就会明显减轻,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维持显示器的“正常”工作和延长寿命,但是,屏幕的画面就会更为黯淡失色。

这种电路工作原理是比较简单的,他就是在行输出部分得到一个取样电压,当亮度增加时其行电流也同时增加取样电压也升高,此变化的电压就反馈到亮度控制端,使亮度降低,达到自动控制的目的。
因我手头已经没有电路图,有的都已经老了,否则可以提供一下电流回路。

网友(2011-07-17):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