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 TDA8350Q场块电路

楼主(2009-10-26):
检修要点。当出现水平亮线时,首先坚持4,8脚供电,是否正常。在正常的情况下。那螺丝刀碰1.2.脚。看屏幕是否变宽。若有故障不再场块,没有则在场块。本身,
当东西方向出现几何失真故障时,应检查11.脚12脚外围电路。光栅异常,与11脚12脚无关系的。

网友(2011-02-01):
11脚电压为37V何由

网友(2011-06-22):
可能是上枕形校正二极管与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2014-03-31):
楼主 西湖C2528电视机出现上半部分黑屏,下半部屏幕有图像,是哪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2014-06-28):
我看到十脚好像是空的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