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by299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10-31):
康佳彩电的by299二极管,用哪个型号的代换?谢谢

网友:
用RU4DS试一下。。。。。。。。。

网友(2013-07-28):
我用BY228代换,行幅度变大。

网友(2015-12-21):
BY299的参数是1000V/2A,其可以BY228、  BY328、 RU4DS、 RH3F、  RS3FS、  3TH41等代用。

网友(2017-08-17):
BY299这个管子和一般的整流二极管测量有些不一样,反向测量有一定偏转。不要误认为是软击穿。

网友:
BY228球状二极管对光敏感,应避开阳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