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存储器格式转换

楼主(2009-11-16):
各位高手,求存储器格式转换软件。我下载的存储器数据格式不对听说是格式问题。

楼主:
没回音。。。。太凄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存贮器文件格式有BIN  JDZ  DAT  CCQ等多种格式。如果下载的存储器文件的扩展名不是bin,就请改成bin。例如:下载的文件为6D9500003.ccq,将它改成6D9500003.bin,否则在此读写软件将找不的到下载的软件,总线数据读写器(拷贝机)不识别这种格式的文件。如果文件不是bin格式,直接把其它总线数据文件的后缀名 改成bin就行了。
bin文件是二进制 数据文件,用拷贝机所带的软件可以打开,其实打开也没有意义,读不懂。把文件后缀名改成bin,只要与你要求的数据相符,直接拷贝到24C××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