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求助]海尔21FA1-T存储器数据

楼主(2009-12-03):
昨天接一台海尔21FA1-T彩电,故障现象为AV完全正常,但TV无图无声,执行自动搜索时有提示(频率数码从0到869.99MHz变化),但始终无图像出现,监测高频头总线电压SDA\SCL电压均为4.6伏,基本正常,AGC电压为3.8V左右,供电为5伏,调谐电压为33伏不变化,购一新高频头换上,仍然依旧,怀疑芯片有问题,但客户不同意,想下一存储器数据,改写一下,但我的数据库里没有,请大家如果有这份数据,发一份过来,谢谢!

网友:
在搜台过程中,显示频率在变化,说明CPU已发出指令.可查CPU调谐电压输出脚电压有无变化,高频头TV电压有没有随之而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应该有反应的,但这台机器没有,33伏端子上33伏始终不变化,估计是在其内部合成调谐的,所以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再说更换一只新的也一样,觉得有些奇怪

网友:
我感觉不像是数据的问题   你应检查CPU调谐电压输出脚到高频头33伏调谐脚之间的电路,或是断开一下芯片调谐控制脚,监测此脚电压有无变化,来判断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
同意4楼的看法,

楼主:
嘿,说起来很遗憾,这位客户是位老头,同时也是位老顽固,居然还不让我动他的原件,说是怕售后认出,真是无语,我用新高频头代换时,他还抱怨说我不该动,真晕!现在居然还有这样不讲道理的人,我不拆下旧件,如何去判断新件能否使用,毕竟旧件无明显损坏特征,本来是想为他们着想,尽量缩小修理周期,谁料到好心讨不得好报,干脆放弃,收他三十检查费完事,虽然他最终只给了二十元,但也少了一份闲心,本来也想细查一下的,但昨晚回来较晚,又有其它事耽搁,今天这两个老顽固来得还挺早,发帖时,已经来了,唉,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就此故障而言,我始终觉得大块有问题,改数据只是想进一步验证,图纸也没有来得及查找,不过谢谢大家的积极回帖,尽管没能如愿,但却能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也是一种欣慰!

楼主:
另外,我虽然没来得及查大块的调谐控制端电压,但认为它应该正常变化,因为调谐指示有,说明指令已输出,但内部中放电路可能有问题或者同步分离有问题,所以始终无图像出现,连闪都不闪一下,不过现在它在我这里已成了历史迷案了

网友:
传一份海尔21FA-T的数据,存储块24C08 海尔21FA-T数据.rar (499 Bytes, 下载次数: 1097)

网友:
带总线端子的8脚(FSDA05T—3)频率合成高频头33V电压是不会随着自动搜索而改变的,是在高频头的内部经过总线直接完成,测量33V并不能判断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我当初也是这样考虑的,不过现在没有机会再去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