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的5.5KW电机烧毁原因

楼主(2009-12-22):
今天接修的5.5KW电机,打开后只有一包线,发热槽纸都烧化了,发黑,其他线包完好,这台电机上次绕好,就用了6天左右、震动用的。
大家看看烧坏的原因,我看来像是漆包线质量不好,匝间短路造成的,各位的看法?
【绕制时,几乎没有用压线工具,很好下线的,线包划伤排除】

      帖子回过可能有的朋友没有看到,后来上厂家测试电流,不稳定,测电压正常,停电测,100A空气开关,其中有一相有阻值,接触不好,换之病除!

网友:
老朋友,是“匝间短路”吧,而不是“匝间断路”,不过我在想,您说的几乎未用压线工具,那会不会是那组线圈本身线径不够或是少了匝数的原因?但这方面你是高手,我只是提个看法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不作弊的,按国标查、、线径,0.90+0.93、、44匝,功率达不到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那就不好办了,你是师傅不会,看来我这徒弟也确实帮不上忙啦,就帮你顶顶帖子啦

网友:
别是缺相烧的,工程振动用难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缺相一般会有两组线包发黑,但是这个只有一组的一半,就是一个连包线圈,怪!

网友:
传动负载,原始线劲数据,

网友:
是不是线圈松动磨擦,造成匝间短路,我也不太在行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你整形的时候,槽口把漆皮碰破了,在震动就造成短路了。

网友:
我修过一些,有的是从接线处进去铁销,小石块等东西烧的,有的是扫堂烧的,你第一次修的如果是全烧,应该看一下轴承有没有轴转,两个轴承都得更换。看一下转子导条,是不是有扫堂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