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一台松下彩电继电器不吸合的求助

楼主(2009-12-31):
松下TC-29GF12H继电器不吸合,线圈没有电压,继电器是正常的,因继电器不吸合造成整流器不得电而没有直流电输出,从而造成各主要电压丢失,应该是保护关机,但还未查出原因,待机灯常亮,按下开机键开机指示灯点亮,但无任何反应,请问如果将继电器常开短接是否可行,或是会出现另外故障.另外用户告知前维修者修过后第二天又恢复现在的故障多次打电话都推说忙一直没来反修,白白浪费100大洋.打开机盖发现线路异常复杂,由多块线路板组合而成,估计是前维修者不愿来反修的原因,翻开底板发现前维修者只是随便补了点焊,而且部分松动的元件也没补上,显然前维修者也太不负责任了.

网友:
那可是你展露才华的好机会了,可得重视此次机遇哦!

网友:
开机指示灯能够点亮,说明CPU开机正常。查继电器前级供电,查CPU输出与继电器前级之间的电路。

网友:
CPU、解码集成提供上来,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引起继电器不吸合的原因很多。
1、cPU不工作。
2、待机电路有故障
3、过流或保护电路故障引起保护

网友:
一是查控制电路正常与否,二是查行场电路及高压昵称电路有无问题是否保护。。。

网友:
顺藤摸瓜,照着继电器线圈向后检查。这个线圈电压肯定是脉冲电压,后级有脉冲电压形成:放大电路逐级检查定能找出“元凶”!

网友:
检查是否是总线漏电了,或者是X射线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秀才版主,此机CPU MN1874033TNW没有资料,TA8880AN在网上搜到一个框框图,但愿版主能帮忙.

网友:
资料给你,祝你好运!如果有什么难题及时发帖求助,或者直接发到我的QQ邮箱,我一般都是很晚才在线,但可以为你提供参考!

楼主:
多谢版主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