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DLP投影机出现竖条

楼主(2010-01-15):
学校用的投影机有两种型号出现三到五条竖的条纹,有宽有窄,经上下过压紧外壳,会消失,是通病吧!内部电路插件接触不好,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这种方法。

网友(2010-04-13):
是奥图玛机器吧

网友:
是尘埃?垃圾吧?···

网友(2010-06-19):
故障真是无处不在。不过光挤压也不是治本的办法啊

网友:
分享你的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2010-09-05):
我也有一个明基的投影仪,就再正中间出现一竖条白色竖条。

网友(2010-12-07):
恩,一般是lcd的,液晶片的数据线没插好

网友(2011-05-08):
没有遇见过。

网友:
其他的没什么会引起这个吗?

网友(2011-06-11):
投影機的架構決定了它組裝完成後,可能會出現白bar.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主板与DMD驱动板中间连接的插口出现松动,接触不良引起的,有些DLP投影机在运输过程中, 经过震动,会出现这种问题,解决的方法是, 打开机壳,拆下主板,然后重装一下,螺丝打紧就可以了。

网友:
请关注,投影灯泡专业网店 PJBULB.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