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奥克斯|长虹|春兰|大金|格力|海尔|美的|志高 空调故障代码大全

楼主(2010-03-01):
新飞空调故障代码
柜机KF-5LW/K/X/T、KFR-50LW/D/DK/DW/DT、KF-60LW/XK/K/X/T、KFR-60LW/DXK/DK/DX/DT
故障代码    故障内容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4    室外机故障

KFR-46LW/D热泵型保护指示功能:
1:控制面板上“运行”灯和“制冷”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冷防冻结保护状态。
2:控制面板上“运行”灯和“制热”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防高温保护状态。
3:控制面板上“运行”灯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长时间防冻风保护状态。
4:控制面板上“化霜”显示闪烁时,表示空调处于制热化霜状态。

KF-46LW

故障代码:故障时面板液晶显示器会显示“故障”和相应故障代码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系统停机
E2    室外温度传感器或连接线故障,系统不停机。
E3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系统不停机

KF-33GW/X、36GW、33GW、36GW/X、KFR-36GW/X、33GW/X、36GW、33GW故障诊断及保护提示功能:
运转灯为绿色,定时灯为黄色。
“运转”灯闪烁,显示室内机的故障内容如下:
闪烁次数           室内机状态
1次/8秒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2次/8秒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6次/8秒       室内风机故障
“定时”灯闪烁,显示室外机的故障内容如下:
闪烁次数       室外机状态
3次/8秒       室外机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5次/8秒       室外机故障

奥克斯空调故障代码
不分机组型号
E1室温传感器
E2室外管温传感器
E3室内管温
E4内外通讯、PG转速异常
E5压缩机过载,低压保护
E6三相保护
E7室外过流
E8压缩机排气传感器
E9压缩机排气温度

奥克斯故障代码:
H(除KFR-25G/H)、H1、HA、HB、HY系列(定时灯)
故障原因 显示方式 显示优先级别
PG反馈异常 每8秒闪烁4次 1
T环异常 每8秒闪烁1次 2
T内盘异常 每8秒闪烁2次 3
T外盘异常 每1秒闪烁1次 4

AUX故障代码:
KFR-70LW/A、KFR-120LW/A故障显示和保护显示
1、制热化霜:面板上“制热”指示灯闪烁,(0.5s/O.5s),其余不变。
2、有室内管温时,室内制冷防冻结保护:面板上“运行”灯和“制冷”显示闪烁(0.5s/0.5s)其余不变。
3、有室内管温时,室内制热防高温保护:面板上“运行”灯和在“制热”显示闪烁(0.5s/0.5s)其余不变。
4、有室内管温时,室内制热长时间防冷风保护:面板上“运行”灯闪烁(0.5s/0.5s)其余不变。
5、过流保护:
“运行”灯和“29”指示灯同时闪烁(0.5s/0.5s),系统停机? 6、低压保护:
“运行”灯和“18”指示灯同时闪烁(0.5s/0.5s),系统停机? 7、室温传感器故障:
“温度”指示灯闪烁(0.5s/0.5s),系统停机? 8、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温度”指示灯闪烁(0.5s/0.5s),按无内管传感器运行? 9、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
“温度”指示灯闪烁(0.5s/0.5s)其余不变。 10、室外缺相或者相序保护
“定时”灯和“运行”灯同时闪烁(0.5s/0.5s)系统停机? 11、通讯故障:
“运行”灯闪烁(0.5s/0.5s),其余指示灯灭,系统停机?

FS(Y)、DS(Y)、ZVY、CSY型空调故障显示和保护显示当发生故障时,操作板LED数码屏上显示故障的相应代码。
1、室温传感故障: 系统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显示“E1” 2、室内板上室外管温传感故障: 系统不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E2”
3、室内管温传感故障: 系统不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E3”,按无室内管温传感器时方式工作。
4、室外有板时,通讯故障:系统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E4”
5、室外有板时,室外压缩机保护(过载保护):系统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E5”。 (可能是低开关压保护、过载保护或过载 继电器动作)
6、室外有板时,室外三相缺相保护:系统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E6”, (可能是三相接反)。
7、室外有板时,过流保护: 系统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E7”
8、室外有板时,压缩机排气管温度传感器故障:系统不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E8”。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接插不牢或室外 电脑板坏)
9、室外有板时,压缩机排气管温度保护:系统停机,操作板LED数码屏上“E9

空调试机必须注意七大事项
1、观察外机有无障碍物,取下内机机罩,清理外机附近的物品。
2、打开室内机壳观察内机过滤网有无灰尘及异味,请定期清洗过滤网。

清洗过滤网的方法:
①、首先切断电源;
②、打开面板(柜式机带有进风栅固定螺丝应先卸掉螺丝后,打开进风栅);
③、取出过滤网;
④、清洗过滤网(用毛刷式吸尘器除尘后,再用清水洗净,太脏有油污时,用除污剂或中性肥皂水清洗,用清水滤净后,晾干装好);
⑤、注意不要用40℃以上的热水清洗。

3、插电等3-5分钟,将遥控器设置在制冷模式,温度设定在最低的条件下,开机运行(最好在中午和下午试机)。
4、空调运行后,将遥控器的风速开关设定在不同的档位上运行,观察内机有无异常噪音。
5、开机运行15分钟左右观察外机风扇是否运转正常,外机有无异常噪音。
6、开机运行30分钟左右观察室内机出风有无冷风感,室外机出水管有无冷凝水流出,流水是否畅通。
7、空调运转会出现的正常现象:
①、偶有噼啪声或塑料响声:这是由于空调制冷运转时内机面板遇到冷热膨胀所引起,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②、有出气或流水声:制冷剂在内机流动、蒸发产生的声音。
③、有白烟雾从内机吹出:室内空气湿度过大,被空调冷气冷凝所产生,属正常现象。
④、叶片或管路上有水珠:室内湿度大,设定温度低所造成二次冷凝,尽量使内机扫风片设定水平,保持室内机出风通畅。
⑤、外机裸露通管、接头有水珠滴水:空气中水分子冷凝形成,属正常现象。
⑥、变频空调室外机声音时大时小:这是由于变频空调空调压缩机运转频率改变发生现象。

春兰空调故障代码
春兰KFR-70td;Tds;H2d;H2ds;50H2d;50Vd;72vd;120vds柜机故障代码
E1 排气温度过高
E2 压缩机过电流
E3 相序错误
E4 系统压力过高
E5 系统压力过低
E6 防冻结保护

春兰KFR-22、32GA分体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红灯不亮 主电源、变压器或主控板故障
绿灯闪烁 压力继电器断开或RT2管温异常
黄灯闪烁 RT2温度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绿灯与黄灯同时闪烁 FT1或FT2断开保护

春兰KFR-35GW/BP故障代码
E0 通讯故障
E1 室外传感器开路
E2 压缩机过载
E3 过流保护
E4 功率模块保护
E5 室外管温过高保护
E6 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7 系统压力异常(预留)
E8 Pg电机转速异常
E9 室内管温过高
HY1系列挂机故障代码
E1 室内管温异常
E2 内风机转速异常
E3 压力过高(实为主控板异常)

故障代码机型为:春兰KFR--120LW/BP
显示代码 故障内容
E0 通信失败
E1 室外传感器开路.短路
E2 压缩机过载
E3 过电流
E4 IPM保护
E5 室外机管温过高
E6 排气温度过高
E7 过久压保护
E8 室内机传感器开路.短路
闪灭 亮 室外环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春兰KFR-32GW/BP故障代码
绿灯闪 室内环温异常
黄灯闪 室外机故障
黄绿红同时闪 FT断开路
红灯不亮 主电源、变压器或主控板故障
绿灯闪烁 压力继电器断开或RT2管温异常
黄灯闪烁 RT2温度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绿灯与黄灯同时闪烁 FT1或FT2断开保护
黄绿红交替闪 室内外通讯故障

春兰KFR-40、50、70、100、140LW/BdS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E1 室内外通讯故障(GND与CMM之间电压在6-7V左右摆动)
E2 压缩机过电流
E3 电源电压异常
E4 制冷系统压力过高保护,RT5传感器异常
E5 室外环温过低保护
E6 过冷保护(制冷状态)RT2异常
E7 RTI、RT2、RT3温度传感器开路
E8 RTI、RT2、RT3温度传感器短路
春兰FR-180、260/S风管机故障代码
显示代码 故障原因
E0 系统高压保护
E1 二次防冻结保护

故障代码机型为:春兰KFR--120LW/BP
显示代码 故障内容
E0 通信失败
E1 室外传感器开路.短路
E2 压缩机过载
E3 过电流
E4 IPM保护
E5 室外机管温过高
E6 排气温度过高
E7 过久压保护
E8 室内机传感器开路.短路
新品春兰2005故障代码V系列空调
E1 排气管温度过高
E2 压缩机过电流
E3 电源相序错误
E4 系统压力过高
E5 系统压力过低
E6 防冻结保护

大金空调器故障代码
大金FTY系列分体式空调器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故障原因
A6风扇系统故障,风扇电机有问题。C4室外管温热敏电阻有故障。C9室外微风热敏电阻有故障。U4室内机与室外控制线接触不良或接错。U5室内机与遥控器接触不良。E5过载可压缩机超负荷运行。E3高压过高使压力继电器断开保护。H3高压控制器本身有故障。H9室外温度传感器本身有问题。J6热交换器的感温器有故障。P3电气箱内的感温器有故障
以上代码适用于FTY223C,FTY353C,FTY453C,FTY603C等机型,该机实现自动诊断故障功能的操作步骤是:当按动空调器选择运行方式时,则按下“时间”键3秒钟以上,空调器自动进入故障诊断测试状态,再按下异常信号检测键,如果存在故障,故障代码将出现在液晶板的温度显示屏上
·大金FVT-(125),(71)B系列柜式
LED-ALED-BLED-1LDE-2LED-10故障内容
·(绿色)(绿色)(红色)(红色)(红色)
·室内主控制板闪亮闪亮灭灭灭室内正常,检查室外机
·闪亮---闪亮系统设置故
·正常----室内机主控制板故障
·灭----电源线以,室内机故障
·室外主控制板闪亮 灭闪亮-电源相序不对
·闪亮闪亮-传感器故障
·闪亮灭-室外机保护器损坏
·该机是通过室内外电路板上各一绿二红故障灯与面板上一红灯点亮,提示故障范围,正常状态绿灯闪,红灯全灭,出现故障时能记忆保存,排除故障后关断电源20秒以上,否则二次送电后故障灯将一直显示。
·大金SKY FREE i系列故障代码
·A0 室内机:外部保护装置异常
A1 室内机:电路板不良
A3 室内机:排水水位控制系统异常(33H)
A6 室内机:风扇马达(M1F)锁定 过负载
A7 室内机:风门挡板摆动马达(M1S)异常
AF 室内机:电子膨胀阀部分(Y1F)异常
AJ 室内机:水位超限
·大金SKY FREE i 系列2
C4 室内机: 液管用热敏电阻(R2T)异常
C5 室内机: 气管用热敏电阻(R3-1T (R3-2T))异常
C9 室内机: 吸入空气用热敏电阻(R1T)异常
CJ 室内机: 遥控器用热敏电阻异常
·大金RY71FPVIL,RHC71FPVL,RY-125FPSYIL,RVY125PVL空调器代码
·C4-室内机热交换异常.
·C9-吸入温度感应异常.
·E0-保护装置动作.<风扇电机温度异常或压缩机过流>
·E3-高压压力HPS异常.
·E4-保护装置动作.<LPS动作或LPS异常>
·F3-压缩机排气温度异常.
·H3-保护装置动作.<高压压力异常>
·H9-室外机传感器不良.<环温不良>
·J3-吐出温度异常.<吐出传感器不良>
·J6-排气温度异常.<排气温度感应系统异常>
·R1-室内机控制系统异常.
·R3-排水系统异常.
·R7-风向调节异常.
·U1-相序错误.
·U2-电压过低.
·U4-通信故障.<控制面板与室内机的发送信息错误>
·U5-通信故障.<室内机与控制面板的发送信息错误>
·UF-通信故障.<室内机与室外机通信息错误>
·UR-控制面板设置不良.
FTY系列分体式空调器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故障原因
A6风扇系统故障,风扇电机有问题。C4室外管温热敏电阻有故障。C9室外微风热敏电阻有故障。U4室内机与室外控制线接触不良或接错。U5室内机与遥控器接触不良。E5过载可压缩机超负荷运行。E3高压过高使压力继电器断开保护。H3高压控制器本身有故障。H9室外温度传感器本身有问题。J6热交换器的感温器有故障。P3电气箱内的感温器有故障
以上代码适用于FTY223C,FTY353C,FTY453C,FTY603C等机型,该机实现自动诊断故障功能的操作步骤是:当按动空调器选择运行方式时,则按下“时间”键3秒钟以上,空调器自动进入故障诊断测试状态,再按下异常信号检测键,如果存在故障,故障代码将出现在液晶板的温度显示屏上
·大金FVT-(125),(71)B系列柜式
LED-ALED-BLED-1LDE-2LED-10故障内容
·(绿色)(绿色)(红色)(红色)(红色)
·室内主控制板闪亮闪亮灭灭灭室内正常,检查室外机
·闪亮---闪亮系统设置故
·正常----室内机主控制板故障
·灭----电源线以,室内机故障
·室外主控制板闪亮 灭闪亮-电源相序不对
·闪亮闪亮-传感器故障
·闪亮灭-室外机保护器损坏
·该机是通过室内外电路板上各一绿二红故障灯与面板上一红灯点亮,提示故障范围,正常状态绿灯闪,红灯全灭,出现故障时能记忆保存,排除故障后关断电源20秒以上,否则二次送电后故障灯将一直显示。
·大金SKY FREE i系列故障代码
·A0 室内机:外部保护装置异常
A1 室内机:电路板不良
A3 室内机:排水水位控制系统异常(33H)
A6 室内机:风扇马达(M1F)锁定 过负载
A7 室内机:风门挡板摆动马达(M1S)异常
AF 室内机:电子膨胀阀部分(Y1F)异常
AJ 室内机:水位超限
·大金SKY FREE i 系列2
C4 室内机: 液管用热敏电阻(R2T)异常
C5 室内机: 气管用热敏电阻(R3-1T (R3-2T))异常
C9 室内机: 吸入空气用热敏电阻(R1T)异常
CJ 室内机: 遥控器用热敏电阻异常
·大金RY71FPVIL,RHC71FPVL,RY-125FPSYIL,RVY125PVL空调器代码
·C4-室内机热交换异常.
·C9-吸入温度感应异常.
·E0-保护装置动作.<风扇电机温度异常或压缩机过流>
·E3-高压压力HPS异常.
·E4-保护装置动作.<LPS动作或LPS异常>
·F3-压缩机排气温度异常.
·H3-保护装置动作.<高压压力异常>
·H9-室外机传感器不良.<环温不良>
·J3-吐出温度异常.<吐出传感器不良>
·J6-排气温度异常.<排气温度感应系统异常>
·R1-室内机控制系统异常.
·R3-排水系统异常.
·R7-风向调节异常.
·U1-相序错误.
·U2-电压过低.
·U4-通信故障.<控制面板与室内机的发送信息错误>
·U5-通信故障.<室内机与控制面板的发送信息错误>
·UF-通信故障.<室内机与室外机通信息错误>
·UR-控制面板设置不良.
大金家用变频空调系列
内机型号FTX45HV1LC,FTX45HAV1LC,FTX45GV1LC,FTX52GAV1LC。
外机型号RX45HV1LC,RX45HAV1LC,RX45GV1LC,RX52GAV1LC。
故障代码及内容:
00 正常 , U0 冷媒不足 ,U2 低电压检出 ,U4内外机传送异常 ,
R1 P板不良 , R5 变压器保护防结冰 ,R6 内电机异常 ,C4 内温传感异常 ,
C5 内管温异常 ,C9 室温传感异常 ,E5 OL动作 ,E6 压机启动不良 ,
E7 外风机异常 ,H8 CT异常 ,H9 外温传感异常 ,J3 高压热敏异常 ,
J4 系统异常 ,J5 外低压热敏异常 ,J6 外热交换传感异常 ,
J9 外气体管道热敏异常 ,L4 外风机温度高 ,L5 输出过电流 ,P3 电箱温度传感异常 ,P4 外管温异常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大全
E1:压缩机电流过大,压缩机过热、排气温度高、模块保护,应检查过载保护器有无断开及压缩机感温包是否短路。
E2:室内蒸发器防冻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头短路或开路。
E4:室内蒸发器管温感温头短路或开路。
E5:室内外通信故障。
格力E1排除方法
首先确定空调是运行一段时间出现故障还是开机就出现故障,用以区分是系统故障还是电路故障,系统方面主要考虑:
1>排空不净/新装机
2>过量冲注/维修过
3>外机
高温/通风不畅?脏堵?环境恶劣?
电路方面:短接内机主板ovc与零线,如继续出现故障,则主板不良/换,修,如不出现故障,查高压开关是否导通<常压下开关应导通>,如通,查高压开关与ovc连线,如不通,修高压开关.

首先确定空调是运行一段时间出现故障还是开机就出现故障,用以区分是系统故障还是电路故障,系统方面主要考虑:1>排空不净/新装机 2>过量冲注/维修过 3>外机
高温/通风不畅?脏堵?环境恶劣?
电路方面:短接内机主板ovc与零线,如继续出现故障,则主板不良/换,修,如不出现故障,查高压开关是否导通<常压下开关应导通>,如通,查高压开关与ovc连线,如不通,修高压开关.

格力定频机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排气管高温保护
E5---低电压保护
E6---静电除尘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格力空调维修
一:格力定频机器挂机的传感器的阻值比较小,也就是说比较精确,不过也是最容易坏的!常见故障就不说了!说2个不好查的:1制冷时20分钟左右压机停;2制热外风机不工作;很大可能都是室内管温问题![适用所有定频机]
二:普通分体机,1:就是带灯箱的E1表现为一开机立刻停,除灯箱可以开以外别的功能都没有用。[简单解决方法:将控制板的OVC线与零线短接,仍是E1为控制板坏,不显示E1那就是高压保护开关等断开]2:E3故障有的机器根本就没有低压保护开关,可是换了所有控制元件还
是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是现在的很多控制板都是通用的,只要把控制板上的LPP线与零线短接就可以了!
三:变频冷静王维修资料
1 排气温度保护:当T排气高于115度时,压机停,小于90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后恢复运行;
2 防冻结保护:当T内管小于-1度,压机停,大于6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恢复运行;
3 过电流保护:当I总大于D时,压机停,外风机延时30秒停
制冷时32机D=10A,25机D=8A;制热时32机D=13A,25机D=10A
4 过负荷保护:当T管大于62度时,内风机按设定风速运行,压机停。
T管:制冷时是室外热交换器温度,制热时是室内热交换器温度。
5 室内,外故障显示:D1,D2,D3为内机灯,LED1[绿灯]LED2[红灯]LED3[黄灯]为外机灯。
A压机停且有故障时LED1亮;B室外环境温度有故障时L
E1:系统(压缩机排气压力)高压压力过高保护;
E2:室内机蒸发器防冻结,温度过低保护或管温温度传感器失灵(损坏)保护,或电路板故障!
E3---压缩机低压(压缩机吸气压力)过低保护
E4---压缩机排气管高温保护
E5---低电压保护
E6---静电除尘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格力:变频柜机E1-E5
E1:压机过流,过热,排气过高,模块保护;
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包开,短路;
E4:室内管温开,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
:定频机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E3, 低压保护
E4。压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低电压保护(堵转过流保护)
E6,静电除尘保护

格力空调代码!
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4、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5、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格力空调
E1压机高压E2系统1防冻E3压机低压E4压机排气压机过载b1D压机2
高压b2系统防冻b3压机低压b4压机排气b5压机过载b6冷凝器传感器b7蒸发器传感器EC通信故障EE存储器芯片故障C2系统防冻C3压机低压C4压机排气C5压机过载C6冷凝器传感器C7蒸发器传感器F0室内环境传感器F1蒸发器传感器F2冷凝器传感器F3室外环境传感器F5排气传感器故障F6排气传感器F7排气传感F9风机过流

格力空调故障代码!

KF-60L 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LF-12WAK分体立柜式房间空调器故障代码:
E1 1、冷凝器前有障碍物
2、控制回路巽常
3、三相电源缺相
3、室外环境温度高于43度时开始制冷
4、工作电流过大使过护器动作或高压管压力过大使高压开关动作
E2 1、室内风机不转或风口堵住
2、室内环境温度低于18度
3、管温感温头折断
4、管温感温头插头没插好
5、控制回路巽常
6、电容C7漏电
格力天井机
室外机电路板(发光管闪烁)故障原因
2、6指示灯闪烁水位天关(水泵或排水管损坏)
3、6指示灯闪烁扫风电机损坏
2、3、6指示灯闪烁选择问题
2、5指示灯闪烁室内温度传感器损坏
2、4、5指示灯闪烁遥控器问题
3、5指示灯闪烁室内温度传感器损坏
4指示灯闪烁中心地址堵塞
2指示灯闪烁遥控器发射电路开路
3、7指示灯闪烁室内外通信开路
2、7指示灯闪烁室风外通信问题
3、4、6、7指示灯闪烁电源接触不良,检测主电路板
2、3、4、6、7指示灯闪烁电源接触不良,检测电路板
4、6、7 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吸气压力过低保护
3、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压力过高保护
2、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过流保护
2、3、6、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温度保护
2、5、7指示灯闪烁 压缩机排气温度问题
3、5、7指示灯闪烁 热交换器温度问题
2、4、5、7指示灯闪烁 高压开关开路
3、4、5、7指示灯闪烁 热压开关开路
2、3、4、5、7指示灯闪烁 低压开关问题
2、3、5、7指示灯闪烁 电流检测器开路或压缩机过流保护
格力LF-7.5WPK
显示代码故障原因
无电源显示 变压器坏、电源故障、控制电路或主控电路版故障
开机显示0度 室内环温传感器故障或C5漏电
E1 却相、室外环温传感器异常或损坏、过流、过压
E2 室内管温传感器异常、过冷保护、电容C7漏电。
格力空调维修
一:格力定频机器挂机的传感器的阻值比较小,也就是说比较精确,不过也是最容易坏的!常见故障就不说了!说2个不好查的:1制冷时20分钟左右压机停;2制热外风机不工作;很大可能都是室内管温问题![适用所有定频机]
二:普通分体机,1:就是带灯箱的E1表现为一开机立刻停,除灯箱可以开以外别的功能都没有用。[简单解决方法:将控制板的OVC线与零线短接,仍是E1为控制板坏,不显示E1那就是高压保护开关等断开]2:E3故障有的机器根本就没有低压保护开关,可是换了所有控制元件还
是解决不了问题,原来是现在的很多控制板都是通用的,只要把控制板上的LPP线与零线短接就可以了!
三:变频冷静王维修资料
1 排气温度保护:当T排气高于115度时,压机停,小于90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后恢复运行;
2 防冻结保护:当T内管小于-1度,压机停,大于6度压机停已达三分钟恢复运行;
3 过电流保护:当I总大于D时,压机停,外风机延时30秒停
制冷时32机D=10A,25机D=8A;制热时32机D=13A,25机D=10A
4 过负荷保护:当T管大于62度时,内风机按设定风速运行,压机停。
T管:制冷时是室外热交换器温度,制热时是室内热交换器温度。
5 室内,外故障显示:D1,D2,D3为内机灯,LED1[绿灯]LED2[红灯]LED3[黄灯]为外机灯。
A压机停且有故障时LED1亮;B室外环境温度有故障时LED3亮;C室外管温有故障时LED2亮;D模块保护时LED1闪烁;E压机过载时LED2与LED3同时闪烁;F排气温度有故障时LED1,LED2,LED3全亮;G室内D1压机运行时亮;
H室内D2时通讯指示,正常时闪烁;I室内D3是感温包指示灯,有故障时闪烁。
6 功率模快:各线功能
1号线:W相的负端控制信号;2号线:W的正端控制信号;
3号线:V的负端控制信号;4号线:V正端控制信号;
5号线:U的负端控制信号;6号线:U正端控制信号;
7号线:地线;8号线;+5V线;9号线:+12V线;
10号线:模块保护信号线[模块保护有:过热,过流,欠压保护,保护时模块有微秒极的信号输出]
四:变频柜机E1-E5
E1:压机过流,过热,排气过高,模块保护;
E2:室内防冻结保护;
E3:室内温度感温包开,短路;
E4:室内管温开,短路;
E5:室内外通讯故障。
五:定频机故障代码:

E1:压缩机高压保护
E2:蒸发器防冻结保护
E3:压缩机低压保护
E4: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5:过电流(低电压保护)产品规格:维修产品数量:不限包装说明:维修价格说明:面议

海尔变频空调维修故障代码
1、KFR-26GW/BPF、KFR-26GW/A(BPF)、KFR-26GW/C(BPF)、KFR-28GW/BPA、KFR-28GW/BPF、KFR-28GW/A(BPF)、KFR-28GW/C(BPF)、KFR-40GW/BPF 、KFR-40GW/A(BPF)、 KFR-28GW /DBPF、KFR-36GW/DBPF、KFR-28GW/M(BPF)、KFR-36GW/M(BPF)、KFR-25GW*2/BP、KFR-25GW*2/BPF、KFR-25GW*2/BPJF、KFR-26GW*2/BPF、KFR-30GW*2/BPF、KFR-30GW*2/BPKF、KR-(32G/AF.40G/F)60W/BP、KR-(32G/AF.50L/F)
70W/BP
室内机显示灯 故障原因
电源 定时 运转
闪 灭 灭 室内环温传感器
闪 亮 亮 室内热交传感器
亮 亮 闪 室外除霜传感器
闪 亮 灭 压机排气温度传感器
闪 灭 亮 室外传感器异常
闪 灭 亮 压机运转异常
闪 闪 亮 1.DC电流检知2.过电流保护动作3.功率模块温度过高保护4.功率模块低电压检知
室内机显示灯 故障原因
电源 定时 运转
闪 闪 灭 过电流保护动作AC电流检知
闪 闪 闪 制热时,蒸发器温度上升(68度以上),或室内风机风量小
闪 灭 闪 CT断线保护
亮 闪 亮 功率模块异常
灭 灭 闪 通讯异常
灭 闪 灭 排气管温度超过120度
灭 闪 亮 电压不足 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灭 亮 闪 控制基板异常
灭 亮 闪 室内机EEPROM异常
闪 亮 闪 室外机EEPROM异常
2、KFR-35GW/BPF、KFR-35GW/ABPF、KFR-36GW/BP、KFR-36GW/BPF 、KFR-36GW/ABPF、KFR-50GW/BPF、KFR-50LW/BP、KFR-50LW/BPF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定时灯闪烁1次 功率模块过热、过流、短路
定时灯闪烁2次 电流传感器感应电流太小
定时灯闪烁4次 制热时压机温度传感器温度超过120度保护
定时灯闪烁5次 过电流保护
定时灯闪烁6次 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
定时灯闪烁7次 室外热交传感器故障
定时灯闪烁10次 电源超、欠压
定时灯闪烁11次 瞬时断电保护
定时灯闪烁12次 制冷时室外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0度保护
定时灯闪烁14次 单片机读入EEPROM数据有错误
定时灯闪烁15次 瞬时断电时单片机复位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电源灯闪烁1次 室内环温传感器故障
电源灯闪烁2次 室内热交传感器故障
电源灯闪烁4次 制热时室内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2度保护
电源灯闪烁5次 制冷时室内热交传感器温度低于0度保护
电源灯闪烁6次 瞬时断电时单片机复位
电源灯闪烁7次 通讯回路故障
电源灯闪烁8次 室内风机故障
电源灯闪烁9次 瞬时断电保护
3、KFR-36GW/B(BPF)、KFR-36GW/BPJF、KFR-28GW/BPJF、KFR-28GW/(BPF) KFR-36GW/(BPF)
室内机显示 故障原因
E1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
E2 室内热交温度传感器
F21 室外除霜温度传感器
F25 室外排气温度传感器
F6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
E07 通讯异常
室内机显示 故障原因
F24 CT断线
F4 排气温度超过120℃,排气管温度过升保护
F22 AC电流过电流保护
F23 DC电流过电流保护
E9 制热时,蒸发器温度上升(68℃以上),或室内电机运转但风量小
F11 压机运转异常
4.KFR-60LW/BPF
故障显示 故障原因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
E4 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
E5 过电流保护
E6 压机过热保护
E7 室外低电压保护
E8 面板与主板通讯故障
E9 室内外通讯故障

5. KFR-48LW/@(BPJXF)、KFR-48LW/@(BPF)、KFR-50LW/BPJXF、KFR-51LW/BPJXF、KFR-51LW/BPJF、KFR-51LW/N(BPF)、KFR-51LW/T(BPJXF)、KFR-51LW/@(BPJXF)、KFR-52LW/BPJXF、KFR-52LW/BPJF、KFR-52LW/E(BPJXF)、KFR-52LW/N(BPJXF)、KFR-58LW/T(BPJXF)、KFR-58LW/@(BPF)、KFR-58LW/@(BPJXF)、KFR-60LW/BPJXF、KFR-58LW/BPJXF、KFR-58LW/E(BPJXF)、KFR-58LW/N(BPJXF)、KFR-58LW/N(BPF)、KFR-60LW/BPJF、KFR-60LW/BPXF、KFR-60LW/E(BPJXF)、KFR-68LW/BPJXF、KFR-68LW/E(BPJXF)、KFR-68LW/@(BPJXF)等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功率模块过热、过流、短路
E2 电流传感器感应电流太小
E4 制热时压机温度传感器温度超过120℃
E5 过电流保护
E6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7 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
Ea 电源超欠压
Ec 制冷时室外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0℃保护
Ee 单片机读入EEPROM数据有错误
F1 室温传感器故障
F2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F4 制热时室内盘管传感器超过72℃保护
F5 制冷时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低于0℃以下保护
F7 室内主板与控制面板通讯故障

海尔定频空调维修故障代码
KFR-26GW/B(JF)、KFR-26GW/(JF)、KFR-36GW/B(JF)、KFR-36GW/C(F)KFR-40GW/A(JF)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室内环境传感器断路、短路、接触不良
E2 室内盘管传感器断路、短路、接触不良
E21 除霜温度传感器异常
E4 单片机读入EEPROM数据错误
E8 面板和主控板间通讯故障
E14 室内风机故障
E16 里离子集尘故障
E24 CT电流互感器断保护 电路板CT电流互感器线圈不良,更换电路板、压缩机未启动,压缩机电流小,漏气
海尔定频柜机维修故障代码
KFRD-52LW/JXF、KFRD-62LW/F、KFRD-62LW/JXF、KFRD-71LW/F、KFRD-71LW/SDF、KFRD-71LW/JXF、KFRD-120LW/F
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室温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E3 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
E4 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
E5 过电流保护
E6 管路压力保护
E7 室外低电压保护
E8 面板与主板通讯故障
E9 室内外通讯故障
三菱重工—海尔柜机维修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
检测灯(黄色)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面板与室内主板通讯故障
闪亮1次 E6 室内环温传感器故障 传感器阻值错、内板坏
闪亮2次 E7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闪亮4次 E9、E40 室外机异常电压低、压力过高、高压开关动作
闪亮5次 E57 制冷剂不足检测压力
闪亮6次 E8 室外机过负荷保护制冷剂过多、短路
E28 控制面板上SW13-6设置错误将SW13-6设置为关(OFF)检测灯(黄色)故障代码 故障原因
E1 面板与室内主板通讯故障
闪亮1次 E6 室内环温传感器故障 传感器阻值错、内板坏
闪亮2次 E7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闪亮4次 E9、E40 室外机异常电压低、压力过高、高压开关动作
闪亮5次 E57 制冷剂不足检测压力
闪亮6次 E8 室外机过负荷保护制冷剂过多、短路
E28 控制面板上SW13-6设置错误将SW13-6设置为关(OFF
室内机
电源指示灯连续闪烁的次数代表室内机故障代码
下面的数字代表次数
室内机故障
1室温传感器相关故障
2室内盘管传感器相关故障
4制热室内盘管过热或传感器故障
5制冷室内盘管过冷或传感器故障
6CPU工作不正常
7通讯故障
8内风机故障(含霍尔元件坏)
9电源接触不良
室内机
定时指示灯(黄色)连续闪烁的次数代表室外机故障代码
下面的数字代表次数
室外机故障
1IPM模块过热、过流、短路
2室外压缩机无电(检流线圈、压缩机开路等)
4压缩机过热
5整机过流
6室外环温传感器相关部位
7室外盘管传感器相关部位
8CPU故障
10电源欠压
11电源接触不良
12制冷室外盘管温度超过72度
14CPU故障
15CPU工作条件不正常或CPU坏
变频空调故障代码
1、KFR-26GW/BPF、KFR-26GW/A(BPF)、KFR-26GW/C(BPF)、KFR-28GW/BPA、KFR-28GW/BPF、KFR-28GW/A(BPF)、KFR-28GW/C(BPF)、KFR-40GW/BPF、KFR-40GW/A(BPF)、 KFR-28GW/DBPF、KFR-36GW/DBPF、KFR-28GW/M(BPF)、KFR-36GW/M(BPF)、KFR-25GW*2/BP、KFR-25GW*2/BPF、KFR-25GW*2/BPJF、KFR-26GW*2/BPF、KFR-30GW*2/BPF、KFR-30GW*2/BPKF、KR-(32G/AF.40G/F)60W/BP、KR-(32G/AF.50L/F)70W/BP
室内机显示灯故障原因维修方法备注
电源定时运转
闪灭灭室内环温传感器上门检修
闪亮亮室内热交传感器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亮亮闪室外除霜传感器上门检修只适用于一拖一机型
闪亮灭压机排气温度传感器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管路安装是否完好
2、检查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亮闪灭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上门检修
闪灭亮室外传感器异常上门检修只适用于一拖二机型
闪灭亮压机运转异常
1、上门检测电压是否正常、管路是否安装完好;
2、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只适用于一拖一机型
闪闪亮1.DC电流检知
2、过电流保护动作
3、功率模块温度过高保护
4、功率模块低电压检知
1、上门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2、电压正常,拉回检修
室内机显示灯故障原因维修方法
电源定时运转
闪闪灭过电流保护动作
AC电流检知
1、上门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2、电压正常,拉回检修
闪闪闪制热时,蒸发器温度上升(68度以上),或室内风机风量小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闪灭闪CT断线保护上门检修
亮闪亮功率模块异常上门检修
灭灭闪通讯异常上门检修
灭闪灭排气管温度超过120度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管路安装是否完好
2、检查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灭闪亮电压不足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灭亮闪控制基板异常上门检修
灭亮闪室内机EEPROM异常上门检修
闪亮闪室外机EEPROM异常上门检修
2、KFR-35GW/BPF、KFR-35GW/ABPF、KFR-36GW/BP、KFR-36GW/BPF 、
KFR-36GW/ABPF、KFR-50GW/BPF、KFR-50LW/BP、KFR-50LW/BPF
故障现象故障原因维修方法备注
定时灯闪烁1次功率模块过热、过流、短路拉回检修室外机
定时灯闪烁2次电流传感器感应电流太小上门检修
定时灯闪烁4次制热时压机温度传感器温度超过120度保护
1、上门检查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管路安装是否完好;
2、检查压机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定时灯闪烁5次过电流保护
1、上门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2、电压正常,拉回检修
定时灯闪烁6次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
定时灯闪烁7次室外热交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
定时灯闪烁10次电源超、欠压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定时灯闪烁11次瞬时断电保护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定时灯闪烁12次制冷时室外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0度保护
1、上门检查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定时灯闪烁14次单片机读入EEPROM数据有错误上门检修
定时灯闪烁15次瞬时断电时单片机复位
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故障现象故障原因维修方法备注
电源灯闪烁1次室内环温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室内机电源灯闪烁2次室内热交传感器故障
1、检查传感器阻值;
2、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电源灯闪烁4次制热时室内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2度保护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电源灯闪烁5次制冷时室内热交传感器温度低于0度保护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电源灯闪烁6次瞬时断电时单片机复位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电源灯闪烁7次通讯回路故障上门检修
电源灯闪烁8次室内风机故障上门检修
电源灯闪烁9次瞬时断电保护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3、KFR-36GW/B(BPF)、KFR-36GW/BPJF、KFR-28GW/BPJF、KFR-28GW/(BPF)、KFR-36GW/(BPF)
室内机显示故障原因维修方法
E1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上门检修
E2室内热交温度传感器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F21室外除霜温度传感器上门检修
F25室外排气温度传感器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管路安装是否完好
2、检查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F6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上门检修
E07通讯异常上门检修
室内机显示故障原因维修方法
F24CT断线上门检修
F4排气温度超过120℃,排气管温度过升保护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管路安装是否完好
2、检查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F22AC电流过电流保护
1、上门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2、电压正常,拉回检修
F23DC电流过电流保护
1、上门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2、电压正常,拉回检修
E9制热时,蒸发器温度上升(68℃以上),或室内电机运转但风量小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F11压机运转异常拉回检修
E8面板主板通讯异常上门检修
4.KFR-60LW/BPF故障显示故障原因维修方法
E1室温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
E2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E3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
E4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
E5过电流保护
1、上门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2、电压正常,拉回检修
E6压机过热保护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管路安装是否完好
2、检查压机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E7室外低电压保护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E8面板与主板通讯故障上门检修
E9室内外通讯故障上门检修
5、KFR-48LW/@(BPJXF)、KFR-48LW/@(BPF)、KFR-50LW/BPJXF、KFR-51LW/BPJXF、KFR-51LW/BPJF、KFR-51LW/N(BPF)、KFR-51LW/T(BPJXF)、KFR-51LW/@(BPJXF)、KFR-52LW/BPJXF、KFR-52LW/BPJF、KFR-52LW/E(BPJXF)、KFR-52LW/N(BPJXF)、KFR-58LW/BPJXF、KFR-58LW/E(BPJXF)、KFR-58LW/N(BPJXF)、KFR-58LW/N(BPF)、KFR-58LW/T(BPJXF)、KFR-58LW/@(BPF)、KFR-58LW/@(BPJXF)、KFR-60LW/BPJXF、KFR-60LW/BPJF、KFR-60LW/BPXF、KFR-60LW/E(BPJXF)、KFR-68LW/BPJXF、KFR-68LW/E(BPJXF)、KFR-68LW/@(BPJXF)等
故障代码故障原因维修方法
E1功率模块过热、过流、短路拉回检修
E2电流传感器感应电流太小上门检修
E4制热时压机温度传感器温度超过120℃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管路安装是否完好;
2、检查压机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E5过电流保护
1、上门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2、电压正常,拉回检修
E6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
E7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
Ea电源超欠压解释原因,让用户断电10-15分钟后重新上电开机
Ec制冷时室外热交传感器温度超过70℃保护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Ee单片机读入EEPROM数据有错误上门检修
F1室温传感器故障上门检修
F2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F4制热时室内盘管传感器超过72℃保护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F5制冷时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低于0℃以下保护
1、上门检查过滤网是否脏、热交换器换热是否正常,风速是否正常;
2、检测传感器阻值
3、若以上正常,拉回检修
F7室内主板与控制面板通讯故障上门检修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
E2室外盘管传感器
E3室外温度传感 器
E4室外盘管传感器
E5电流过大
E6压力保护
E7低电压保护
E8面板,主板(内)通信故障
E9室内,外板通信故障
海尔商用空调(KTR系列):
室内机组
1、室温传感器(TA) 电路“OC”
2、室内热交换传感器(TC1)电路“93”
3、室内热交换传感器(TC2)电路“94”
4、室内压力传感器电路“b9”
5、电机电路(相位控制)“11”
6、排水泵,浮子开关系统电路 “0b”
7、制冷剂循环量不足判断“9F”
8、室内外通信电路 “95”
9、集中控制通信电路 “97”
10、集中控制地址设定 “98”
11、外部输入显示 “b5”
12、外部连锁显示 “b6”
13、室内机组误配线误连接 “9A”
14、室内基板电路 “12”
15、系统冷媒不足判断“Ed I/F 控制基板
1、变频串行信号回路,TRS电路 “04”
2、室外热交传感器(TE)电路 “18”
3、变频压机排气温度传感器(TD1)电路 “A0”
4、定频压机排气温度传感器(TD2)电路 “A1”
5、吸气温度传感器(TS)电路 “A2”
6、高压压力传感器(Pd)电路 “AA”
7、低压压力传感器(Ps)电路 “b4”
8、接口基板电路“1C”
9、高压保护动作(Pd)传感器“22”
10、变频压机排气温度(TD1)保护动作“A6”
11、定频压机排气温度(TD2)保护动作“bb”
12、吸气温度(Ts)保护动作“A7”
13、低频时变频压机排气温度(TD1)保护动作“AE”
14、低压压力保护动作“bE”
15、定频压机用高压 开关电路“E1”
16、变频IOL电路“E5”
17、定频机IOL.OL电路,室外机三相电相序异常 “E6”
18、压力传感器(Pd,Ps) 误配线“Ab”
19、室内外通信电路 “95”
20、室内外地址矛盾 “96”
21、MgSW1触点粘连控制显示 “bd”
22、连接室内机组容量过载 “89
E0-排水系统故障
E1-室内感温器故障
E2-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E3-室外环温传感器故障
E4-室外盘管传感器故障
E5-过流保护
E6-管路压力保护
E7-面板与主板通迅故障
E8-主板与室外通讯故障

美的变频空调故障代码汇总表
一、变频分体机
1、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1.1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化霜灯 定时灯 自动灯 运行灯 LED 状态
× × ○ ☆ 模块保护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制冷或制热 室外温度过低、室外温度过高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电流保护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室内蒸发器高温保护或低温保护
× ○ ☆ ☆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保护
○ ○ ☆ ☆ 风机速度失控
☆ × ○ ☆ 过零检测出错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亮    ×----熄    ☆----闪
1.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闪烁
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外主控板故障指示
L3 L2 L1 故障说明
① ② 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 × ×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 ○ 电流保护
× ☆ ☆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室外电压太高或太低
× ○ × IPM模块保护
× ○ ○ 压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二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预热
○——常亮   ☆——闪烁   ×——常灭
2、KFR-26GW/I1BPY,KFR-32GW/I1BPY,KFR-26GW/CBPY,KFR-32GW/CBPY变频分体机
2.1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KFR-26GW/I1BPY,KFR-32GW/I1BPY,KFR-26GW/CBPY,KFR-32GW/CBPY室内机故障指示室内机故障指示
化霜灯 定时灯 自动灯(或换气灯)注1 运行灯 LED 状态
× × ○ ☆ 模块保护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风机速度失控
☆ × ○ ☆ 过零检测出错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常亮   ☆——闪烁   ×——常灭
注1:对KFR-26GW/I1BPY,KFR-32GW/I1BPY为自动灯;对KFR-26GW/CBPY,KFR-32GW/CBPY为自动换气及连续换气灯;
2.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3、KFR-26GW/BPY-R、KFR-35GW/BPY-R、KFR-26GW/BPY-S、KFR-35GW/BPY-S、KFR-26GW/BPUYP-V、KFR-32GW/BPUYP-V变频分体机
3.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26GW/BPY-R,KFR-35GW/BPY-R,KFR-26GW/BPY-S,KFR-35GW/BPY-S室内机故障指示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
E0 EEPROM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3.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3.3 KFR-26GW/BPY-R1、KFR-35GW/BPY-R1室内机故障指示
化霜灯 定时灯 干燥防霉灯 强劲灯 LED状态
☆ X X X EEPROM参数错误
☆ O O O 模块保护
☆ O X X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X X O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X O O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X O X 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O X O 风机速度失控
☆ O O X 过零检测出错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备注:
O———常亮 ☆———2HZ闪烁 X———常灭
4、KFR-26GW/BP2UYP-U、KFR-32GW/BP2UYP-U、KFR-26GW/BP2UYP-V、KFR-32GW/BP2UYP-V直流变频分体机
4.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26GW/BP2UYP-U、KFR-32GW/BP2UYP-U、KFR-26GW/BP2UYP-V、KFR-32GW/BP2UYP-V室内机故障指示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
E0 EEPROM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7 室外风机失速故障(对V型全直流变频)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3 室外温度过低保护(预留)
P4 压缩机位置检测故障
4.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有4个LED灯,分别为电源灯(LED1)、状态灯(LED2、LED3、LED4)
室外机LED显示功能:
        LED1   电源灯    上电后长亮
LED4 LED3 LED2 故障说明
绿 黄 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X X X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X X 电流保护
☆ X X 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 ☆ X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X ☆ 冷凝器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电压保护
X ○ X IPM模块保护
○ ○ X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X X ○ 2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压缩机驱动保护
☆ X ○ 室外直流风机失速保护
备  注: ○——常亮  ☆——闪烁    X——常灭
闪烁频率为2Hz/s
二、变频柜机
1、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变频柜机
1.1  室内机LCD显示
保护信息代码(可恢复的保护)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代码 内容
P01 室内板与室外板2分钟通信不上保护
P02 IPM 模块保护
P03 高低电压保护
P04 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房间、温度)
P05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冷凝器、环境、排气温度)
P06 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P07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P08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关压缩机
P09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
P10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11 化霜或防冷风
P12 室内风机温度过热
P13 室内板与开关板3分钟通信不上
1.2  室内主控板LED显示
室内机设置5个LED,其中LED0为工作指示灯,正常时LED0亮,异常时LED0以5HZ 的频率闪烁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主控板故障指示
LED4 LED3 LED2 LED1 LED0 LED 状态
× × × ○ ☆ 模块保护
×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 制冷或制热 室外温度过低、室外温度过高
× ○ × ○ ☆ 排气温度过高
×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 电流保护
○ ○ × × ☆ 室内蒸发器高、低温度保护
×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保护
○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 ○ ○ × ☆ 室内机和开关板通信保护
○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 正常状态(频率值为零)
○ ○ × × ○ 正常状态(频率值不为零)
○----亮    ×----熄    ☆----闪
1.3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主控板故障指示
L3 L2 L1 故障说明
① ② 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 × ×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 ○ 电流保护
× ☆ ☆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室外电压太高或太低
× ○ × IPM模块保护
× ○ ○ 压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二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预热
○——常亮   ☆——闪烁   ×——常灭
2、KFR-50LW/F2BPY变频柜机
2.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50LW/F2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LED指示故障 运行灯 定时灯 预热化霜灯
电流保护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室外机传感器故障 × × ☆
室内机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模块保护 ☆ × ×
电压保护 ○ ☆ ☆
室内外机型不匹配 ☆ ☆ ×
室内外机通讯保护 ☆ ☆ ☆
○——常亮   ☆——闪烁   ×——常灭
2.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3.  KFR-50LW/MBPY,KFR-60LW/MBPY变频柜机
3.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50LW/MBPY,KFR-60LW/M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保护 内     容 故障 内     容
P1 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 模块保护 E2 预留
P3 高低电压保护 E3 预留
P4 室内蒸发器高温或低温保护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 E5 室内板与显示板3分钟通信故障
P6 预留 E6 预留
P7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7 预留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E8 静电除尘故障
P9 化霜 E9 EEPROM故障
3.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4.KFR-50LW/BPY-R,KFR-60LW/BPY-R变频柜机
4.1  室内机故障显示
当空调出现故障时,温度显示区自动显示故障保护代码5秒钟,然后隐去,恢复显示设定温度。
按“试运行”键,可进入检查状态,再按“▲”或“▼”键,可察看T1(室内温度)、T2(室内管温)、T3(室外管温)、T4(室外温度)、故障代码。
KFR-50LW/BPY-R,KFR-60LW/BPY-R室内机故障指示
保护 内     容 故障 内     容
P1 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 模块保护 E2 预留
P3 高低电压保护 E3 预留
P4 预留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 预留 E5 预留
P6 等离子故障 E6 预留
P7 预留 E7 预留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E8 预留
P9 化霜或防冷风 E9 EEPROM故障
4.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一.柜机
1.适用于S系列;K2系列;F2系列;H1系列
保护代码 表示内容
定时灯以5Hz闪烁 T1室温传感器检测口异常
运行灯以5Hz闪烁 T2蒸发器传感器检测口异常
化霜灯以5Hz闪烁 T3冷凝器传感器检测口异常
运行、定时、化霜灯同时以5Hz闪烁 室外机保护
注1:当室外机保护和温度传感器检测口异常同时发生时,优先指示室外机保护故障。
注2:强制制冷期间发生室外机保护,故障清除后恢复到强制制冷状态
2)适用于E系列柜机
保护代码 表示内容 故障代码 表示内容
P 02 压缩机过载(保留) E 01 温度传感器开路,短路故障
P 03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制冷) E 02 压缩机过流(保留)
P 04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高(制热) E 03 压缩机欠流(第一次上电检)(保留)
P 05 室内出风口温度过高(制热) E 04 室外机保护
    E 05 温度传感器开路,短路故障
注:故障期间LED以2Hz频率闪,而保护期间LED显示正常.
3) 适用于S1系列;S2系列;S3系列;S6系列;Q系列;R系列;Q1系列;V系列;Q2 系列;U系列;U1系列柜机
保护代码 表示内容 故障代码 表示内容
P3 高低电压保护(变频机用) E1 T1传感器故障
P4 室内蒸发器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E2 T2传感器故障
P5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E3 T3传感器故障
P7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变频机用) E4 T5传感器故障(变频机用)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变频机用)  E5 网络通信故障
P9 化霜保护或防冷风关风机    E6       室外机故障     E7 加湿器故障
E8 静电除尘故障
E9 自动门故障
PAU 进风格栅保护
二.分体机
1)适用于T系列;T1系列;I4系列;26Z系列;32Z系列;G系列;
工作灯 定时灯 LED 状态
☆ X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5Hz
☆ O 室内温度和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5Hz
X ☆ 四次电流保护
O ☆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O   (亮)  X   ( 熄)     ☆ (闪)
2)适用于T3系列;T6系列; T2系列;T4系列;T5系列
运行灯 定时灯 故障类型
☆ X 风机速度失控
☆ O 室内温度和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X ☆ 四次电流保护
☆ ☆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或过零检测出错
O   (亮)  X   ( 熄)     ☆ (闪)
3) 适用于Q1系列;Q2系列;U系列;V系列
故障代码 表示内容
E1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四次电流保护
E5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6 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4)适用于I1,A系列
(UPD780021芯片)
工作灯 定时灯 化霜灯 LED 状态
☆ X ☆ 四次电流保护
☆ X X 风机速度失控
☆ ☆ ☆ 过零检测出错
☆ ☆ O 主芯片和计算机通信不上
X X ☆ 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X ☆ X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X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O O O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O   (亮)  X   ( 熄)     ☆ (闪)
(MC68HC908JL3统一芯片方案)
工作灯 定时灯 化霜灯 LED 状态
☆ X ☆ 四次电流保护
☆ X X 风机速度失控
☆ ☆ ☆ 过零检测出错
X X ☆ 室温或管温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5) 适用于20Z、22Z战斗机(S8M7217统一芯片)、I2系列;I5系列;Q系列
运行灯       定时灯 故障类型
☆ X 风机速度失控
☆ O 室内温度和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X ☆ 四次电流保护
O ☆ 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 ☆ 过零检测出错
O   (亮)  X   ( 熄)     ☆ (闪)
美的全健康Q1型挂机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故障类型
E1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E2过零检测出错
E3风机速度失控
E4四次电流保护
E5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6室内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美的B(C)型分体落地机故障显示代码
L(R)F-7.5WB(D)  L(R)F-12WB    L(R)F-7.5WC(D)
   L(R)F-12WC
KF(R)-48LW/Y    KF(R)-61LW/Y
KF(R)-75LW/B(C)(S)(D)   KF(R)-120LW/B(C)(S)(D)
开关板上的故障类型显示(开关板上LED1快闪),保护恢复后工作正常
故  障  类  型显示代码
室外机故障01
电源过欠压02
制冷时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03
制热时室内蒸发器温度过高04
室内出风口温度过高05
室内主控板与显示板不能通信06
室内机电路故障07
室外机故障时,室外LED3快闪,室外故障类型显示灯(LED4,5,6)指示故障内容:
LED6LED5LED4保护类型
过流保护    ON室外保护
欠流保护  ON  室外保护
管路过压ON    室外保护
管路欠压  ONON室外保护
电压过压ON  ON电压过压
电压欠压ONON  电压欠压
相序错误ONONON室外保护
缺A相    ☆室外保护
缺B相  ☆  室外保护
缺C相☆    室外保护
其它      室外保护
美的A型落地空调器故障指示
LF-8W(单相、三相) RF-8W(单相、三相) LF-12W RF-12W
   室外故障检测故障指示灯表示的故障类型:
亮 灯 情 况指 示 的 内 容
LED1亮电压过高
LED2亮电压过低
LED3亮管路压力过高,压缩机过流或过热
LED4亮管路压力过低
LED1和LED2亮室外机温度检测大于80度
LED1和LED3亮室外机温度检测小于-40度
美的KFR-50(60)LW/MBPY故障代码
保护代码内   容故障代码内    容
P1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E1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模块保护E2预留
P3高低电压保护E3预留
P4室内蒸发器温度高温或低温保护E4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E5室内板与显示板3分钟通信故障
P6预留E6预留
P7室外排气温度过高保护E7预留
P8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E8静电除尘故障
P9化霜E9EEPROM故障
美的50FBPY、50BPY变频柜机代码
开关板显示代码(其中故障为不可恢复的保护)
代码内    容
E01一个小时四次模块保护
E02(暂无)
E03一个小时三次排气温度保护
P01室内板与室外板2分钟通讯不上保护
P02IPM模块保护
P03高低电压保护
P04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房间、温度)
P05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高温或低温)
P06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P07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P08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关压缩机
P09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
P10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11化霜或防冷风
P12室内风机温度过热
P13室内板与开关板2分钟通讯不上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其中LED0为工作指示灯,正常时LED0亮,异常时LED0以5HZ的频率闪烁)
KFR--40GW/BPY-R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定义
E0  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

KFR-26GW/I1BPY KFR-32GW/I1BPY
运行时LED的显示一、正常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4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4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1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1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2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2 灭
4、 换气灯
连续换气运行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亮
连续换气停止时 (连续换气灯)LED3、LED5 灭
自动换气运行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亮
自动换气停止时 (自动换气灯)LED6、LED7 灭
二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5、6、7连续、自动换气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16.2对于KFR-26(32)GW/I1BPY,室内设置4个LED。分别为工作灯 (LED1)、化霜灯
(LED5)、定时灯(LED6)、自动灯(LED3)。
一、正常运行时LED的显示
1、 工作灯
正常开机时 (工作灯)LED1 亮        正常关机时 (工作灯)LED1 灭
2、 化霜灯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有效时 (化霜灯)LED5 亮    化霜或防冷风功能无效时 (化霜灯)LED5 灭
3、 定时灯
定时功能有效时 (定时灯)LED6 亮     定时功能无效时 (定时灯)LED6 灭
4、 自动灯
自动功能有效时 (自动灯)LED3 亮     自动功能无效时 (自动灯)LED3 灭
(二):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LED4 工作灯 LED2 化霜灯 LED1 定时灯 LED3、LED5 连续换气灯
LED2化霜 LED1定时 LED3自动 LED4工作 LED 状态
X X O ☆ 模块保护(PRMOD PRMOD1)
O X X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PRCOM)
X O X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OUTD)
X O O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PRVAC)
O O O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PREVP 、PRROM)
O O ☆ ☆ 风机速度失控 (SPABF)
☆ X O ☆ 过零检测出错 (ACBAD)
☆ O X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FUSED)
X X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O ☆ ☆ 机型不匹配(TYPER)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PRTRN)
O (亮) X ( 熄) ☆ (闪)
(三)、室外机 故 障 自 我 诊 断 显 示
只设L4故障指示灯: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机型的系统参数:
1、工作频率:F0、F1、F2、F3、F4、F5、F6、F7、F8、F9、F10
2、室内风机转速:
高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H 。        中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M 。
低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L 。        微风档的转速参数 SPEEDS 。
3、欠压、过压保护
值准入电压 V1   准出电压      限频F1电压 V2
美的空调天朗星触摸屏系列柜机(M系列)故障代码
天朗星触摸屏系列柜机(M系列)
保护代码  内     容        故障代码      内     容
P3 高低电压保护(变频机用)       E1       T1传感器故障
P4 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E2   T2传感器故障
P5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E3     T3传感器故障
P7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变频机用)  E4     T4传感器故障(变频机用)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变频机用)           E5     室内板与显示板3分钟通信不上
P9 化霜保护或防冷风关风机   E6     室外保护
                  E7     加湿器故障

    E8     静电除尘故障

    E9    EEPROM出错
美的柜机室外机保护
室外保护:LED3为电源指示灯
LED显示    内    容
LED1 LED2 LED3
灭 灭 亮     正常
亮 灭 亮    相序接反
灭 亮 亮      过电流
亮 亮 亮       缺相
亮 亮 亮     压力保护
-------------------------------------
美的空调故障代码汇编手册
一、变频分体机
1、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1.1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化霜灯  定时灯  自动灯  运行灯      LED 状态
×  ×  ○  ☆  模块保护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制冷或制热 室外温度过低、室外温度过高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电流保护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室内蒸发器高温保护或低温保护
×  ○  ☆  ☆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保护
○  ○  ☆  ☆  风机速度失控
☆  ×  ○  ☆  过零检测出错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亮    ×----熄    ☆----闪
1.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闪烁

      KFR-28GW/BPY,KFR-32GW/BPY,KFR-45GW/BPY室外主控板故障指示
L3  L2  L1  故障说明
①  ②  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  ×  ×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  ○  电流保护
×  ☆  ☆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室外电压太高或太低
×  ○  ×  IPM模块保护
×  ○  ○  压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二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预热
○——常亮   ☆——闪烁   ×——常灭
2、KFR-26GW/I1BPY,KFR-32GW/I1BPY,KFR-26GW/CBPY,KFR-32GW/CBPY变频分体机

2.1  室内机故障显示功能
KFR-26GW/I1BPY,KFR-32GW/I1BPY,KFR-26GW/CBPY,KFR-32GW/CBPY室内机故障指示室内机故障指示
化霜灯  定时灯  自动灯(或换气灯)注1  运行灯
       LED 状态
×  ×  ○  ☆   模块保护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风机速度失控
2美的空调故障代码汇编手册
☆  ×  ○  ☆    过零检测出错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EEPROM参数错误指示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常亮   ☆——闪烁   ×——常灭

注1:对KFR-26GW/I1BPY,KFR-32GW/I1BPY为自动灯;对KFR-26GW/CBPY,KFR-32GW/CBPY为自动换气及连续换气灯;

2.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3、KFR-26GW/BPY-R、KFR-35GW/BPY-R、KFR-26GW/BPY-S、KFR-35GW/BPY-S、KFR-26GW/BPY-R1、KFR-35GW/BPY-R1、KFR-26GW/BPUYP-V、KFR-32GW/BPUYP-V变频分体机
3.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26GW/BPY-R,KFR-35GW/BPY-R,KFR-26GW/BPY-S,KFR-35GW/BPY-S、KFR-26GW/BPY-R1、KFR-35GW/BPY-R1室内机故障指示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
E0  EEPROM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3.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4、KFR-26GW/BP2UYP-U、KFR-32GW/BP2UYP-U、KFR-26GW/BP2UYP-V、KFR-32GW/BP2UYP-V直流变频分体机

4.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26GW/BP2UYP-U、KFR-32GW/BP2UYP-U、KFR-26GW/BP2UYP-V、KFR-32GW/BP2UYP-V室内机故障指示
显示内容  故障或保护
E0  EEPROM参数错误
E1  室内外机通信故障
E2  过零检测出错
E3  风机速度失控
E4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E5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7  室外风机失速故障(对V型全直流变频)
P0  模块保护
P1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P2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3  室外温度过低保护(预留)
P4  压缩机位置检测故障
4.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有4个LED灯,分别为电源灯(LED1)、状态灯(LED2、LED3、LED4)
室外机LED显示功能:
LED1   电源灯    上电后长亮
LED4  LED3  LED2  故障说明
绿  黄  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X  X  X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X  X  电流保护
☆  X  X  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  ☆  X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X  ☆  冷凝器温度传感器故障
3美的空调故障代码汇编手册
○  ☆  ○  电压保护
X  ○  X  IPM模块保护
○  ○  X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X  X  ○  2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压缩机驱动保护
☆  X  ○  室外直流风机失速保护
备  注: ○——常亮  ☆——闪烁    X——常灭
闪烁频率为2Hz/s
二、变频柜机
1、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变频柜机
1.1  室内机LCD显示
保护信息代码(可恢复的保护)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代码  内容
P01  室内板与室外板2分钟通信不上保护
P02  IPM 模块保护
P03  高低电压保护
P04  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房间、温度)
P05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冷凝器、环境、排气温度)
P06  室内蒸发器温度保护关压缩机(高温或低温)
P07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关压缩机
P08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关压缩机
P09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关压缩机
P10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P11  化霜或防冷风
P12  室内风机温度过热
P13  室内板与开关板3分钟通信不上
1.2  室内主控板LED显示
室内机设置5个LED,其中LED0为工作指示灯,正常时LED0亮,异常时LED0以5HZ的频率闪烁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主控板故障指示
LED4  LED3  LED2  LED1
LED0  LED 状态
×  ×  ×  ○  ☆    模块保护
×  ×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  ☆  室内房间温度、蒸发器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  室外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  制冷或制热 室外温度过低、室外温度过高
×  ○  ×  ○  ☆  排气温度过高
×  ○  ○  ×  ☆  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  ×  ○  ×  ☆  电流保护
○  ○  ×  ×  ☆  室内蒸发器高、低温度保护
×  ○  ○  ○  ☆  机型不匹配
○  ×  ○  ○  ☆  抽湿模式室内温度过低保护
○  ○  ×  ○  ☆  室内机和室外机通信保护
○  ○  ○  ×  ☆  室内机和开关板通信保护
○  ○  ○  ○  ☆  温度保险丝断保护
×  ×  ×  ×  ○  正常状态(频率值为零)
○  ○  ×  ×  ○  正常状态(频率值不为零)
4美的空调故障代码汇编手册
○----亮    ×----熄    ☆----闪
1.3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KFR-50LW/BPY,KFR-50LW/FBPY,KFR-61LW/FBPY室内主控板故障指示
L3  L2  L1  故障说明
①  ②  ③  (LED指示灯从左到右)
×  ×  ×  正常运行
○  ○  ○  正常待机
×  ×  ○  电流保护
×  ☆  ☆  环境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室外电压太高或太低
×  ○  ×  IPM模块保护
×  ○  ○  压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二分钟通信故障保护
×  ☆  ×  预热
○——常亮   ☆——闪烁   ×——常灭
2、KFR-50LW/F2BPY变频柜机
2.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50LW/F2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LED指示故障  运行灯  定时灯  预热化霜灯
电流保护  ×  ☆  ☆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  ×  ☆
室外机传感器故障  ×  ×  ☆
室内机温度传感器故障  ×  ☆  ×
模块保护  ☆  ×  ×
电压保护  ○  ☆  ☆
室内外机型不匹配  ☆  ☆  ×
室内外机通讯保护  ☆  ☆  ☆
○——常亮   ☆——闪烁   ×——常灭
2.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3  KFR-50LW/MBPY,KFR-60LW/MBPY变频柜机
3.1  室内机故障显示
KFR-50LW/MBPY,KFR-60LW/MBPY室内机故障指示
保护  内     容
P1  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  模块保护
E2  预留
P3  高低电压保护
E3  预留
P4  室内蒸发器高温或低温保护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  室外冷凝器高温保护
E5  室内板与显示板3分钟通信故障
P6  预留
E6  预留
P7  室外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E7  预留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E8  静电除尘故障
P9  化霜
E9  EEPROM故障
3.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4、KFR-50LW/BPY-R,KFR-60LW/BPY-R变频柜机
4.1  室内机故障显示
当空调出现故障时,温度显示区自动显示故障保护代码5秒钟,然后隐去,恢复显示设定温度。
按“试运行”键,可进入检查状态,再按“▲”或“▼”键,可察看T1(室内温度)、T2(室内管温)、T3(室外管温)、T4(室外温度)、故障代码。
KFR-50LW/BPY-R,KFR-60LW/BPY-R室内机故障指示
保护  内     容  故障  内     容
P1  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  模块保护  E2  预留
P3  高低电压保护  E3  预留
P4  预留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  预留  E5  预留
P6  等离子故障  E6  预留
P7  预留  E7  预留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E8  预留
P9  化霜或防冷风  E9  EEPROM故障
4.2  室外主控板LED显示
室外只有L4 运行/待机/指示灯:
运行:长亮   待机:0.5HZ闪烁   故障:1HZ闪烁

美的数智星R型变频柜机故障代码

保护代码  内 容  故障代码  内 容
P1  室内外2分钟通信保护  E1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P2  模块保护  E2  预留
P3  高低电压保护  E3  预留
P4  预留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故障
P5  预留  E5  预留
P6  等离子故障  E6  预留
P7  预留  E7  预留
P8  压缩机顶部温度保护  E8  预留
P9  压缩机顶化霜或防冷风  E9  EEPROM故障

美的健康Q1型挂机故障代码
E1上电时,读EEPROM参数出错
E2过零检测出错
E3风机速度失控
E4四次电流保护
E5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6室内蒸发管温坏

长虹空调故障代码
诊断灯 X灯闪O灯亮●灯灭
1 2 3
X ● ●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传感器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 X ●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传感器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 ● X 压机温度传感器异常 传感器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X ● X 外盘温度传感器异常 传感器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 X X 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 传感器开路,短路或接触不良
X X X CT电流异常 HIC不良(未输出到U,V,W相)
O ● ● 串行通讯异常 配线错,电源线接触不良,控制板坏
● O ● HIC过负荷保护(电流,温度) HIC不良,信号线接触不良压机锁住,磨损严重,外风机不转,系统堵塞
O O ● 室外用EEPROM故障 OTP数据不良,接触不良
● ● O 电流斩峰 瞬时停电,电压下降,HIC不良,压机磨损
O ● O 电流异常控制 压机停止
● O O 压机排气温度异常控制 缺R22<50﹪毛细管堵,传感器坏,制冷外风机停止
O O O 室内风扇电机运转异常 电机坏,驱动电路异常
O X X 四通阀切换异常 四通阀不切换
O X O AC输入电压异常 过欠电压保护动作
室外机CN10插座用法:1 2 3   T-RUN:试运转(压缩机、外风机、四通阀接通)
COM   T-RUN  TEST TEST:所有时间缩短到1/60
机型 故障代码 可能的故障原因
G造型 EO 工作正常
P1 制冷过载
P2 制热过载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检测各温度)
P5 系统异常
KFR-60LW/DXS EO 工作正常
E1 通讯错误
P1 制冷过载
P2 制热过载
P5 空清异常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外风机热保护
F3 内风机热保护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检测各温度)
P5 系统异常
H1/H2/DF系列 EO 工作正常
P1 制冷过载
P2 制热过载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检测各温度)
P5 系统异常
KFR-120LW/M
KFR-120LW/MAS
KFR-71LW/M F1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受损
F2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受损
F4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受损
F5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受损
F6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受损
F7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受损
F8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受损
H1 压缩机电机过载
H2 压缩机电机堵转
H3 压缩机电流检测异常
H6 低压开关动作(KFR-71LW/M无)
H7 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线路或管道接错
48LW系列
60系列
51系列 E1 通信异常
P1 制冷过载
P2 制热过载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异常长虹(小清爽)KFR-25GW分体空调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故障原因
运行绿 待机黄 定时红5Hz闪上电存储电路错误
定时(红)5Hz闪    PG电机或相关电路异常
运行(绿)1Hz闪室外管温传感器异常
待机(黄)1Hz闪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定时(红)1Hz闪    室内管温传感器异常
长虹G造型空调故障代码
E0   工作正常
P1    制冷过载
P2    制热过载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检测各温度)
P5    系统异常
2 灭 灭 闪 灭 热交传感器 热交传感器插座虚焊或插接不良
3 灭 灭 闪 闪 蒸发器冻结 蒸发器温度过低或风机不转
4 灭 闪 灭 灭 制热 过负荷 制热时温度过高,超过68度
5 灭 闪 灭 闪 通讯故障 通讯失误时报此故障,通讯线是否可靠
6 灭 闪 闪 灭 瞬时停电 瞬时有停电现象,可重新启动
7 灭 闪 闪 闪 过电流 室内机电流过在保护
外机故障代码表:
1 灭 灭 灭 亮 内环温传感器 环温传感器插座接不良
2 灭 灭 亮 灭 热交传感器 热 交传感器插座插接不良
3 灭 灭 亮 亮 压机过热 压机温度过高保护,冷媒不足
4 灭 亮 亮 灭 过电流 电流异常,电压异常波动引起
5 亮 灭 灭 灭 电压异常 电压过低和过高时报警
6 亮 灭 灭 亮 瞬间停 电 当供电波形中缺少交流波时
7 亮 灭 亮 灭 制冷 过负荷 外机气温处于过低和过高时报警
8 亮 灭 亮 亮 正在除霜 除霜过程中
9 亮 亮 灭 灭 功率 模块保护 使用时产生过载过热 短路保护,停机后启动
10 亮 亮 灭 亮 E PROM故障 主板上有虚焊或插接不良
11 亮 亮 亮 灭 低温保护
机型 代码 可能故障原因
F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F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DQ F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BQ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50LW/WBQ P1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P2 CT电流异常
P4 JPM故障保护
P5 四通阀切换异常
E1 室内主控板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讯异常
E2 室内主控板与室外控制板之间通讯异常
E1 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讯错误
E2 主控板与室外板之间通讯错误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LW/WDS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W/W3S F4 低压开关保护
KFR-75LW/WDES F5 逆相保护
KFR-120LW/WDS F6 缺相保护
KF-120LW/WS H1 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 压缩机堵转保护
H3 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1 制冷过载保护
P2 制热过载保护 0:工作正常
E1: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信错误
E2: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信错误
P1:制冷过载
P2:制热过载
P3:系统异常
P4:温度传感器损坏(可通过查询传感器的值,来确认损坏的传感器)
F1:高压开关保护
F2:外风机热保护
F3:内风机热保护
F4:低压开关保护
F5:逆相保护
F6:缺相保护
H1: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压缩机堵转保护 0:工作正常
E1: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信错误
E2: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信错误
P1:制冷过载
P2:制热过载
P3:系统异常
P4:温度传感器损坏(可通过查询传感器的值,来确认损坏的传感器)
F1:高压开关保护
F2:外风机热保护
F3:内风机热保护
F4:低压开关保护
F5:逆相保护
F6:缺相保护
H1: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压缩机堵转保护
H3: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护)机型 序号 整机故障现象 印制板故障现象 故障位号
"KFR-36GW/D
(KFR-35GW/WDS与其基本相同)" 1 不通电 不通电 D1-D4、D5、D6、D9短路,IC6短路,保险管开路
2 无风 电机不转 DC10变质
3 无风 电机抖动,无+8.2V 调节R28
4 压缩机工作一会停机 无压缩机CT电流 CT1开路
大清快EQ系列 1 不通电(通电指示灯不亮) 不通电
C1、C4、C19变质,T1、R4、R60开路,VDZ2、D3、VD4、VD6、VD3、VD2、VD16、VD17、
VC1短路
2 无风 遥控大电机不转 VD1、VD15、D6、V3、R10失效
3 工作一会停机,指示灯闪 工作一会电机停,指示灯闪 V2变质
4 不工作 不通电(无晶振电压) C10、C11变质
"KFR-28GW/BP模块
(KFR-28GW/BMF同)" 1 室外压缩机不启动 压机不动 模块短路或参数失调及开路
2 外机不工作 外机不通电 E2失效,BT1、R2开路,Z1短路
"KFR-28G/BP
(KFR-28G/BMF同)室内主板" 1 不停机 通电室内电机就转 C503、IC203失效
2 不通电 不通电 F504、RL401失效
3 室内机不工作 电机不转 DQ201失效
KFR-28W/BMF 1 室外机不工作 不通电 F101、F102、RT201开路,K505失效
2 室外压缩机不工作 压缩机不启动 D303、D301失效,R504、R509开路,D403、T202失效
3 外机不工作(无通讯) 外机不动 L102、C207、C205、D400、D402失效,D303失效
KFR-28W/BP 1 室外风扇不转 风机不转 C501变质,RL502、RL503、IC401失效
2 外机不通电 不通电 FUSE101、FUSE102、PTC501开路
3 室外压缩机不工作 压缩机不动 R504、R509、BT202、PC401失效
4 不工作(无通讯) 无通讯 PC400、PC402失效,R502开路
5 工作一会停机 压缩机启动一会就停 BT202、C207、C205失效
KFR-60L/WDES 1 不工作 E1故障 V104、V105变质或虚焊
KFR-71L/WDS 1 不通电 不通电 IC102、IC103失效,L102、D122开路
2 不工作 不叫(E1故障) Q104、Q105变质
3 不工作(F1故障) F1故障 高压开关坏,R205开路,D202、IC202失效
4 不工作(F2故障) F2故障 外风机坏,R201开路,D201、IC201失效
5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内风机坏,R209开路,D203、IC203失效
"KFR-75L/WD3S
KFR-120L/WD3S" 1 不工作(E2故障) E2故障
Q106、Q107、Q108、Q109、D115、D116、PC101失效
2 不工作(E1故障) E1故障 Q103、Q104、D103失效
3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R121、D107、PC102失效
"KFR-75W/WD3S
KFR-120W/WDS" 1 外机不工作 不通电 ZNR201短路(引起烧保险)
2 不工作(F5故障) F5故障 R240、R241开路,D222、D201、IC205、IC211失效
3 不工作(E2故障) E2故障 Q203、Q205、Q204、D210、D226、Q211失效
KFR-120L/MAS 1 不工作 外机动作,室内机不工作 D41、D42开路
2 不工作(无内机通讯) E1故障 Q7、Q8失效
KFR-120W/MAS 1 不工作(P5故障) P5故障 R28、R31开路,D4、D5、PC5、PC6、Q7、Q8失效
2 不工作(E4故障) E4故障 L1、Q10失效
"KFR-71LW/M
KFR-120LW/MAS(三洋)" 1 不工作(P6故障,显示异常或无通信) P6故障或无通讯或显示异常
S1、S2、S3、S4、S5、S6等开关位置错误或氧
化后接触不良
KFR-50W/WBQ 1 不工作(P4故障) P4故障 VD311、VD310、VD309、VD312失效(其中一个或几个)
2 不通电 不通电 IC307、VD307短路,R321开路
"KFR-51(71)L/DFS
(FS系列相同)" 1 不工作(不叫,传感无温度,不通电) 不叫,无传感器温度,不通电 D201失效
2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201短路
3 显示异常 漏光 VD201短路
4 不工作(E1故障) E1故障 V202短路,D201失效
"KFR-71L/WDAS
(1、2条也适合于KFR-50L/WDCS)" 1 不工作(传感器温度异常) 传感器温度异常 CN301失效
2 不通电 不通电 D101失效,L101开路,F101开路
3 不工作(F1故障) F1故障 E301失效,R310开路
4 不工作(F2故障) F2故障 E302失效,R311开路
5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E303失效,R315开路,XS306处零线炸开
KFR-28GW/BC3 1 不制热(冷)且手动关机后运行灯闪 无通讯
D108、D109烧坏,VD501、D500、D501烧坏,R57开路,T01、D101模块失效
KFR-25(28)(40)G/BQ 1 不开机 不通电 R01、R02开路,IC01失效
2 不制热(冷) 无通讯 C501失效
KFR-40(+25)W/BQ 1 不制热(冷)且灯闪 不通电 Q200、DB01、IC101失效,F01开路
2 不制热(冷)且灯闪 开机保护 IC203、IC204、IC205、IC207、IC200、IC201失效
3 不制热(冷)且灯闪 开机保护
C302、C308、C312缺损/开路,Q302、Q303、Q304、Q305、Q306、Q307参数异常
4 制热(冷)效果不好 电子膨胀阀切换异常 IC11开路,IC14开路(副板)
"KFR-36GW/BMF
KFR-40GW/BM" 1 运行灯闪且不开机 运行灯闪 E2PROM插座氧化
2 运行灯闪,手动关机后1灯直亮 运行灯闪 PC10、PC11、IC14、T11失效,R42开路
3 运行灯闪,手动关机后2灯直亮 运行灯闪 D29、C52、C59、C60、C61模块失效,PC13~PC18失效
KFR-32G/DL 1 运行灯闪 长鸣 传感器电路异常
2 运行灯闪 制热后运行灯闪 CPU坏
KFR-30GW/WDS 1 整机工作异常(运行一会儿停机) 运行一会儿停机 D101失效(+5V对地短路)
2 整机不工作 不启动 R109开路(+24V、+12V、+5V正常)
KFR-34GW/WCS 1 遥控不开机 不遥控 C115参数失调
2 三灯闪且不开机 三灯闪 D107程序丢失
3 能遥控但不开机且手动不开机 手动不开机 S101失效
KFR-32GW/A1 1 不通电 不通电 D105失效〈+12V偏低,无+5V,D105发热〉
2 关机后压缩机不停 压缩机一直转 (D106第16脚一直处于低电平)D106失效
"KFR-32G/DC2
(适用于DC2、DC3系列)" 1 不通电 不通电 变压器开路
FS、DFS系列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101、V102、V103、D101失效
2 显示异常 漏光 D103失效,C105失效
3 不工作 E1故障 V101、V103、D101失效
KFR-71L/WDAS、KFR-50L/WDCS、KFR-60L/DXS、DA系列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201、V202、V203失效及D101失效
2 不通电 不显示 C101短路,G301、D101失效
"KFR-75L/WD3S
KFR-120L/WDS
控制面板" 1 按键全无作用 按键失效 K301开路或IC301失效,K301位置不正确
2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3、Q306、IC301失效
3 不通电 不通电 IC301、IC302、X301、D311、C312失效
KFR-71L/D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2、Q303、Q304、Q305、IC301失效
2 无夜光 无夜光 Q307、RG301、R335、背光源、IC301失效
"KFR-51L/D
(KFR-48L基本相同)"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3、Q302、Q305、Q306、IC301失效
2 不通电 不通电 IC303、IC301、X301、IC302、C312、C318失效
长虹: 机型 代码 可能故障原因
F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F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DQ F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BQ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50LW/WBQ P1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P2 CT电流异常
P4 JPM故障保护
P5 四通阀切换异常
E1 室内主控板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讯异常
E2 室内主控板与室外控制板之间通讯异常
E1 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讯错误
E2 主控板与室外板之间通讯错误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LW/WDS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W/W3S F4 低压开关保护
KFR-75LW/WDES F5 逆相保护
KFR-120LW/WDS F6 缺相保护
KF-120LW/WS H1 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 压缩机堵转保护
H3 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1 制冷过载保护
P2 制热过载保护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无显示 制冷剂不足
E1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2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3 室内机测到从控制面板传来的异常信息
E4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5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6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7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P1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P2 室外风扇电机与压缩机热保护器动作
KFR-120LW/M P3 排气温度异常
KFR-120LW/MAS P4 高压开关动作
KFR-71LW/M P5 逆相保护(对KFR-71LW/M是主控板上开关位置设置错误)
P6 室内机与室外机的模式不兼?
F1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2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4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5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6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7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8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H1 压缩机电机过流
H2 压缩机电机堵转
H3 压缩机电流检测异常
H6 低压开关动作
H7 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线路或管道接错
E1 通讯异常
48LW P1 制冷过载
60系列 P2 制热过载
51系列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7ILW/D E1 通信异常
KFR-71LW/WD P1 制冷过载
KF-71LW P2 制热过载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1 高压开关保护(序号线接错或断裂,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KFR-50LWWDFB E1 通信异常
KF-50LWWDF P1 制冷过载
KF-60LWWDF P2 制热过载
KF-71LWWDF F1 高压开关保护
KFR-51LWWDFB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
KFR-60LWWDFB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
F8 系统保护异常 机型 代码 可能故障原因
F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F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DQ F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BQ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50LW/WBQ P1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P2 CT电流异常
P4 JPM故障保护
P5 四通阀切换异常
E1 室内主控板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讯异常
E2 室内主控板与室外控制板之间通讯异常
E1 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讯错误
E2 主控板与室外板之间通讯错误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LW/WDS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W/W3S F4 低压开关保护
KFR-75LW/WDES F5 逆相保护
KFR-120LW/WDS F6 缺相保护
KF-120LW/WS H1 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 压缩机堵转保护
H3 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1 制冷过载保护
P2 制热过载保护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无显示 制冷剂不足
E1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2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3 室内机测到从控制面板传来的异常信息
E4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5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6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7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P1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P2 室外风扇电机与压缩机热保护器动作
KFR-120LW/M P3 排气温度异常
KFR-120LW/MAS P4 高压开关动作
KFR-71LW/M P5 逆相保护(对KFR-71LW/M是主控板上开关位置设置错误)
P6 室内机与室外机的模式不兼?
F1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2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4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5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6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7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8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H1 压缩机电机过流
H2 压缩机电机堵转
H3 压缩机电流检测异常
H6 低压开关动作
H7 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线路或管道接错
E1 通讯异常
48LW P1 制冷过载
60系列 P2 制热过载
51系列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7ILW/D E1 通信异常
KFR-71LW/WD P1 制冷过载
KF-71LW P2 制热过载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1 高压开关保护(序号线接错或断裂,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KFR-50LWWDFB E1 通信异常
KF-50LWWDF P1 制冷过载
KF-60LWWDF P2 制热过载
KF-71LWWDF F1 高压开关保护
KFR-51LWWDFB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
KFR-60LWWDFB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
F8 系统保护异常
机型 序号 整机故障现象 印制板故障现象 故障位号
"KFR-36GW/D
(KFR-35GW/WDS与其基本相同)" 1 不通电 不通电 D1-D4、D5、D6、D9短路,IC6短路,保险管开路
2 无风 电机不转 DC10变质
3 无风 电机抖动,无+8.2V 调节R28
4 压缩机工作一会停机 无压缩机CT电流 CT1开路
大清快EQ系列 1 不通电(通电指示灯不亮) 不通电
C1、C4、C19变质,T1、R4、R60开路,VDZ2、D3、VD4、VD6、VD3、VD2、VD16、VD17、VC1短路
2 无风 遥控大电机不转 VD1、VD15、D6、V3、R10失效
3 工作一会停机,指示灯闪 工作一会电机停,指示灯闪 V2变质
4 不工作 不通电(无晶振电压) C10、C11变质
"KFR-28GW/BP模块
(KFR-28GW/BMF同)" 1 室外压缩机不启动 压机不动 模块短路或参数失调及开路
2 外机不工作 外机不通电 E2失效,BT1、R2开路,Z1短路
"KFR-28G/BP
(KFR-28G/BMF同)室内主板" 1 不停机 通电室内电机就转 C503、IC203失效
2 不通电 不通电 F504、RL401失效
3 室内机不工作 电机不转 DQ201失效
KFR-28W/BMF 1 室外机不工作 不通电 F101、F102、RT201开路,K505失效
2 室外压缩机不工作 压缩机不启动 D303、D301失效,R504、R509开路,D403、T202失效
3 外机不工作(无通讯) 外机不动 L102、C207、C205、D400、D402失效,D303失效
KFR-28W/BP 1 室外风扇不转 风机不转 C501变质,RL502、RL503、IC401失效
2 外机不通电 不通电 FUSE101、FUSE102、PTC501开路
3 室外压缩机不工作 压缩机不动 R504、R509、BT202、PC401失效
4 不工作(无通讯) 无通讯 PC400、PC402失效,R502开路
5 工作一会停机 压缩机启动一会就停 BT202、C207、C205失效
KFR-60L/WDES 1 不工作 E1故障 V104、V105变质或虚焊
KFR-71L/WDS 1 不通电 不通电 IC102、IC103失效,L102、D122开路
2 不工作 不叫(E1故障) Q104、Q105变质
3 不工作(F1故障) F1故障 高压开关坏,R205开路,D202、IC202失效
4 不工作(F2故障) F2故障 外风机坏,R201开路,D201、IC201失效
5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内风机坏,R209开路,D203、IC203失效
"KFR-75L/WD3S
KFR-120L/WD3S" 1 不工作(E2故障) E2故障
Q106、Q107、Q108、Q109、D115、D116、PC101失效
2 不工作(E1故障) E1故障 Q103、Q104、D103失效
3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R121、D107、PC102失效
"KFR-75W/WD3S
KFR-120W/WDS" 1 外机不工作 不通电 ZNR201短路(引起烧保险)
2 不工作(F5故障) F5故障 R240、R241开路,D222、D201、IC205、IC211失效
3 不工作(E2故障) E2故障 Q203、Q205、Q204、D210、D226、Q211失效
KFR-120L/MAS 1 不工作 外机动作,室内机不工作 D41、D42开路
2 不工作(无内机通讯) E1故障 Q7、Q8失效
KFR-120W/MAS 1 不工作(P5故障) P5故障 R28、R31开路,D4、D5、PC5、PC6、Q7、Q8失效
2 不工作(E4故障) E4故障 L1、Q10失效
"KFR-71LW/M
KFR-120LW/MAS(三洋)" 1 不工作(P6故障,显示异常或无通信) P6故障或无通讯或显示异常
S1、S2、S3、S4、S5、S6等开关位置错误或氧化后接触不良
KFR-50W/WBQ 1 不工作(P4故障) P4故障 VD311、VD310、VD309、VD312失效(其中一个或几个)
2 不通电 不通电 IC307、VD307短路,R321开路
"KFR-51(71)L/DFS
(FS系列相同)" 1 不工作(不叫,传感无温度,不通电) 不叫,无传感器温度,不通电 D201失效
2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201短路
3 显示异常 漏光 VD201短路
4 不工作(E1故障) E1故障 V202短路,D201失效
"KFR-71L/WDAS
(1、2条也适合于KFR-50L/WDCS)" 1 不工作(传感器温度异常) 传感器温度异常 CN301失效
2 不通电 不通电 D101失效,L101开路,F101开路
3 不工作(F1故障) F1故障 E301失效,R310开路
4 不工作(F2故障) F2故障 E302失效,R311开路
5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E303失效,R315开路,XS306处零线炸开
KFR-28GW/BC3 1 不制热(冷)且手动关机后运行灯闪 无通讯
D108、D109烧坏,VD501、D500、D501烧坏,R57开路,T01、D101模块失效
KFR-25(28)(40)G/BQ 1 不开机 不通电 R01、R02开路,IC01失效
2 不制热(冷) 无通讯 C501失效
KFR-40(+25)W/BQ 1 不制热(冷)且灯闪 不通电 Q200、DB01、IC101失效,F01开路
2 不制热(冷)且灯闪 开机保护 IC203、IC204、IC205、IC207、IC200、IC201失效
3 不制热(冷)且灯闪 开机保护
C302、C308、C312缺损/开路,Q302、Q303、Q304、Q305、Q306、Q307参数异常
4 制热(冷)效果不好 电子膨胀阀切换异常 IC11开路,IC14开路(副板)
"KFR-36GW/BMF
KFR-40GW/BM" 1 运行灯闪且不开机 运行灯闪 E2PROM插座氧化
2 运行灯闪,手动关机后1灯直亮 运行灯闪 PC10、PC11、IC14、T11失效,R42开路
3 运行灯闪,手动关机后2灯直亮 运行灯闪 D29、C52、C59、C60、C61模块失效,PC13~PC18失效
KFR-32G/DL 1 运行灯闪 长鸣 传感器电路异常
2 运行灯闪 制热后运行灯闪 CPU坏
KFR-30GW/WDS 1 整机工作异常(运行一会儿停机) 运行一会儿停机 D101失效(+5V对地短路)
2 整机不工作 不启动 R109开路(+24V、+12V、+5V正常)
KFR-34GW/WCS 1 遥控不开机 不遥控 C115参数失调
2 三灯闪且不开机 三灯闪 D107程序丢失
3 能遥控但不开机且手动不开机 手动不开机 S101失效
KFR-32GW/A1 1 不通电 不通电 D105失效〈+12V偏低,无+5V,D105发热〉
2 关机后压缩机不停 压缩机一直转 (D106第16脚一直处于低电平)D106失效
"KFR-32G/DC2
(适用于DC2、DC3系列)" 1 不通电 不通电 变压器开路
FS、DFS系列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101、V102、V103、D101失效
2 显示异常 漏光 D103失效,C105失效
3 不工作 E1故障 V101、V103、D101失效
KFR-71L/WDAS、KFR-50L/WDCS、KFR-60L/DXS、DA系列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201、V202、V203失效及D101失效
2 不通电 不显示 C101短路,G301、D101失效
"KFR-75L/WD3S
KFR-120L/WDS
控制面板" 1 按键全无作用 按键失效 K301开路或IC301失效,K301位置不正确
2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3、Q306、IC301失效
3 不通电 不通电 IC301、IC302、X301、D311、C312失效
KFR-71L/D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2、Q303、Q304、Q305、IC301失效
2 无夜光 无夜光 Q307、RG301、R335、背光源、IC301失效
"KFR-51L/D
(KFR-48L基本相同)"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3、Q302、Q305、Q306、IC301失效
2 不通电 不通电 IC303、IC301、X301、IC302、C312、C318失效
机型 代码 可能故障原因
F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F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DQ F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BQ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50LW/WBQ P1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P2 CT电流异常
P4 JPM故障保护
P5 四通阀切换异常
E1 室内主控板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讯异常
E2 室内主控板与室外控制板之间通讯异常
E1 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讯错误
E2 主控板与室外板之间通讯错误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LW/WDS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W/W3S F4 低压开关保护
KFR-75LW/WDES F5 逆相保护
KFR-120LW/WDS F6 缺相保护
KF-120LW/WS H1 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 压缩机堵转保护
H3 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1 制冷过载保护
P2 制热过载保护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无显示 制冷剂不足
E1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2 控制面板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3 室内机测到从控制面板传来的异常信息
E4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5 室内机测到从室外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6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E7 室外机测到从室内机传来的异常信息
P1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P2 室外风扇电机与压缩机热保护器动作
KFR-120LW/M P3 排气温度异常
KFR-120LW/MAS P4 高压开关动作
KFR-71LW/M P5 逆相保护(对KFR-71LW/M是主控板上开关位置设置错误)
P6 室内机与室外机的模式不兼?
F1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2 室内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4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5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6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7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F8 室外机热敏电阻断路或者受损
H1 压缩机电机过流
H2 压缩机电机堵转
H3 压缩机电流检测异常
H6 低压开关动作
H7 连接室内机和室外机线路或管道接错
E1 通讯异常
48LW P1 制冷过载
60系列 P2 制热过载
51系列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下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7ILW/D E1 通信异常
KFR-71LW/WD P1 制冷过载
KF-71LW P2 制热过载
P3 系统异常保护
P4 自动模式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1 高压开关保护(序号线接错或断裂,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热保护器坏,控制板上光藕或R205损坏)
KFR-50LWWDFB E1 通信异常
KF-50LWWDF P1 制冷过载
KF-60LWWDF P2 制热过载
KF-71LWWDF F1 高压开关保护
KFR-51LWWDFB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
KFR-60LWWDFB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
F7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异常
F8 系统保护异常
机型 序号 整机故障现象 印制板故障现象 故障位号
"KFR-36GW/D
(KFR-35GW/WDS与其基本相同)" 1 不通电 不通电 D1-D4、D5、D6、D9短路,IC6短路,保险管开路
2 无风 电机不转 DC10变质
3 无风 电机抖动,无+8.2V 调节R28
4 压缩机工作一会停机 无压缩机CT电流 CT1开路
大清快EQ系列 1 不通电(通电指示灯不亮) 不通电
C1、C4、C19变质,T1、R4、R60开路,VDZ2、D3、VD4、VD6、VD3、VD2、VD16、VD17、VC1短路
2 无风 遥控大电机不转 VD1、VD15、D6、V3、R10失效
3 工作一会停机,指示灯闪 工作一会电机停,指示灯闪 V2变质
4 不工作 不通电(无晶振电压) C10、C11变质
"KFR-28GW/BP模块
(KFR-28GW/BMF同)" 1 室外压缩机不启动 压机不动 模块短路或参数失调及开路
2 外机不工作 外机不通电 E2失效,BT1、R2开路,Z1短路
"KFR-28G/BP
(KFR-28G/BMF同)室内主板" 1 不停机 通电室内电机就转 C503、IC203失效
2 不通电 不通电 F504、RL401失效
3 室内机不工作 电机不转 DQ201失效
KFR-28W/BMF 1 室外机不工作 不通电 F101、F102、RT201开路,K505失效
2 室外压缩机不工作 压缩机不启动 D303、D301失效,R504、R509开路,D403、T202失效
3 外机不工作(无通讯) 外机不动 L102、C207、C205、D400、D402失效,D303失效
KFR-28W/BP 1 室外风扇不转 风机不转 C501变质,RL502、RL503、IC401失效
2 外机不通电 不通电 FUSE101、FUSE102、PTC501开路
3 室外压缩机不工作 压缩机不动 R504、R509、BT202、PC401失效
4 不工作(无通讯) 无通讯 PC400、PC402失效,R502开路
5 工作一会停机 压缩机启动一会就停 BT202、C207、C205失效
KFR-60L/WDES 1 不工作 E1故障 V104、V105变质或虚焊
KFR-71L/WDS 1 不通电 不通电 IC102、IC103失效,L102、D122开路
2 不工作 不叫(E1故障) Q104、Q105变质
3 不工作(F1故障) F1故障 高压开关坏,R205开路,D202、IC202失效
4 不工作(F2故障) F2故障 外风机坏,R201开路,D201、IC201失效
5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内风机坏,R209开路,D203、IC203失效
"KFR-75L/WD3S
KFR-120L/WD3S" 1 不工作(E2故障) E2故障
Q106、Q107、Q108、Q109、D115、D116、PC101失效
2 不工作(E1故障) E1故障 Q103、Q104、D103失效
3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R121、D107、PC102失效
"KFR-75W/WD3S
KFR-120W/WDS" 1 外机不工作 不通电 ZNR201短路(引起烧保险)
2 不工作(F5故障) F5故障 R240、R241开路,D222、D201、IC205、IC211失效
3 不工作(E2故障) E2故障 Q203、Q205、Q204、D210、D226、Q211失效
KFR-120L/MAS 1 不工作 外机动作,室内机不工作 D41、D42开路
2 不工作(无内机通讯) E1故障 Q7、Q8失效
KFR-120W/MAS 1 不工作(P5故障) P5故障 R28、R31开路,D4、D5、PC5、PC6、Q7、Q8失效
2 不工作(E4故障) E4故障 L1、Q10失效
"KFR-71LW/M
KFR-120LW/MAS(三洋)" 1 不工作(P6故障,显示异常或无通信) P6故障或无通讯或显示异常
S1、S2、S3、S4、S5、S6等开关位置错误或氧化后接触不良
KFR-50W/WBQ 1 不工作(P4故障) P4故障 VD311、VD310、VD309、VD312失效(其中一个或几个)
2 不通电 不通电 IC307、VD307短路,R321开路
"KFR-51(71)L/DFS
(FS系列相同)" 1 不工作(不叫,传感无温度,不通电) 不叫,无传感器温度,不通电 D201失效
2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201短路
3 显示异常 漏光 VD201短路
4 不工作(E1故障) E1故障 V202短路,D201失效
"KFR-71L/WDAS
(1、2条也适合于KFR-50L/WDCS)" 1 不工作(传感器温度异常) 传感器温度异常 CN301失效
2 不通电 不通电 D101失效,L101开路,F101开路
3 不工作(F1故障) F1故障 E301失效,R310开路
4 不工作(F2故障) F2故障 E302失效,R311开路
5 不工作(F3故障) F3故障 E303失效,R315开路,XS306处零线炸开
KFR-28GW/BC3 1 不制热(冷)且手动关机后运行灯闪 无通讯
D108、D109烧坏,VD501、D500、D501烧坏,R57开路,T01、D101模块失效
KFR-25(28)(40)G/BQ 1 不开机 不通电 R01、R02开路,IC01失效
2 不制热(冷) 无通讯 C501失效
KFR-40(+25)W/BQ 1 不制热(冷)且灯闪 不通电 Q200、DB01、IC101失效,F01开路
2 不制热(冷)且灯闪 开机保护 IC203、IC204、IC205、IC207、IC200、IC201失效
3 不制热(冷)且灯闪 开机保护
C302、C308、C312缺损/开路,Q302、Q303、Q304、Q305、Q306、Q307参数异常
4 制热(冷)效果不好 电子膨胀阀切换异常 IC11开路,IC14开路(副板)
"KFR-36GW/BMF
KFR-40GW/BM" 1 运行灯闪且不开机 运行灯闪 E2PROM插座氧化
2 运行灯闪,手动关机后1灯直亮 运行灯闪 PC10、PC11、IC14、T11失效,R42开路
3 运行灯闪,手动关机后2灯直亮 运行灯闪 D29、C52、C59、C60、C61模块失效,PC13~PC18失效
KFR-32G/DL 1 运行灯闪 长鸣 传感器电路异常
2 运行灯闪 制热后运行灯闪 CPU坏
KFR-30GW/WDS 1 整机工作异常(运行一会儿停机) 运行一会儿停机 D101失效(+5V对地短路)
2 整机不工作 不启动 R109开路(+24V、+12V、+5V正常)
KFR-34GW/WCS 1 遥控不开机 不遥控 C115参数失调
2 三灯闪且不开机 三灯闪 D107程序丢失
3 能遥控但不开机且手动不开机 手动不开机 S101失效
KFR-32GW/A1 1 不通电 不通电 D105失效〈+12V偏低,无+5V,D105发热〉
2 关机后压缩机不停 压缩机一直转 (D106第16脚一直处于低电平)D106失效
"KFR-32G/DC2
(适用于DC2、DC3系列)" 1 不通电 不通电 变压器开路
FS、DFS系列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101、V102、V103、D101失效
2 显示异常 漏光 D103失效,C105失效
3 不工作 E1故障 V101、V103、D101失效
KFR-71L/WDAS、KFR-50L/WDCS、KFR-60L/DXS、DA系列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V201、V202、V203失效及D101失效
2 不通电 不显示 C101短路,G301、D101失效
"KFR-75L/WD3S
KFR-120L/WDS
控制面板" 1 按键全无作用 按键失效 K301开路或IC301失效,K301位置不正确
2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3、Q306、IC301失效
3 不通电 不通电 IC301、IC302、X301、D311、C312失效
KFR-71L/D控制面板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2、Q303、Q304、Q305、IC301失效
2 无夜光 无夜光 Q307、RG301、R335、背光源、IC301失效
"KFR-51L/D
(KFR-48L基本相同)" 1 不工作(不叫) 不叫 Q303、Q302、Q305、Q306、IC301失效
2 不通E1-----E7串行通信信号传送接收错误。
P1------内风机热保护
P2------外风机压机热保护
P3------排气温度异常
P4------高压保护
P5------逆相保护
P6------内外机模式不兼容
F1------E1=RT2
F2------E2=RT3
F4------RT8
F5------RT4
F6------C1=RT6
F7------C2=RT7
F8------RT5
H1------压机过载
H2------压机堵转
H3------压机电流异常
H6------低压保护
H7------内外机线路或管道接错电 不通电
IC303、IC301、X301、IC302、C312、C318失效
机型 代码 可能故障原因
F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F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F3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DQ F4 室外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45LW/WBQ F5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KFR-50LW/WBQ P1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P2 CT电流异常
P4 JPM故障保护
P5 四通阀切换异常
E1 室内主控板与控制面板之间通讯异常
E2 室内主控板与室外控制板之间通讯异常
E1 主控板与面板之间通讯错误
E2 主控板与室外板之间通讯错误
F1 高压开关保护
F2 室外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LW/WDS F3 室内风扇电机热保护器动作
KF-75W/W3S F4 低压开关保护
KFR-75LW/WDES F5 逆相保护
KFR-120LW/WDS F6 缺相保护
KF-120LW/WS H1 压缩机过电流保护
H2 压缩机堵转保护
H3 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1 制冷过载保护
P2 制热过载保护
P3 系统异常保护
KFR-28W/BC3(G2861C3)
插入电源插头运行灯以2HZ的频率闪烁,则室内主板上24C02(EEPROM)数据不良等或IC插座接触不良或忘记安装.
指示灯 符号说明√灯亮*灯闪╳灯灭
H83
空清 H82
待机 H81
定时 H80
运转 诊断内容 故障内容
╳ ╳ ╳ √ 串行通讯异常 机组间配线错误,接触不良,电源线AC220/DC310接触不良
╳ ╳ √ ╳ 功率驱动过负荷保护 功率驱动不良压机锁住,磨损严重,室外主板不良,外风机不转
╳ √ ╳ √ 室内盘管温度异常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 √ √ √ 压机温度传感器异常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XS601
√ ╳ ╳ ╳ 室外盘管温度异常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XS600
√ ╳ ╳ √ 室外环境温度异常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XS602
√ ╳ √ ╳ 压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制冷剂不足,毛细管堵塞,压机温度传感器不良,制冷外风机停转
√ ╳ √ √ 室内盘管温度过高保护 制热时室内盘管温度过高
√ √ ╳ ╳ 低温保护 室外环境温度低于-17℃
√ √ ╳ √ 电流过低 压机工作时,电流过低
√ √ √ ╳ 电流过高 压机工作时或停机,电流太高
√ √ √ √ AC输入电压异常 过电压,欠电压保护动作
╳ ╳ * ╳ 压机顶盖热保护开关断开 缺氟等
╳ ╳ * * 室外盘管温度过热保护 制冷时,外盘等压力保护
╳ * ╳ ╳ 室内盘管冻结保护 制冷时,内盘管温度太低
╳ * * ╳ 四通阀切换异常
╳ * * * 室外EEPROM异常 EEPROM数据不良,IC插座接触不良
H3:检测不到压缩机电流
P3 系统异常保护

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第一部分:家用空调部分故障代码
一、志高285、325、388、418挂壁式空调故障代码表:
包括:03、04、05、06、07、08、09、10、11、12、13、35、40、41款
故障内容        运行灯LED1
           运行灯        定时灯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亮1次/8秒        点亮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亮2次/8秒        点亮
室外机组异常故障       点亮        闪亮5次/8秒
室内风机故障           闪亮6次/8秒        点亮
           闪亮一次为亮0.5秒,灭0.5秒。
待机状态下才检测,显示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若室内风机运行时,连续30秒钟无反馈信号,则关闭空调器并显示室内风机故障。
二、志高晶彩系列挂壁式空调故障代码:
包括:02款、16、18、19、20款
故障内容        数码管显示代码        说明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L2        开/关机状态均显示,若同时故障,则显示代码L1,修复后立即回显室温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L1     室内风机故障
L6     室内风机运行时,连续30秒无反馈信号,则关机并显示L6。
室外机组异常故障
E5     关机显示“E5”后,设定温度有效,但数码管无显示,用“应急”或遥控“开/关”键可重新开机,数码管回显室温。
三、“天”系列、小康系列挂机(51和51以下)机型故障代码
包括:25款、26、42、43、45、46、47、48、50、51、52款
故障内容        数码管显示状态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E3
2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2
室外机组异常        E4
室内风机故障        E5
化霜                DF
四、志高18NV/24NV空调(5100-6600W):
包括:17款、34、36、37款
故  障  内  容    运行灯LED1        说       明
室温传感器        闪亮2次/4秒        关机时显示
盘管传感器        闪亮3次/5秒        关机时显示
室外机异常        闪亮4次/6秒        开关机时显示
无风机反馈(PG专用)        闪亮5次/7秒        关机时显示
无交流零点检测信号(PG专用)        闪亮6次/8秒        关机时显示
闪亮一次为:亮0.5秒,灭0.5秒。如闪亮2次/4秒为:亮0.5秒,灭0.5秒 ,亮0.5秒,灭0.5秒
,停2秒,一个周期共4秒,如此循环。对于非变频机,以下有关灯闪烁的解释不再重复。
注:无风机反馈、无交流零点检测信号都属于室内风机故障。
五、LED显示型柜机操作板自检代码表:
包括:05款、06、07、08款
自检信息        自检代码        说明
室外机组异常        12—29    1--18        室外机组故障
室温传感器故障        11—28    1--18        热敏电阻发生故障
室内盘管传感器故障        10—27    1--18        热敏电阻发生故障
外反馈故障        8—25     1--18        过流、电网异常
3、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过热保护  结霜保护        7—24     1--18        风路短路循环,内风机有故障,空气过滤网堵塞

注:柜机自检代码的显示用(1—18)灯常亮,加上其它灯来表达自检信息。
六、志高2HP华丽柜式空调、华丽VFD柜机故障代码表:
包括:02款、04、09、10款

故障内容        数码管显示代码        说明
室温传感器故障        11     液晶片显示“故障”及房间温度处显示故障代码
管温传感器故障        10
制热内盘管过热保护        7
制冷内盘管结霜保护        7
室外机组异常        12
电源异常或过流保护        13
七、数码管型柜机故障代码(11款、17、18、20、22款)
自检内容        多彩屏中间双8数码管显示代码
室内管温传感器故障        E3
室内室温传感器故障        E2
室外机组异常        E4
结霜保护        E8
过热保护        E8
过流或相序保护        E7
八、变频一拖一挂机、柜机故障显示一览表
一挂机故障显示表
内/外机故障        故障指示        故障内容
1.室内故障
1、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定时灯常亮 / 运行灯闪亮
1次/8秒        室内盘管传感器异常
2次/8秒        室内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6次/8秒        风扇电机异常
2、室外异常
运行灯连续闪亮 / 睡眠灯闪亮
1次/8秒        室外环境温度传感器异常
2次/8秒        室外盘管传感器异常
4次/8秒        排气温度传感器异常
运行灯常亮 / 睡眠灯闪亮
7次/8秒        模块保护
3次/8秒        压机过流保护
5次/8秒        冷媒不足,压机过热保护
6次/8秒        通讯故障
二柜机
故障内容        (黄灯)故障指示灯闪烁次数
模块故障        闪1次
通讯故障        闪2次
保留        闪3次
缺氟保护或四通阀故障        闪4次
压缩机过流        闪5次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        闪6次
外主板温度传感器故障或温度过高(>65℃)        闪7次
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故障        闪8次
室外盘管中点传感器故障        闪9次

5、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室外环境传感器故障        闪11次
室外主板软件复位        闪12次
故障指示灯闪烁频率为1Hz(即间隔为1秒),每种故障至少闪烁显示30秒。
液晶显示故障为Fn,n对应上表闪烁次数,如F2表示通讯故障。
三变频一拖一柜机(指示灯显示款)故障代码
2004-8-10
故障显示        故障内容
12-29灯亮        通讯故障
11-28灯亮        室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10-27灯亮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9-26灯亮        室内盘管温度过热保护
8-25灯亮        缺氟保护
7-24灯亮        模块保护
6-23灯亮        系统过流保护或空载过流故障
5-22灯亮        压机排气过热故障
4-21灯亮        室外看门狗复位故障
3-20灯亮        室外传感器故障
1-18灯亮        保护状态
四、KFR-51LW/BP
1)室内机显示故障
No    LCD        故 障 内 容
1        F1        通讯故障
2        F3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异常
3        F6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异常
4        无显示        通讯电源故障
2)室外机显示故障
No    LCD        故 障 内 容
6、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1        E1        IPM模块故障
2        E2        压缩机电流过高
3        E3        压缩机温度过高
4        E4        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
5        无显示        通讯电源故障
第二部分:商用空调故障代码
一.四灯天花空调机故障代码表
自检信息        发光管自检代码    说明
除霜提示        闪烁1次/1秒        开机显示(运行灯)
防冷风提示        闪烁1次/3秒        开机显示(运行灯)
室温传感器故障        运行灯闪烁2次/4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管温传感器故障        运行灯闪烁3次/5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室外机异常        运行灯闪烁4次/6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室内蒸发器结霜保护        运行灯闪烁5次/7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外反馈故障        运行灯闪烁7次/9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过热保护        运行灯闪烁8次/10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水泵故障        运行灯闪烁9次/11秒        关机显示,保护灯常亮
二、两灯天花机故障代码表
红灯闪烁情况    故障意义
7、志高空调故障代码
2次/4秒    盘管故障
3次/5秒    室温故障
4次/6秒    水泵故障
5次/7秒    室外故障
6次/8秒    防结霜保护
7次/9秒        室外机组(过流,电网电压异常)
8次/10秒    过热保护
三、风管机、风机盘管、洁净空调液晶屏显示故障代码表
故障内容    LCD显示内容
室内房间温度传感器故障    E2
室内盘管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低压保护    E4
结霜保护    E8
过流或相序保护    E7
过热保护    E8
系统控制主板通讯故障    E1
室外机异常保护    E9

1人赞赏

网友(2010-04-25):
谢谢分享不要金币啊

网友:
资料很齐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