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电热水壶总是插上电源就短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04):
求助我的电热水壶总是插上电源就短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否插座坏?另外电热水壶的电流较大,引线不好(太细)也易连线。有万用表的话,很好查。

楼主: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0-04-03):
我帮你,你帮我,互相帮助!呵呵呵

网友(2020-09-23):
这种互帮互助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先看一下电水壶这边的电阻值,或拆开看里面的线线,很容易出问题,因高清长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