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器初级维修教材

楼主(2010-03-11):
空调常见故障维修

第一节 空调器常用检修工具及使用

1、压力表
制冷剂泄漏是空调器常见故障,为对系统中制冷剂量是否充足进行检测,常用到压力表,压力表是氟利昂制冷系统中常用的检测工具,它的外壳直径从60mm~250mm,有多种规格,适合空调器制冷系统使用的真空压力表量程为-0.1MPa~2.5MPa,如图2-33所示,
压力表常与三通修理阀配套使用,顺时针旋转三通修理阀旋钮,可使阀孔缩小,顺时针旋转旋钮到底时,相应配管与室外机组气路切断,逆时针旋转旋钮时,阀孔扩大,相应配管与室外组气路导通,制冷系统与三通修理阀上的压力表始终是导通的,与旋钮的位置无关,通过与三通修理阀开关的配合,可以实现对制冷系统抽真空、充注制冷剂及测试压力等。

2、胀管器
两根铜管对接时,需要将一根铜管插入另一根铜管中,这时往往需要将被插入铜管的端部的内径胀大,以便另一根铜管能够吻合地插入,只有这样才能使两根铜管焊接牢固,并且不容易发生泄漏,胀管器的作用就是根据需要对不同规格的铜管进行胀管。胀管时,首先将退火的铜管放入管钳相应的孔径内,铜管伸出夹管钳的长度随管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管径大的铜管,胀管长度应大一点,管径小的铜管,胀管长度则小一点,对于Ф8的铜管,一般胀管长度为10mm左右,拧紧夹管钳两端的螺母,使铜管被牢固地夹紧,插入所需口径的胀管头,顺时针缓缓旋转胀管器的螺杆,胀到所需长度为止。

网友:
谢谢分享!不断学习进去。

楼主:
3、扩口器 扩口器用于为铜管扩喇叭口,以便通过配管将分体式空调器室内外机组连接起来,扩口时,先将退火的铜管套上连接螺母,然后将铜管放入夹管钳相应的孔径内,铜管露出夹钳的高度为铜管直径的五分之一,拧紧夹管钳两端的螺母,用扩口顶压器的锥形头压在管口上,顺时针缓慢旋转螺杆,将管口挤压成喇叭口
4、割管刀 在修理安装空调时,经常需要使用到割管刀切割不同长度和直径的铜管,割管刀有不同的规格,切割铜管时,须将铜管放到割管刀的两个滚轮之间,顺时针旋转进刀钮,将铜管卡在割刀与滚轮之间,然后边旋转进刀钮,边转绕铜管旋转割管刀,旋转进刀钮时,用力一定要均匀柔和,否则可能会将铜管挤压变形,铜管切断后,还要用绞刀将管口边缘上的毛刺去掉,以防止铜屑进入制冷系统。

楼主:
5、弯管器 弯管器是用来改变铜管的形态、将铜管加工成所需要的形状的工具,弯管器有大小多种规格,适合弯制半径小于20mm的铜管,弯管时,先将己退火的铜管放进弯管器的轮子槽沟内,将夹管钩锁紧,慢慢旋转手柄直到所需的角度为止
6、气焊设备 空调器的制冷系统多使用铜管,维修时需使用气焊,传统的气焊设备使用氧气与乙炔气混合,点燃后产生高温火焰,现在更多的使用了液化石油气,采用氧气助燃液化气焊机进行制冷系统管路的焊接,气焊设备主要由气瓶、连接软管与焊枪3个部分组成。

楼主:
7  钳形表 钳形表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测量仪器,是制冷设备电气故障检修中最常用的工具,它可以测量交流或直流电压、交流电流、电阻等, ①、测量交流、直流电压 先将转换开关转换到交流电压(ACV)或直流电压档(DCV),并选择大于被测电压的量程,然后把红黑表笔分别插入被测供电插座插孔内,面板显示数字即为被测电压值,交流电压没有固定的极性,所以钳形表的表笔可以不分正负极使用。测量直流电压时,则应把转换开关旋转到直流电压档(DCV),并注意选择大于被测电压的量程,同时还要弄清楚被测电压的极性,测量时,红表笔接电压正极,黑表笔接电压负极,如果表笔极性接错,钳形表可能会损坏。 ②、测量交流电流 将转换开关旋到交流电流(ACA)合适量程上,测量时只要将被测电线夹在它的钳形口里,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显示屏就能指示电线中的电流强度。 ③、测量电阻 将转换开关旋转到合适的量程上,测量前,将两表笔直接连通(短接),这时显示屏读数应为0Ω并发出鸣叫声,如果显示数字不为0Ω,说明钳形表损坏或电力不足,测量时,将表笔接在被测电阻两端,屏幕上显示数字即为被测电阻值。

楼主:
第二节 电气控制系统维修案例
案例一、可控硅坏、室内机噪音 故障现象:关机后,室内风机慢慢转动,开机后发出剌耳噪声。 原因分析:根据用户反映及现象分析,初步判断为室内电机供电故障,检查室内风机供电电压,关机状态下电机上有100V电压,关机后室内电机仍缓慢连续运行,室内电机发热使塑料的电机架遇热变形,塑封电机位置偏移,这样则导致贯流风叶要与底盘相碰,发出难听的噪音,而且有一股烧焦的味道。由此判定为风机控制可控硅损坏。 解决措施:换主控板。 经验总结:分体挂机室内机风机转速是由可控硅来控制的,当电源电压较低或波动较大时,会造成可控硅单相击穿,停机时室内风机仍有电压,电机仍会慢转,由于可控硅为单相击穿,电机供电电源非正弦波形,电机运转不平稳,噪音较大。

楼主:
案例二、室内风机关机后不停及未开机风机就运行 故障现象:关机后,室内风机不停、未开机风机就运行。 原因分析:根据用户反映故障现象,通电即发现室内风机运行,用遥控开机后关机,室内风机仍在运行,初步判断为室内电机供电故障,检查室内风机供电电压,通电状态或关机装态下电机上有158V电压输出,因此通电后室内电机就运行,由此判定为风机控制可控硅损坏。 解决措施:更换同型号控制器后试机正常。 经验总结:分体挂机室内机风机转速是由可控硅来控制的,当电源电压较低或波动较大时,会造成可控硅单相击穿,停机或关机时室内风机仍有电压,室内风机不能关闭。

网友:
谢谢分享,空调主控板不能修,只能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