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兰空调故障代码汇总大全

楼主(2010-04-18):
春兰空调故障代码汇总(转“雾都”的帖子)

春兰空调故障代码汇总
春兰KFR-40、50、70、100、140LW/BdS空调故障代码
  E1 室内外通讯故障(GND与CMM之间电压在6-7V左右摆动)
E2 压缩机过电流
E3 电源电压异常
E4 制冷系统压力过高保护,RT5传感器异常
E5 室外环温过低保护
E6 过冷保护(制冷状态)RT2异常
E7 RTI、RT2、RT3温度传感器开路
E8 RTI、RT2、RT3温度传感器短路 春兰KFR-32GW/BP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绿灯闪 室内环温异常 黄灯闪 室外机故障
黄绿红同时闪 FT断开保护 黄绿红交替闪 室内外通讯故障
室外机黄灯指示 故障原因 一短一长 与变频器通讯故障 二短一长
室外变频器断路 三短一长 变频器过载或模块保护
四短一长 欠压保护 五短一长 总电流过大保护
六短一长 压缩机过热或过载保护器断开 ~~

            春兰KFR--120LW/BP
            显示代码 故障内容
            E0 通信失败
            E1 室外传感器开路.短路
            E2 压缩机过载
            E3 过电流
            E4 IPM保护
            E5 室外机管温过高
            E6 排气温度过高
            E7 过久压保护
            E8 室内机传感器开路.短路
            新品春兰2005故障代码V系列空调
            E1 排气管温度过高
            E2 压缩机过电流
            E3 电源相序错误
            E4 系统压力过高
            E5 系统压力过低
            E6 防冻结保护
            春兰KFR-40、50、70、100、140LW/BdS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E1 室内外通讯故障(GND与CMM之间电压在6-7V左右摆动)
            E2 压缩机过电流
            E3 电源电压异常
            E4 制冷系统压力过高保护,RT5传感器异常
            E5 室外环温过低保护
            E6 过冷保护(制冷状态)RT2异常
            E7 RTI、RT2、RT3温度传感器开路
            E8 RTI、RT2、RT3温度传感器短路
            春兰FR-180、260/S风管机故障代码
            显示代码 故障原因
            E0 系统高压保护
            E1 二次防冻结保护
            E2 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3 室内管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4 室外管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5 通迅故障
            E6 电源相序保护
            E7 过电流保护
            E8 卸荷保护
            E9 低电压保护
            春兰RF-28W/AS10匹柜式空调器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电源,过欠压灯亮 表示三相电源正常
            电源,过欠压灯闪 电源电压过低或过高(187-245V)异常
            除霜,缺相灯亮 表示空调正常除霜运行
            除霜,缺相灯闪 三相电源缺相(检查信号线H与LP)
            延时,过载灯亮 表示空调正在三分钟延时
            延时,过载灯闪 热保护K与压控器断开(检查信号线B)
            室内外信号线接线端子的含义如下:A——电源火线,B——压控与
热保护输入控制线(弱电地),C——压缩机输出控制线(弱电地),D——室外
管温转感器输入连接线(弱电地),E——室外内机输出控制线(弱电地),F—
—室外内机输出控制线(弱电地),G——室外管温转感器输入连接线(直流信号
),H——室外互感器输入控制线(直流信号)
            春兰KFR-65QW/AS嵌入式空调器室内故障代码
            电源红灯 除霜黄灯 运行绿灯 故障原因
            亮 亮 闪 室内外环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亮 灭 闪 室内外管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闪 闪 闪 水泵开关异常
            亮 闪 亮 通迅异常
            亮 闪 灭 过热保护
            闪 亮 亮 过冷保护 室内热交换器冻结(不可恢复运转)
            闪 亮 闪 压缩机过流保护
            闪 亮 灭 压力过高或外管温温度传感器坏
            闪 灭 亮 室外环温过低或外环温度传感器异常
            春兰KFR-65GW/BPW变频(外)故障代码
            LED1 LED2 LED3 LED4 故障原因
            灭 灭 灭 亮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灭 灭 亮 灭 室内外通讯故障
            灭 灭 亮 亮 室内风机过热保护
            灭 亮 灭 灭 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
            灭 亮 灭 亮 外盘管温度过高保护
            灭 亮 亮 灭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灭 亮 亮 亮 室外控制板与变频通讯故障
            亮 灭 灭 灭 电源过欠压保护
            亮 灭 灭 亮 过电流保护,过热保护
            亮 灭 亮 亮 总电流过载保护
            亮 灭 亮 灭 过压或过载保护
            春兰KFR-50、70LW/BP变频柜式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 故障现象
            E0 室内外通信失败或信号线断
            E1 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
            E2 压缩机过载保护
            E3 过电流保护
            E4 IPM变频功率模块保护
            E5 室外管温过高保护
            E6 压缩机排气温度保护
            E7 电源电压过高保护(50型无)
            E8 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50型无)
            E9 室内管温传感器异常
            春兰KFR14LW故障代码 春兰KFD-70LW、14LW故障代码
            显示代码 故障原因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E1 室内外通讯失败或信号线断 上电无显示 电源缺相,变压器,保
险管,电子温控异常
            E2 压缩机缺相或过电流保护 电源绿灯亮,内外机不工作 电源零线
开路或电子温控异常
            E3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保护 过欠压红灯亮 电源电压过低或过欠压
板故障
            E4 制冷系统压力过高保护 系统保护黄灯亮 热保护器KR,压控FV,
BT5断开
            E5 室外温度过低保护
            室外信号线的含义:A-四通阀控制线(AC12V),B与C-室内电加热
触点(K6)控制线(AC12V),F--室外电源L输出线,D--AC12V公用线,G、H---
系统保护显示输入线
            E6 室内蒸发器温度过低保护
            春兰KFR-32GW/BP故障代码 春兰KFR-22、32GA分体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绿灯闪 室内环温异常 红灯不亮 主电源、变压器或主控板故障
            黄灯闪 室外机故障 绿灯闪烁 压力继电器断开或RT2管温异常 黄绿
红同时闪 FT断开保护 黄灯闪烁 RT2温度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黄绿红交替闪 室内外通讯故障 绿灯与黄灯同时闪烁 FT1或FT2断开
保护
            室外机黄灯指示 故障原因 春兰KFR-35GW/BP故障代码
            一短一长 与变频器通讯故障 E0 通讯故障
            二短一长 室外变频器断路 E1 室外传感器开路
            三短一长 变频器过载或模块保护 E2 压缩机过载
            四短一长 欠压保护 E3 过流保护
            五短一长 总电流过大保护 E4 功率模块保护
            六短一长 压缩机过热或过载保护器断开 E5 室外管温过高保护
            春兰KFR-32GW/BP故障代码 E6 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E7 系统压力异常(预留)
            0001 室内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8 Pg电机转速异常
            0010 室外通讯故障 E9 室内管温过高
            0011 室内风机过热保护 HY1系列挂机故障代码
            0100 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 E1 室内管温异常
            0101 室外冷凝器温度过高保护 E2 内风机转速异常
            0110 压缩机排器温度过高保护 E3 压力过高(实为主控板异常)
            0111 室外控制
            板与变频通讯故障
            1000 电源欠压保护
            春兰KFR-100/ads;100/as;120/ads柜机故障代码
            E1 通讯失败
            E2 压缩机大电流
            E3 相序错误
            E4
            E5 系统压力吸气过低
            春兰KFR-70td;Tds;H2d;H2ds;50H2d;50Vd;72vd;120vds柜机故障代码
            E1 排气温度过高
            E2 压缩机过电流
            E3 相序错误
            E4 系统压力过高
            E5 系统压力过低
            E6 防冻结保护

            春兰KFR-65GW/BPW变频(外)
            LED1 LED2 LED3 LED4 故障原因
            灭 灭灭 亮 室内温度传感器异常
            灭 灭 亮 亮 室内外通讯故障
            灭 灭 亮 亮 室内风机过热保护
            灭 亮 灭 灭 室外温度传感器异常
            灭 亮 灭 亮 外盘管温度过高保护
            灭 亮 亮 灭 压缩机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亮灭灭 灭 电源过欠压保护
            亮灭灭 亮 过电流保护
            亮灭 亮 亮 总电流过载保护
            亮 亮 亮 灭 过压或过载保护
            春兰RF-28W/AS10匹柜式空调器故障代码

            显示内容 故障原因
            电源,过欠压灯亮 表示三相电源正常
            电源,过欠压灯闪 电源电压过低或过高(187-245V)异常
            除霜,缺相灯亮 表示空调正常除霜运行
            除霜,缺相灯闪 三相电源缺相(检查信号线H与LP)
            延时,过载灯亮 表示空调正在三分钟延时
            延时,过载灯闪 热保护K与压控器断开(检查信号线B)
            室内外信号线接线端子的含义如下:A——电源火线,B——压控与
热保护输入控制线(弱电地),C——压缩机输出控制线(弱电地),D——室外
管温转感器输入连接线(弱电地),E——室外内机输出控制线(弱电地),F—
—室外内机输出控制线(弱电地),G——室外管温转感器输入连接线(直流信号
),H——室外互感器输入控制线(直流信号)。
            春兰KFR-65QW/AS嵌入式空调器室内故障代码
            电源红灯 除霜黄灯 运行绿灯 故障原因
            亮 亮 闪 室内外环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亮 灭 闪 室内外管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闪 闪 闪水泵开关异常
            亮 闪 亮 通迅异常
            亮 闪 灭 过热保护
            闪 亮 亮 过冷保护
            闪亮 闪 压缩机过流保护
            闪亮 灭 压力过高或外管温温度传感器坏
            闪灭 亮 室外环温温度传感器异常

网友:
多谢转载 雾都是咱论坛的版主呀

网友:
呵呵,没关系,好资料大家分享!

网友:
好资料,好版主,收藏下来,以备急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头像还有你发的图片 怎么看起来就想笑      建议修改一下你的头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