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5D26机芯待机烧Q603维修过程

楼主(2010-05-02):
一台创维29TMDP-00(5D26机芯),开机指示灯为红色,按待机键指示灯在红色和绿色之间来回的跳,机内有“唧唧”声,主电源电压在65V至140V之间跳动,同时待机管Q603温度非常高,不一会儿就冒烟........
      检测各路电压基本正常,换了一只A940(原管型号A1309)开机故障不变,以为管子不对,于是上电脑一遍狂搜,这才发现此现象不少,有不少同行都遇到过此故障,都是没有结果......
    接下来换一同型号的待机管A1309,开机还是不行,于是地毯式搜索,Q603周边相关电路的元件一一代换最后在代换到C643电解电容时,故障消失!此电容为260V10UFD的电解,换为250V22UF!
  将换下来的电容重新上机,故障再现!电容表测量此电容容量有5UF!
  至此机子已经修好,但是维修结果不敢独享,特发帖告知同行!

网友:
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2010-06-19):
是电源的故障,谢谢分享你的维修成果。

网友:
分享你的成果,这种现象我也修过几次。我想这也创维这种机子的通病,有时只要换Q603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损坏的Q603

网友:
不知道你换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它与待机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成果

网友:
没有碰到过,很好,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C643是待机切换中用的,二十天前吧,我正好台上就是该电路的电视,一样的毛病,正好看到不好不坏的求助,电脑就在身后,立马就发了,立竿见影,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