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 夏华E2531型彩电不定时关机故障检修

楼主(2010-05-02):
夏华E2531型彩电不定时关机

一台夏华E2531型彩电,用户说收看中会自动关机,但红色

指示灯亮,按遥控器“开、待”机键有时能打开,有时打不开。拆机检查未见虚焊部位,通电试机,半小时后故障出现,

用遥控器开机,开机刚听到一声高压随即消失,指示灯由红

转为黄后立即回到红色。根据故障现象,首先测电源及行输

出变压器次级对地电阻,未见异常。故障时测电源次级各组

输出电压正常,CPU还在开机状态,按遥控器“开、待”机键,电源受开/待机指令控制,测+B电压已加到行管集电极,

行管基极无交流驱动脉冲,用万用表测LA76832
27
Hout

端电压在开机瞬间输出一下便消失,行停止振荡。看来此机

是由于某种原因使行停振,导致整机不工作。查阅相关资料

如图 得知,LA76832A25脚为行供电,26脚为行频校正,27脚为激励输出,34脚为X射线保护脚,因而此故障范围应在与上述电路有关的电路上,而且现象是某元件不良使保护电路动作或保护电路误动作所致。如图所示,LA76832A

34脚经VD201,R238,VD202与灯丝相连。测VD201负端为

6.1v,正端为2.4VVD2017.2v稳压管,负端的6.2v是不会使之反向导通的,唯一的可能是VD201反向漏电。将其

拆下用MF47型万用表RX10K当测量,果然已埙坏(正向

5K,反向为100K)。用同型号稳压管更换后开机,一切正常。该机至今已使用三个多月,未出现异常,故障排除。

网友:
谢谢分享你的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