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的原理与维修(转)

楼主(2010-05-04):
燃气热水器的原理与维修
   现在家庭都少不了热水器.而燃气热水器在这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往往在热水器出了问题,影响了使用,在这里把自已修热水器的一点经验,写来和大家分享。
   有人问,热水器是怎么工作的,这点和在煤气灶上烧一锅水是一样的,只是煤气灶上放的是锅,而热水器烧的是里面有水通过的铜管,为了能使水在管道里快速加热,一是加长管子的长度,在里面多绕几圈。二是在管子上加了吸热片以增大受热面积,三是加大火力。所以煤气灶只有一个燃气喷嘴,而热水器有八到十个喷嘴。可想而知,热水器的用气量是多大了,而带来的是氧气的快速消耗,所以热水器一定要装到通风的地方。
下面说一下热水器的工作过程,热水器接通燃气,打开水阀,水压顶杆使点火开关工作,发出高压,并使电磁阀打开总气阀,同时水压顶杆使燃气通道打开,燃气从喷嘴喷出,在高压放电针放电火花作用下点燃。火焰使感应针接受到一个电信号,使点火开关内的磁铁保持电路工作,使电磁阀保持打开,点火与电磁阀启动电路在延时5-10秒后停止工作,热水器进入正常工作。
    这时如果热水器突然熄火,感应针接受不到电位差。电磁铁保持电路停止工作,电磁阀在内部弹簧的作用下关闭总通道,热水器停止工作。从而防止燃气继续喷出。
   热水器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是电子点火开关,下面就分折一下这部分的工作原理。
点火开关原理都差不多,就以上面电路作一下分析。
当水阀打开后水压顶杆使开关K接通,此时C2充电,电流经R3加到Q1基极,Q1导通,集电极电位为低电位,Q4导通,电流经Q4极电集接入电磁阀启动线圈,电磁阀打开。同时,电源给C1充电,电流经R4,Q5基极,Q5导通,Q7导通使后面高压发生器工作,放电针打火。
   当火点燃后,感应针感应到一个电压,便有一个电流(实测几微安),经R7到Q2基极,使Q2,Q3,导通,电源经Q3集电极回到电磁阀保持线圈,使电磁阀保持打开。电路中的R6是当感应针没有感应电流时,给Q2一个小的正压使Q2更好截止。
这里为什么要让电磁阀分出一个启动线圈,一个保持线圈呢?主要是启动吸合电磁铁动铁芯和静铁芯之间有一个间隙,要用的功要大的多。而动静铁芯吸合到一起时,就可以用比较小的电流来维持了。这样可以使得电池的使用时间更长。
当C1经过几秒到十秒左右充电结束。Q5截止,Q7截止,高压点火结束。同样C2充电结束。电磁阀启动电路停止工作,热水器开始正常工作。
   此时如果火灭了,感应针电感应到的电位消失,Q2截止,Q3截止。电磁阀保持电流断,电磁阀关闭,热水器停止工作。
   下面对通常出现的故障分折一下。
1,    打开水阀,有高压点火,但不能点燃。这时在打开水阀的时候,仔细听电磁阀有没有卡的一声,如有,说明电磁阀打开。要检查有没有燃气。如没有响声,要测一下电池,因为电磁阀的启动工作电流有200MA左右,再加上高压电火的几十毫安,用旧了的电池内阻过大,可能只能启动点火电路,而启动不了电磁阀。可在电磁阀启动线圈用万用表测一下,看有没有2V以上的电压,如果没有,则查Q1,Q4的工作状是否正常。如果有电压,可把电磁阀拆下来,用2.5V电源,负端接上公共端,正端同时接线圈的启动绕组和保持绕组,用手压一下电磁阀顶出杆,应可以吸合。这时放开启动线圈头,磁铁应还保持吸合,就应没问题,返之,电磁阀就要换了。电磁阀线圈启动绕组的电阻有几欧,保持绕组电阻有260欧左右。还有一点就是有人用了所谓高压调节阀,结果气压太高,超过工厂设计的电磁阀工作压力,把电磁阀顼住了。
2,    打开水阀,火也点着了,但过几秒十几秒又灭了。这个故障一般是电磁阀保持电路出了问题,修的时候可以将感应针用导线直接接地,在点火的时候,在保持线圈的接头接入万用表测有没有二点几伏的电压,因为保持线圈的电流很小,只有5到10几毫安,电磁阀的吸合力很小,有几个可能会使得吸合不上。一是Q3损坏。二是电磁阀出了问题,有的电磁阀吸合的灵敏度就是低。再有一个可能就是保持电路的元件再一定的使用时间后,数值变了。上面图中的Q6,就是在发现Q2,Q3的放大倍数不够,而加上去修好的(用了一个9014)。当然电池电不足也是一个问题。
3,    火很小,气开到最大还是大不起来。这可能是喷嘴脏了,把燃烧头折下来用通针通一下,清理干净。石油液化气的要查一下减压阀是不是长时间使用,调整压力有了变化。
4,    更换电磁阀的问题,电磁阀换的时候要注意不同的厂家,做的标准不会一样,主要是保持线圈的灵敏度不一样,要注意有石油液化气的,有煤气的,它们的使用压力不一样,阀头的橡胶皮也不一样大。更换前可用上面的方法测一下吸合状态。
5,    现在的热水器,种类很多,有强排的,可能会增加了风压开关,有的还在热水管上接了传感器。但都是从直排的发展过来的,考虑的面多一点,基本原理还是一样的。这里主要讲了电路控制的部分,机械传动系统看的到,比较容易分折,就不多说了。
最后讲一下热水器的合理使用。在修理中发现有的人家在装热水器的时候,在热水器出水端,装一个冷热水调整的水阀,用以加入冷水调整热水器出来可能过热的水。实际上,现在的热水器都有火的大小控制扭,水的大小控制扭。有的还有冬夏两档。完全可以在适应各个季节里使用。一年调不了几次。如果把热水器用大量的燃气烧的很热,再对冷水,那不是浪费么。再者,热水器的水温超过七十度,就很容易在管子里面生水垢。这样又不利于热的吸收。到一定的时候,火开的再大都会发现,出水怎么不热了。使热水器使用寿命大大缩短。
真正济经的用法是先把火控制扭开到最小,再调整水控制扭,使水温调到可以使用的温度,如果水控制扭这时调到水温最高处,还不能到可以的温度,再调大火。反过来天气一天一天的变热,要调低水温,就先减小气阀调节扭,减到最小还不能减到合适温度,再调水量调节扭。总之节约气是花的来的。这样使用不会让水温过高,而使用寿命会大大加长。

网友(2010-07-21):
谢谢,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0-09-08):
楼主说的电路在那儿啊?很好的经验,要是有电路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有图吗,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谢谢,这正是我需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