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彩电维修绝招(转帖)

楼主(2010-05-11):
  —、海尔TBl238、TBl240机心彩电
     童锁后无任何显示,整机除电源开关,遥控器上除电源健和屏显键以外,均无用。童锁后字符会变成红色,此时只要按住屏显键3秒后,字符变成绿色,即恢复正常
    二、海尔TDA8843、TDA8844机心彩电
  出现无字符(或者是字符淡)或不拉幕故障,该故障为字符极性错误所致。此时可按P·STD、S·STD、CALL、Power键进入总线,再按数字键“9”,故障即可排障。
    三、海尔LA7687机心彩电,用户误进入“旅馆模式”或开机AV状态或音量被锁定
  这时可按以下列步骤进行*作可恢复正常:
    (1)在开机状态下按面板的功能键;
    (2)同时按遥控器上的彩色制式键,进入总线状态,按AVS切换项目,“+、-”键调整数据。
    (3)把项目1设为1;项目2设为O;项目3设为1;
    (4)按彩色制式键,退出总线即可
    四、海尔HT-2180彩电进入总线的方法
      许多维修资料在介绍海尔HT-2180(TBl238机心)如何进入总线时,都是要改功用户遥控器。改动后当然可以进入总线,但用户心里总会不舒服。在这里介绍一种无需改动遥控器直接进入总线的方法:
    (1)在开机状态下,按住电视机上的音量“-”键,直到屏幕显示音最为“00”,不要松手,同时按下遥控嚣上的屏幕健,此时屏幕右上角舍显示“S”字样,进入S-MODE维修状态。
    (2)再按遥控器上的屏显键,使屏幕右上角显示的“S”字符消失。
    (3)再按住电视机上的音量“-”键,使音量显示为“00”,不要松手,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屏显键,此时屏幕右上角会显示“D”字符,进入D-MODE维修状态。按菜单切换,节目加减键选择项目,音量加减键调整数值。
    (4)按遥控关机键,再开机,即可退出维修状态。

网友: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你的维修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
谢谢你的贡献,很好的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