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请教海信HDP2908D进总线方法

楼主(2010-05-24):
请教海信HDP2908D进总线方法
     谢谢

网友:
试一试

海信彩电HDP2908D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高清G2-SC+HY158机芯,08机壳;
进入方法:在音量菜单项时按遥控器数字键输入密码:0532即可进入调整菜单。
遥控器:CN-30501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没问题,我修过

网友(2017-01-09):
音量菜单项?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