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求助TCL彩电三极管TC124E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10-06-02):
求助三极管TC124E小功率管用什么型号管可以代换,先谢谢了。

网友:
TC124三极管是内部代大约100K电阻的NPN型的管子,可用1204好1206代用。

网友: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用C1815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2楼指教。

网友:
用长虹板子上的带阻三极管1204就可以

网友:
学习了,这真是收益不小。

网友:
学习了,咱给高手加分

网友B:
用C1815基极串联一只47K电阻代换,我用过很多正常。

网友(2011-07-11):
内部有两个偏置电阻的管子而已,类似的还有C144。大约22-47K左右。

网友(2011-09-07):
引用 网友B:
用C1815基极串联一只47K电阻代换,我用过很多正常。

用你的方法很好,谢谢。

网友(2011-12-11):
谢谢了 学到了技术

网友(2012-05-17):
我正好遇到,谢谢朋友们指点!

网友(2012-07-06):
用C144代换可以吗?

网友:
谢谢大家的好经验。。。。

网友:
我白天也在查这个的,很少啊!

网友(2013-07-22):
正需要 谢谢了。…………

网友:
折是一只带阻管。用1204代

网友:
我记得内部应该是一普通NPN管加个47K电阻

网友(2014-01-03):
应急时可拆下不用

网友(2014-03-19):
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2014-09-15):
原来是这样的管子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