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用三极管B774用何型号可代替

楼主(2010-06-19):
手头无B774,不知用啥代替?

网友:
2SB774就一小管子:PNP  30V   0.1A    0.4W    150MHz
代换型号:BC205   BC213   BC308   BC558    2SB894   2SB1206    3CG120A等

楼主:
可是这几种型号也没有啊?

网友:
2SA1175.   2SB1350

网友:
BC448.  BC556  也可以代用

网友:
A940,B892可以带换。

网友:
其实很简单,你只需考虑开关速度接近150MHz,其他不需作太多考虑。

网友:
回复6#楼太行山:B892中功率管,150MHz,当然可以代。但是A940  4MHz 速度太慢,不可以代的。

网友:
楼主主要考虑放大倍数就可以了,别的条件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