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微波炉的原理解说和修理技巧

楼主(2010-07-08):
微波炉的原理解说和修理技巧
第一节 微波炉的工作原理
1946年,美国斯潘瑟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微波溶化了糖果。事实证明,微波辐射能引起食物内部的分子振动,从而产生热量。1947年,第一台微波炉问世。但大家用微波来煮饭烧菜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微波是一种电磁波。这种电磁波的能量不仅比通常的无线电波大得多,而且还很有"个性":微波一碰到金属就发生反射,金属根本没有办法吸收或传导它;微波可以穿过玻璃、陶瓷、塑料等绝缘材料,但不会消耗能量;而含有水分的食物,微波不但不能透过,其能量反而会被吸收。微波炉正是利用微波的这些特性制作的。微波炉的外壳用不锈钢等金属材料制成,可以阻挡微波从炉内逃出,以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装食物的容器则用绝缘材料制成。微波炉的心脏是磁控管。这个叫磁控管的电子管是个微波发生器,它能产生每秒钟振动频率为24.5亿次的微波。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微波,能穿透食物达5cm深,并使食物中的水分子也随之运动,剧烈的运动产生了大量的热能,于是食物"煮"熟了。这就是微波炉加热的原理。用普通炉灶煮食物时,热量总是从食物外部逐渐进入食物内部的。而用微波炉烹饪,热量则是直接深入食物内部,所以烹饪速度比其它炉灶快4至10倍,热效率高达80%以上。目前,其他各种炉灶的热效率无法与它相比。     而微波炉由于烹饪的时间很短,能很好地保持食物中的维生素和天然风味。比如,用微波炉煮青豌豆,几乎可以使维生素C一点都不损失。另外,微波还可以消毒杀菌,解冻,干燥……。

(一)微波炉的种类和性能
微波炉按控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机电控制型 和 电脑控制型。机电控制型,微波通过定时器和功率调节器等机械装置来控制微波加热的时间。电控制型,按设定的程序完成各种操作。
微波炉按功能分,可分为:单一微波加热型 和 多功能组合型。
单一微波加热型,又分:转盘式 和 搅拌式两种。
多功能组合型,在单一微波加热的基楚上,增加烘烤装置。
按微波的容量还可划分为17升,18升,20升,23升,24升,26升 28升等微波炉。
微波炉的微波输出功率一般在600w——900w范围内。转换效率一般按30%——60%计算,微波炉的实际消耗功率约为1100w——1400w。
由浅入深,本主题帖主要研究机电控制型单一微波加热的转盘式微波炉。其它的,待后再研究好吗?

(二 )微波炉的工作原理
1.微波的特性
微波是一种频率为300MHZ~300GHZ的电磁波,它的波长很短,具有可见光的性质,沿直线传播。微波在遇到金属材料时能反射,遇到玻璃、塑料、陶瓷等绝缘材料可以穿透,在遇到含有水分的蛋白质、脂肪等介质可被吸收,并将微波的电磁能量变为热能。由于微波的频率较高,它的传输需要用高导电率的波导管来传输。
微波的频段虽然很宽,但是真正用于微波加热的频段却很窄,主要原因是避免所以使用较多的频率,防止对微波通讯造成干扰。国际上,家用微波炉有915MHz和2450MHz两个频率,2450MHz用于家庭烹调炊具,915MHz用于干燥、消毒。

2微波加热原理
被加热的介质一般可分为无极性分子电介质和有极性分子电介质。有极性分子在没有外加电场时不显示极性。如果将这种介质放在外加电场中,每个极性分子会沿着电场力的方向形成有序排列,并在电介质表面会感应出相反的电荷,这一过程称为极化。外加电场越强,极化作用也越强。当外加电场改变方向时,极性分子也随之以相反的方向形成有序排列。
若外加的是交变电场和磁场,极性分子将被反复交变磁化,交变电场的频率越高,极性分子反复转向的极化也就越快。此时,分子热运动的动能增大,也就是热量增加,食物的温度也随之升高,便完成了电磁能向热能的转换。
家用微波炉的频率是2450MHz,电场方向每秒钟变化24.5亿次,其生成的热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微波炉是用微波来烹调食物的,由磁控管产生2450MHz的超短电磁波,通过微小元件发射到炉内各处,经发射、传导、被食物吸收,引起食物内的极性分子(如水、脂肪、蛋白质、糖等)以每秒24.5亿次的极高速振动.由于振动所引起的摩擦使食物内部产生高热,将食物烹熟.

3微波炉的工作过程
电控系统将220V交流电压通过高压变压器和高压整流器,转换成4000V左右的直流电压,送到微波发生器产生微波,微波能通过波导管传入炉热腔里.由于炉热腔是金属制成的,微波不能穿过.只能在炉腔里反射,并反复穿透食物,加热食物.从而完成加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