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变频空调的故障实例

楼主(2010-07-15):
实例1:整机不启动

故障现象:一台KFR-28GW/BP空调器接通电源后,利用遥控器不能启动,蜂鸣器和显示屏无反应,手动室内机应急开关也不能启动。

分析与检修:此故障多数出在电源电路部分,因此先查室内机电源电路的控制部分是否有故障,目测保险丝3A没有熔断;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测得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力10.5V,属正常;进一步测得LM7805稳压管无输出电压且发烫,此时断定是LM7805稳压管损坏,这可能是由于电源电压波动而导致损坏?焊下此稳压管,换上一个新的LM7805,稳压管后试机一切正常?

实例2:遥控失灵

故障现象:用遥控器开机,空调无反应。

分析与检修:首先用万用表查得遥控器的电池电压在2.4V左右,可判定电池是正常的;然后再检测遥控器内部是否正常,此时可用遥控器对一台调幅收音机进行干扰试验,以此对遥控器的好坏进行检验,结果发现遥控器不能发射遥控信号,打开遥控器外壳,检查发现遥控器的发射头损坏,更换发射头,再试机一切正常。

实例3:室外机不启动

故障现象:一台KFR一3601GW/BP空调器,室内机正常运转,但室外机不启动。

分析与检修:由于室内机能运转,故重点检查室外机,首先检查得知室内外联机一切正常,拆开室外机壳,测是DC300直流电压正常,可是功率模块的U.V.W三端子无输出电压,室外机故障指示灯不亮,由于测出室内机有信号给室外机,可以初步断定室外机CPU没有工作,室外机板LM7805的输出没有电压,然后测出前级也没有12V电压,由此可判断T02开关电源没有工作。检查开关管Q01(3150)开路。更换开关管,一切正常。

实例4:室外机一开机马上停机

故障现象:一台kFR一5001LW/BP空调器,室外机一开机就停机,且PTC发热。

分析与检修: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冷静分析。在没有搞清情况以前,如果反复试机,则可能将PTC烧坏,拆开室外机壳,重新开机观察得知。在开机瞬间,压缩机启动,室外RY01主继电器未有吸合声,PTC电阻发热。经查,继电器不能正常吸合,因为在室外机首先是通过PTC通电工作,然后继电器得电吸合来为室外机供,在此故障中,由于继电器没有正常吸合而导致压缩机启动后即停机,换RY01继电器,故障排除。

实例5:室外风机运转但压缩机不启动

故障现象:一台KFR一2602GW/BP空调器,开机后室内外风机运转,但压缩机不启动。

分析与检修:先利用故障自诊断来判断,即按遥控器传感器切换键,显示故障代码是室外EEPROM有错误,为了进一步确认是EEPR0M故障而将压缩机的过载保护器卸下再插上,如果压缩机能启动,说明EEPROM确有故障,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了。我分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