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高清CRT行管损坏原因汇总【转帖】

楼主(2010-07-24):
海信高清CRT行管损坏原因汇总
海信高清CRT行管损坏原因汇总(此资料来自一线服务人员登门维修实例汇总而成):
1.
海信HDP3406D行管损坏多数是由于解码板上TDA9332H 的20脚和21脚外接的12MHZ晶振不良所致。
2.
海信HDP2907M行管坏,上下阻尼管也连带击穿,换后左右枕形失真,行管发热快。查枕校管正常,进总线调数据无效,换TDA9332H故障排除。
3.海信的HDP系列开机烧行管,很多都是行激励三极管C2383性能不良。更换同型号管子也不能排除故障,在损坏行管的前期,可以看到光栅拉丝。需要更换D669三极管即可排除故障。
4. 高清行管损坏原因;最常见也是故障率较高的是行逆程脉冲取样电容[并非是逆程电容]漏电,烧焦,开裂所至.
型号多为;2KV/471-681蓝色瓷片.
先期现象;图象有拉丝或行不同步,图象右侧有不规则阴影.
5. TDF2988开机及烧行管的,一般是数字盒里的12M晶振坏,还有就是逆程电容坏
高清电视机激励不足烧行管的电视机,判断为行推动管坏(包括性能不良)的,用原来的行推动管C2383是可以的只不过不能用市场上购买的,必须用海信公司的,市场上的C2383的放大倍数不行,这个我遇到过,还拿示波器测量过推动波形
另外海信高清电视机损坏行管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取逆程脉程的电容681的,打火损坏的,(海信的高清电视机的逆程脉程一般都是从行管的集电极对地用电容分压的方式取得的)
6. 高清电视烧行管,部分维修人员在代换推动管的时候,用普通的C4544,C2482之类来代换,会出现行管不定期的损坏,所以,高清电视的推动管是不能用普通的代换的,只能用原型号,一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C2383.
7. 在行推动管之前加有一级推挽放大的部分海信高清电视,易出现不定期烧行管故障,原因是原机所用的推挽放大管V404(2SC1815)、V405(2SA1015)功率太小,维修时要用功率稍大的2SC1943和2SA966进行更换,并同时把耦合电容C429(10uF/16V)、行推动管V402(2SC2235)一起换掉,V402可选用常见的中功率管2SC2073、TIP41(备注:这个不是 1815
1015 的原因,也不存在功率小的说法,而是这一批管子质量差的原因  改正观点!!!若更换原型号建议使用厂家提供的。机器工作时这两只管子的温度较高,加上距离发热量很大的行推动供电电阻R417太近,所以很容易造成引脚虚焊,说到底这还是因为管子的功率偏小,相信只要是维修过此类故障的人员都知道管脚部位线路板明显发黄。}
8. 高清电视烧行管,部分维修人员在代换推动管的时候,用普通的C4544,C2482之类来代换,会出现行管不定期的损坏,望各位在代换时慎重考虑。
9. 高清电视烧行管问题,属常见
1. 管座漏电等问题烧行管。
2.推动部分三极管质量问题,或虚焊烧行管。
3.行变损坏烧行管。4.逆程电容炸开烧行管。5.高压帽打火烧行管。
9. 海信29高清老是烧行管也有行推动至行管基极电阻组值由0.68欧增大至2.5欧所至。机型DP2906G。[这种机子电阻阻值不能大于1欧大于1欧就烧行管]
10. 海信2977的高清电电视!!!
电视现像是工作5分钟出现行不工作!!1秒钟后又工作,又过1秒又不工作,电源138V正常行推动电压时有时无!!!后换行推动管后面的二个三极管1815.1015电视工作正常!!!!!

网友:
赞赏版主的无私奉献精神,谢谢分享实用的好资料。

网友:
辛苦了朋友!谢谢你的资料!很不错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