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打米机跳闸

楼主(2010-07-27):
上门修电视没料让我修农用打米电机,据农户反映,电机放在地上正常转,放到机架上就跳闸。我也没搞懂啥原因,他说:"我背去卖出就来回跑了4趟,没搞定。”卖出查看也没问题。

网友:
看来得请个高手来帮你翻译一下你这段话才行。。。。。。。。。。。。。。。。。。

网友:
应该是电机绝缘不好,漏电引起的跳闸

网友:
拿摇表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本人愚昧,不太明白.

网友:
    是啊!什么“背去卖出就来回跑了4趟”,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个问题!那为什么放在地上不跳呢!

网友:
回复  山外有山

问个问题!那为什么放在地上不跳呢!
引用 网友B:

    地板应该是水泥的。表面不潮。不会导电。
   而架子应该打了螺丝钉到地下去的,起固定作用。
   水泥内部肯定是有水分的。
   所以。。。。。。。。。。。。。。。。。。。。。。。

网友:
如果电动机没有问题、是不是机架上边的控制部分有漏电的地方,因为把电机拆掉后很少有人再去合闸。你把接电机的两根线接个灯泡、合闸看看跳不跳!

网友:
电机绝缘不好,漏电引起的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