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索尼通常见到的几个故障维修

楼主(2010-08-11):
索尼G3F机芯(机型:KV—F29 ,KV—K29 ,KV—J29 ,KV—L34 等) 通常出现的故障:图像暗或开机久才有图像而且还有红色飞边
维修思路:图像暗的问题多数有几个原因,加速极电压,亮度不足,三枪(三个阴极)电压过高,灯丝电压不足,ABL电路出问题。
维修过程:首先调节加速极电位器试一试可否能将图像变亮。调节时图像有一点点变化,过高就会有回扫线。再用万用表测量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正常时为600—700V,加速极电位器前的电压为1000V。本人在维修时测量到加速极电压只有350V,测得加速极电位器前(加速极分压前)的电压只有500V。经检查得行管C极输出加速极电压电阻阻值变大,这个电阻为1K/3W的已变为10K了。更换了一切正常。
故障分析:由于加速极电阻阻变大引起开机时发射电子时不能及时反应,所以会开机久才有图像;电子发射力不足引起电子偏移所以会产生红色飞边。加速电压低也会引起图像暗。1K/3W电阻阻值变大。
( M, _" P- ZSONY 电视机的视放板中的加速极电位器与两只几百K(560K)的电阻也容易坏,坏了就会出现亮度低、拖尾的现象。

二)索尼KV—2565,KV—2566,KV—2965,KV—2966
常见的故障现像:不定时自动关机(关机为待机状态,自动关机后用遥控开机有时开到机有时开不到机)

维修思路:出现这个问题有几个原因,电源保护自动关机,行过流保护,过压保护,场输出保护,X射线保护。多数为保护电路出问题。
维修过程:当自动关机时,电源输出电压为35V,测量得各个待机点电压为正常。
正常开机一般十分钟左右就会自动关机,经检查到过流保护时,发现检测过流保护电阻上的电压会渐渐上升,引起过流保护关机。经测量该电阻,发现电阻阻值已略为变大了。
该电阻是检测行供电的电流,这个电阻是在行供电电容到高压包之间的电阻。阻值为1.2Ω/3W已变为2Ω了,更换试机后一切正常。 故障分析:由于保护检测电阻阻值要求高,变大了会引起保护电路误动作(自动关机)。
电阻阻值变大了少少,开机时间长行电流发生一定的变化引起不定时关机(保护电阻阻值变大不能接受行电流的一定变化量,即未达到保护电压点已自动关机)。

也有是保护电路本身的问题,保护电路中的一只220K的电阻(标号忘记了)损坏引起的自动关机,也比较常见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很实用;

网友(2011-07-27):
我家现正有座k29mh11电视跟楼主所说的毛病一模一样,但是找过楼下的修理店,他对这种进口机都一筹莫展......

网友(2012-01-04):
你好,我的sony 29MF8开机后满屏偏红,并有横条,过一段时间消失,显示正常,发现R2522电阻烧白了,是不是它的事?

网友:
又学到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