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R2J10190GA_A00DD引脚功能及数据

楼主(2010-08-24):
求助:哪位师傅有R2J10190GA_A00DD引脚功能,数据资料,麻烦上传一份,谢谢哦!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传份图纸更好。再一次谢谢!

网友(2010-11-26):
三无,正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2011-06-27):
辛苦了!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网友:
引脚功能及数据?

网友(2011-08-09):
我也要数据

网友(2012-06-28):
最好是该块子的各脚功能及电压参数。

网友(2012-11-30):
zhe ge zhen de hen you yong

网友:
WO YE XIANG YAO SHUJUA

网友:
2J10190GA-A00DD各脚电压及功能
和这个可能差不多
/ O8 T   X& Y/ t, yR2J10030-F00FP

" e9 N7 E   R1 o# G   ^( x引脚 功能 电压值
1 控制N102选择开关S1 0.01V
2 控制N102选择开关S2 0.01V
 C-OFF 3.28V
4 声表面PAL/NTSC制选择输出 3.25V
5 复位端 3.30V
6 高压补偿输入 1.67V
" B, B" z) s   Y7 自动亮度控制ABCL输入 2.26V7 _$ Q7 X
8 发光二极管控制端(未用) 3.30V
9 音频功放静音控制输出 3.27V
10 空脚 0.60V
11 空脚 0.57V
12 找台AFT信号输入 1.68V
13 驱动+8V供电端 8.22V
14 场激励V+信号输出 4.02V
15 场激励V-信号输出 3.68V
16 行AFC滤波 2.79V
17 驱动+5V供电端 4.95V
18 行驱动脉冲输出 3.71V
19 行逆程脉冲反馈输入 0.53V7 |: x; O" e
20 接地 0.00V
21 彩色APC滤波端 3.37V
22 外接4.43MHz晶振 2.23V
23 接地 0.00V* `4 Y5 E1 o   H% h, `
24 视频信号输出 3.16V
25 行枕效信号输出 2.96V
26 色度信号C1输入端(未用) 2.26V
   U3 p0 a: \27 亮度信号Y1输入端(未用) 2.25V
28 8.7V基准电压输出 8.87V
29 TV视频信号输入 2.59V
30 +5V供电端 5.01V
31 AV2视频信号输入 2.17V
32 5.7V基准电压输出 5.74V
33 高清Pr分量信号输入 1.19V
34 高清Pb分量信号输入 1.19V
35 高清Y信号输入 2.17V
36 2.5V基准电压输出 2.51V
37 S端子C色度信号输入 2.26V
38 S端子Y亮度信号输入 2.17V
39 HSBL/TEST(未用) 4.92V
40 B基色信号输入(未用) 1.14V
41 R基色信号输入(未用) 1.18V
42 B基色信号输入(未用) 2.23V
43 SECAM-BELL/TEST(未用) 0.51V- k2 ^
44 芯片启动电源输入端 8.98V
* M   R" y! R3 I   O8 J7 [+ c45 AV1视频信号输入 2.17V
 46 SECAM制锁相环喇叭(未用) 1.78V
47 色副载波信号输出(未用) 2.76V
48 行电源+8V供电 8.22V
49 R基色信号输出 2.53V
50 G基色信号输出 2.37V
51 B基色信号输出 2.57V
52 3.3V供电 3.30V
53 模/数转换的高电平基准电压 2.03V
54 SVM扫描速调信号输出 2.53V
 55 模/数转换的低电平基准电压 0.99V
56 放大器滤波端 1.55V
57 接地 0.00V
58 VRAMP内部放大器基准电压 1.64V
59 总线接地端 0.00V
60 接地 0.00V
61 接地 0.00V
62 I2C总线时钟线 3.30V    \/ |
63 I2C总线数据线 3.30V
64 行频33K的B+电压切换控制 0.01V
   E6 N65 RDTATE(未用) 0.54V    V/ Z
66 3.3V供电 3.31V
67 遥控开关机控制 0.01V
68 行频31K的B+电压切换控制 3.28V
69 接地 0.00V
   ~* b6 r70 MODE-CONT(未用) 0.61V
71 1.8V供电 180V
72 键盘信号KEY2输入(未用) 0.37V' E' h$ P
73 键盘信号KEY1输入(未用) 3.29V
74 遥控信号输入端 3.26V
# `+ s! e7 p   |7 o9 m75 数据发射端 3.30V
76 数据接收端 0.32V
77 I2C总线时钟线(接高频头) 5.06V
78 遥控信号输入端 3.26V
79 I2C总线数据线(接高频头) 5.06V
80 S端子识别输入端 3.25V
有点乱码慢慢看

网友(2013-03-16):
大家好学习了

网友(2013-06-25):
下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3-08-24):
叫你妈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你你你您不就那么

网友(2013-10-30):
谢谢啦,其实我想要各个引脚功能

网友:
跟实物有点不一样。。。特别是待机与62脚

网友(2014-05-17):
吼叫  找到了     辛苦了

网友:
大哥,有没有R2J10190HA-A00DD  24C08的数据?

网友(2014-10-09):
赞一个 多年以后还是需要的

网友:
怎么下载不了呢

网友(2014-12-23):
谢谢,提供图纸的朋友